智能小车CCD程序

楼主:
这个为CCD是镜头程序,CCD看到的为一条线非摄像头看到的矩阵面

下载:

程序预览:
#include "CCD.h"

#define CCD_CLK_PORT   PTE4                     //CLK 引脚定义
#define CCD_SI_PORT    PTE5                     //SI 引脚定义
#define AD_CHANNEL1    ADC0_SE8                 //通道1
#define AD_CHANNEL2    ADC0_SE9                 //通道2
#define EXPOSURE_TIME  10                       //CCD曝光时间
#define CCD_CLK(x)     gpio_set (CCD_CLK_PORT, x)
#define CCD_SI(x)      gpio_set (CCD_SI_PORT,  x)

uint16 ccd_data1[128];                           //CCD1数据
uint16 ccd_data2[128];                           //CCD2数据

uint16 flag0,flag1,flag2,flag3;
void ccd_init(void)
{
    adc_init (AD_CHANNEL1);
    adc_init (AD_CHANNEL2);
    gpio_init(CCD_CLK_PORT,GPO,1);            //CLK
    gpio_init(CCD_SI_PORT,GPO,1);            //SI

    port_init_NoALT (CCD_CLK_PORT,PULLUP );
    port_init_NoALT (CCD_SI_PORT,PULLUP );

    DisableInterrupts;

    pit_init(PIT0, EXPOSURE_TIME*bus_clk_khz);   //定时 100000 个bus时钟 后中断
    set_vector_handler(PIT0_VECTORn,pit_hander); //设置中断复位函数到中断向量表里
    enable_irq(PIT0_IRQn);                       //使能PIT0中断
    EnableInterrupts;
}

//CCD数据采集
void ccd_collect(void)
{
    uint16 i = 0;

    CCD_CLK(1);
    CCD_SI(0);

    CCD_SI(1);
    CCD_CLK(0);

    CCD_CLK(1);
    CCD_SI(0);

    for(i=0;i<128;i++)
    {
        CCD_CLK(0);
        ccd_data1[i] = adc_once(AD_CHANNEL1, ADC_12bit)>>1;
        ccd_data2[i] = adc_once(AD_CHANNEL2, ADC_12bit)>>1;
        CCD_CLK(1);
    }

}

int16 calc_diff(int16 x, int16 y)
{
    return(int16)((long)(x-y)*100/(x+y));
}

uint8 flag_left_valid1 = 0,       flag_right_valid1 = 0;
uint8 ccd_left1 = 64,             ccd_right1 = 64;
uint8 ccd_left1_old = 64,         ccd_right1_old = 64;
int16 position1 = 0;              int16 position_old1 = 0;
uint8 efct_width1 = 0;
uint8 real_width1 = 0;
uint8 real_width1_old = 0;

//搜索的位置
uint8 left_start1 ,left_end1;
uint8 right_start1,right_end1;

void search_line1(void)
{
    int16 i;
    //确定搜索范围
    left_start1 = position1 + 64;
    if(left_start1<10)          left_start1 = 10;
    left_end1 = 5;

    right_start1 = position1 + 64;
    if(right_start1>117)        right_start1 = 117;
    right_end1 = 122;

    //清除该行标志位
    flag_left_valid1 = 0;
    flag_right_valid1 = 0;

    //search left
    ccd_left1 = 5;
    for(i=left_start1; i>=left_end1; i--)
    {
        if(calc_diff(ccd_data1[i],ccd_data1[i-5])>30)
        {
            flag_left_valid1 = 1;ccd_left1 = i-5;ccd_left1_old=ccd_left1;
            break;
        }
    }

    //search right
    ccd_right1 = 122;
    for(i=right_start1; i<=right_end1; i++)
    {
        if(calc_diff(ccd_data1[i],ccd_data1[i+5])>30)
        {
            flag_right_valid1 = 1;ccd_right1 = i+5;ccd_right1_old=ccd_right1;
            break;
        }
    }
    //修正边界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
    {
        if( ((2*ccd_left1 + efct_width1)/2 - 64) <0)    flag_left_valid1 = 0;
        position1 = 0;
    }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
    {
        if( ((2*ccd_right1 - efct_width1)/2 - 64) >0)    flag_right_valid1 = 0;
        position1 = 0;
    }

    //计算有效宽度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efct_width1 = ccd_right1 - ccd_left1;

      //计算真实宽度
      real_width1 = ccd_right1 - ccd_left1;

    //计算坐标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           position1 = (ccd_left1 + ccd_right1)/2 - 64;
    else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     position1 = (2*ccd_left1 + efct_width1)/2 - 64;
    else if(!flag_left_valid1 && flag_right_valid1)     position1 = (2*ccd_right1 - efct_width1)/2 - 64;

    ccd_left1_old = ccd_left1;
    ccd_right1_old = ccd_right1;
    real_width1_old = real_width1;
    //存储边界用于下次搜线确定边界

}

uint8 flag_left_valid2 = 0,       flag_right_valid2 = 0;
uint8 ccd_left2 = 64,             ccd_right2 = 64;
uint8 ccd_left2_old = 64,         ccd_right2_old = 64;
int16 position2 = 0;
uint8 efct_width2 = 0;
uint8 real_width2 = 0;
uint8 real_width2_old = 0;

//搜索的位置
uint8 left_start2 ,left_end2;
uint8 right_start2,right_end2;

void search_line2(void)
{
    int16 i;

    //确定搜索范围
    left_start2 = position2 + 64;
    if(left_start2<10)   left_start2 = 10;
    left_end2 = 5;

    right_start2 = position2 + 64;
    if(right_start2>117)   right_start2 = 117;
    right_end2 = 122;

    //清除该行标志位
    flag_left_valid2 = 0;
    flag_right_valid2 = 0;

    //search left
    ccd_left2 = 5;
    for(i=left_start2; i>=left_end2; i--)
    {
        if(calc_diff(ccd_data2[i],ccd_data2[i-5])>30)
        {
          flag_left_valid2 = 1;ccd_left2 = i-5;ccd_left2_old=ccd_left2;
          break;
        }
    }
    //search right
    ccd_right2 = 122;
    for(i=right_start2; i<=right_end2; i++)
    {
        if(calc_diff(ccd_data2[i],ccd_data2[i+5])>30)
          {
            flag_right_valid2 = 1;ccd_right2 = i+5;ccd_right2_old=ccd_right2;
            break;
          }
    }
    //修正边界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
    {
        if( ((2*ccd_left2 + efct_width2)/2 - 64) <0)    flag_left_valid2 = 0;
        position2 = 0;
    }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
    {
        if( ((2*ccd_right2 - efct_width2)/2 - 64) >0)
          flag_right_valid2 = 0;position2 = 0;
    }

    //计算有效宽度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efct_width2 = ccd_right2 - ccd_left2;

      //计算真实宽度
      real_width2 = ccd_right2 - ccd_left2;

    //计算坐标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           position2 = (ccd_left2 + ccd_right2)/2 - 64;
    else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     position2 = (2*ccd_left2 + efct_width2)/2 - 64;
    else if(!flag_left_valid2 && flag_right_valid2)     position2 = (2*ccd_right2 - efct_width2)/2 - 64;

    //存储边界用于下次搜线确定边界
    ccd_left2_old = ccd_left2;
    ccd_right2_old = ccd_right2;
    real_width2_old = real_width2;
}
int16 position = 0;
int16 k1,k2;
void calc_road(void)
{
    search_line1();     //搜线
    search_line2();

    k1 = real_width1 - 36;

    if(k1>45)           {k1 = 20; k2 = 80;}
    else if(k1<=0)      {k1 = 100;k2 = 0;}
    else if(k1<-10)     {k1 = 100; k2 = 0;}
    else
    {
        k1 = k1 * 3/2;
        k1 = 100 - k1;
        k2 = 100 - k1;

    }
          //k1 = 100;
        //k2 = 0;
    if(real_width1>100&&real_width2>100)
      position = 2;
    else
    position = position1*k1/100 + position2*k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