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stc12c5a60s2双串口单片机第二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04-10):
本人以前学的一直是at89c51型单片机   现在学校里做一个甲醛检测仪  原来的串口用于传感器传送数据  因为要做一个RS232和上位机通信  所以选用了 stc12c5a60s2双串口单片机 。。无奈啊 第二个串口死活弄不通

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不用串口二初始化 不用串口二发送数据的时候好好的   单把串口二初始化程序添加进去并传送数据后  串口一串口二都不工作了  也显示不出检测数据了。。想问问有没有大神会改  帮忙弄一下串口二的初始化程序和发送程序

PS  串口二只用发送  不用接受   波特率都是9600  晶振都是11.0592

楼主:
#include <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uint jiaquan_mg,jiaquan_ppm;

uchar  NRxBuff;   //通讯接收缓冲区记数
uchar  inbuff[20];//通讯接收缓冲区数据
uchar  outbuff[20];//通讯发射缓冲区数据

sbit RS=P3^3;
sbit RW=P3^4;
sbit E=P3^5;

//毫秒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nms(uint n)
{uint i,j;
for (i=0;i<n;i++){for(j=0;j<1900 ;j++);}}

//串口1   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AUXR&0x5a;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A;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串口2  初始化
void Uart_two_init (void)
{

     S2CON=0x50;
     BRT=0xfd;
     AUXR1=AUXR1&0xef;
     IE2=IE2|0x01;

}

// 串口2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two_send(uchar l)
{
        ES2=0;
        S2BUF=l;
        while((S2CON&0x02)!=0x02);
        S2CON&=~0x02;
        ES=1;

}

//串口2   发送数据
void uart_two_printf(uchar *p)
{

   uchar b;
        for(b=0;b<=7;b++)
        {
        uart_two_send(p[b]);
        }

/////串口1中断子程序//////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
RI=0;
inbuff[NRxBuff]=SBUF;
NRxBuff++;
if (NRxBuff>15)NRxBuff=0;
}

//串口1输出子程序
void sprint(uchar a)
{
ES=0;
SBUF=a;
while(!TI)
{};
TI=0;
ES=1;
}

//发送读取指令
void fa_read_pro(void)
{
uchar a;
outbuff[0]=0xa5;
outbuff[1]=0x5a;
outbuff[2]=0x02;
outbuff[3]=0x80;
outbuff[4]=0xaa;
for (a=0;a<5;a++)sprint(outbuff[a]);
}

//  1602的显示程序这里省略了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int mg1,mg2,mg3,ppm1,ppm2,ppm3;

uchar *s1;
uchar *s2;
uchar *s3;
uchar s4;
init_1602();

s1="HCHO:";
s2="mg/m3";
s3="ppm";
s4='.';

display_1602string(0,0,s1);                         //           第一行开头显示 HCHO:
display_1602string(0,1,s1);                         //           第二行开头显示 HCHO:
display_1602string(11,0,s2);                  //           第一行末尾显示 mg/m3
display_1602string(13,1,s3);                 //           第二行末尾显示 ppm

EA=0;
delay_nms(50);                          //
NRxBuff=0;
UartInit();         //串口1  初始化

Uart_two_init();  // 串口2   初始化

EA=1;
delay_nms(166);       //
while(1)
{

fa_read_pro();////发送读取指令
delay_nms(100);//延时一段时间,大于50ms

  117. if ((NRxBuff>=8)&&(inbuff[0]==0xA5)&&(inbuff[1]==0x5A)&&(inbuff[3]==0x80))      //如果收到8个字节的数据,进行判断,然后处理数据。
  118. {
  119. jiaquan_mg=inbuff[4]*256+inbuff[5];////////////计算甲醛mg值
  120. jiaquan_ppm=inbuff[6]*256+inbuff[7];//////////计算甲醛ppm值

NRxBuff=0;
}

//     想在这个位置  把从串口一接收到的8个字节数据通过RS232从串口二传送出去 串口二只用于传送 不用接受

mg1=jiaquan_mg/100;                           //计算各位
mg2=jiaquan_mg%100/10;                           //计算十分位
mg3=jiaquan_mg%100%10;                           //计算千分位

ppm1=jiaquan_ppm/100;
ppm2=jiaquan_ppm%100/10;
ppm3=jiaquan_ppm%100%10;

display_1602char(7,0,s4);                        //显示小数点
display_1602char(7,1,s4);

display_1602int(6,0,0x30+mg1);                  //显示动态数字要加 0x30    显示以mg为单位的检测数值
display_1602int(8,0,0x30+mg2);
display_1602int(9,0,0x30+mg3);

display_1602int(6,1,0x30+ppm1);                  //显示动态数字要加 0x30          显示以ppm为单位的检测数值
display_1602int(8,1,0x30+ppm2);
display_1602int(9,1,0x30+ppm3);

delay_nms(166);

}

}

网友A(2018-05-01):
老哥,调出来了吗,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