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单片机源代码 显示汉字,字母,数字

楼主:
lcd12864液晶屏,显示汉字,字母,数字

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1. /**********************************************************************************
  2. *  标题: ******************* 12864液晶显示程序*************************************  *
  3. *                                                                                                    *
  4. *   1.通过本例程了解并掌握12864的使用方法。                                             *
  5. *   2.了解12864的硬件结构。                                                                                    *
  6. *                                                                                                    *
  7. *    连接方法:把12864液晶显示屏正确的安装在 J7上,注意不要插歪了。安装好后显示屏   *
  8.                 有部分在板卡区域外,不要插反方向。                                                                    *
  9. *                                                                                                    *
  10. *                                                                                                    *
  11.                                                                                                    *
  12.         发挥部分:理解程序。学会12864的常用控制方法,发挥自己的想象,做一副动画。或则是 *
  13.                   把前面学到的功能移植到显示屏中。                                      *
  14.                   那么就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
  15.                                                                                                    *
  16. * 第一次使用显示,可能会出现屏幕无显示或显示过亮,可以通过调节可变电阻RB2来调节显   *
  17. * 示对比度,得到最佳显示效果。                                                                                                    *
  18. *                                                                                                    *
  19. *
  20.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
"我爱你时,      "
"我不爱你时,    "
"你是那么的闪耀  "
"你什么都不是。  "*/
//下面来定义要显示的汉字,8*4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
"----欢迎使用----"
"  QQ:9986823    "
"  EASY BOAR-51  "
"  祝你学习愉快  "
};

unsigned char code IC_DAT2[]={
"我爱你时,      "
"我不爱你时,    "
"你是那么的闪耀  "
"你什么都不是。  "
};

void main(void)            //分两屏来不断显示上面定义的IC_DAT和IC_DAT2汉字
{

   initinal();//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while(1)
{

   //write_byte_74hc595(0x00);        //关闭12864背光灯,关闭继电器,蜂鸣器,74hc573使能。
   initinal();//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5);
   lcd_mesg(IC_DAT);
   delayms(300);                   //延时程序必要的,长与短,自己调节
   initinal();

下载:

网友A(2018-07-15):
为什么下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