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2017-04-10):
(1)设置6位密码,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将锁打开,初始化密码为(123456)。
(2)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支持6位密码),锁打开后才能修改密码。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候需要二次确认,以防止误操作。
(3)报警、锁定键盘功能。密码输入错误数码显示器会出现错误提示,若密码输入错误次数超过4次,蜂鸣器报警并且锁定键盘。
(4)密码修改后有存储功能。
(5)一键恢复初始密码功能。

仿真图

仿真图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eep=P2^4;//蜂鸣器接口
sbit D1=P2^2;//开锁信号
sbit k1=P3^2;//恢复初始密码按键
sbit RS=P2^7;//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6;//读写控制
sbit E=P2^5;//液晶使能
sbit SDA=P2^1; //数据线接口
sbit SCL=P2^0;//时钟线接口
uchar idata table1[6]={1,2,3,4,5,6}; //初始密码
uchar dd;
uchar aa;//存放密码错误的次数,够三次报警
uchar bb;
uchar cc;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elay2()
{
        ;;
}
//总线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2cinit()
{
        SDA=1;
        delay2();
        SCL=1;
        delay2();
}
//启动信号子函数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2();
        SDA=0;
        delay2();
}
//停止信号子函数
void stop()
{
        SDA=0;
        delay2();
        SCL=1;
        delay2();
        SDA=1;
        delay2();
}
//应答信号子函数
void respons()
{
        uchar i=0;
        SCL=1;
        delay2();
        while(SDA==1&&i<255)//等待应答,过一段时间不应答退出循环
                i++;
        SCL=0;
        delay2();
}
//写一个字节子函数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1;//temp左移一位后高位进CY
                SCL=0;
                delay2();
                SDA=CY;
                delay2();
                SCL=1;
                delay2();
        }
        SCL=0;//应答信号中SCL = 1,所以这里要置0
        delay2();
        SDA=1;//用完要释放数据总线
        delay2();
}
//读一个字节子函数
uchar read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2();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2();
                k=(k<<1)|SDA; //和最低位或,一位位送到K
                SCL=0;
                delay2();
        }
        delay2();
        return k;
}
//向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byte(0xa0);//A0,A1,A2接地,AT24C02芯片地址为1010,送控制字为1010A2A1A0R/~W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date);
        respons();
        stop();
}
//向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子函数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byte(0xa0);//A0,A1,A2接地,AT24C02芯片地址为1010,送控制字为1010A2A1A0R/~W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byte(0xa1);//A0,A1,A2接地,AT24C02芯片地址为1010,送控制字为1010A2A1A0R/~W
        respons();
        date=readbyte();
        stop();
        return date;
}
//向地址写n个字节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n_add(uchar *p,uchar addres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write_add((address+i),*(p+i));
                delay1(20);//一定要适当延时,不然写不进去
        }
}
//向地址读n个字节数据子函数
void read_n_add(uchar *p,uchar addres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p+i)=read_add(address+i);
        }
}
//LCD1602液晶读忙子函数
bit LCD1602_busy()
{
    bit a;
    RS=0;
    RW=1;
    E=1;
    _nop_();
    _nop_();
    a=(bit)(P0&0x80);
    E=0;
    return a;
}
//LCD1602液晶写命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1602_busy());
    RW=0;
        RS=0;
    E=0;
        P0=com;
        delay1(5);
    E=1;
        delay1(5);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while(LCD1602_busy());
    RW=0;
          RS=1;
    E=0;
          P0=date;
        delay1(5);
    E=1;
        delay1(5);
    E=0;
}
//写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write_1_char(uchar zifu)
{
        write_date(zifu);
}
//向液晶写n个字符子函数
void write_n_char(uchar zifu[])
{
        uchar i;
        for(i=0;;i++)
        {
                write_1_char(zifu[i]);
                if(zifu[i+1]=='\0')
                        break;
        }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子函数
void LCD1602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80+0x40;
        pos=x+y;
        write_com(pos);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E=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报警子函数
void baojing1()
{
        int i;
        for(i=0;i<5;i++)
        {
                beep=1;
                D1=0;
                delay1(5);
                beep=0;
                D1=1;
                delay1(5);
        }
}
void baojing2()
{
        uchar i;
        for(i=0;i<10;i++)
        {
                baojing1();
        }
}
//矩阵按键扫描子函数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key;
        key=0xff;
        P1=0xfe; //将第一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一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baojing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1;
                                                        break;
                                case 0xde:         key=2;
                                                        break;
                                case 0xbe:         key=3;
                                                        break;
                                case 0x7e:         key=0x0a;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
        }
        P1=0xfd; //将第二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二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baojing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0x0b;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
        }
        P1=0xfb; //将第 三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三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baojing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7;
                                                        break;
                                case 0xdb:         key=8;
                                                        break;
                                case 0xbb:         key=9;
                                                        break;
                                case 0x7b:         key=0x0c;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
        }
        P1=0xf7; //将第四行线置低电平
        temp=P1;//读JPJK的当前状态到 temp
        temp&=0xf0;// temp = temp & 0xf0
        if(temp!=0xf0)
        {
                delay1(10);//延时去抖
                temp=P1;
                temp&=0xf0;
                   if(temp!=0xf0)//第四行有键被按下
                {
                        temp=P1;//读被按下的键
                        baojing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0;
                                                        break;
                                case 0xd7:         key=0;
                                                        break;
                                case 0xb7:         key=0x0f;
                                                        break;
                                case 0x77:         key=0x0d;
                                                        break;
                        }
                        while(temp!=0xf0)//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0xf0;
                        }
                }
        }
           return key; //返回按下的键
}
//比较密码子函数
bit sfj1(uchar *string1,uchar *string2)
{
        uchar i;
        for(i=0;i<6;i++)
        {
                if(string1[i]!=string2[i])
                        return 0;
        }
        return 1;
}
//选择输入密码或修改密码函数
uchar step_choose()
{
        uchar key;
        key=0xff;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LCD1602_pos(0,0);
        write_n_char(" Input password ");
        LCD1602_pos(1,0);
        write_n_char("  Press key A  ");
        while((key!=0x0a)&&(key!=B))
                key=keyscan();
        return key;
}
//输入密码子函数
bit input_mima(uchar * mima)
{
        uchar i,key;
        LCD1602_pos(1,0);
        for(i=0;i<7;i++)
        {
                delay1(100);
                if(i<6)
                {
                        do
                        {
                                key=keyscan();
                        }//扫描键盘
                        while(key==0xff);
                        if((key!=0x0f)&&(key!=0x0a)&&(key!=0x0c))//不是退格也不是确认键
                        {
                                write_date('*');//是数字键显示*
                                mima[i]=key;
                        }
                        if(key==0x0f)//是退格键
                        {
                                if(i>0)
                                {
                                    LCD1602_pos(1,--i);//光标前移一位
                                        write_date(' ');//清空一位
                                        mima[i]=' ';//写空
                                        LCD1602_pos(1,i);
                                        i--;//密码计数器减一 ,因为循环后会+1,所以在这里要加1
                                }
                        }
                        if(key==0x0c)//没完成密码输入返回错误信息
                        {
                                LCD1602_pos(0,0);
                                return(0);
                        }
                }
                if(i==6)
                {
                        do
                        {
                                key=keyscan();
                        }
                        while((key!=0x0f)&&(key!=0x0c));
                        if(key==0x0f)
                        {
                                LCD1602_pos(1,--i);
                                write_date(' ');
                                mima[i]=' ';
                                LCD1602_pos(1,i);
                                i--;
                        }
                        if(key==0x0c)//密码位数正确
                        {
                                return(1);//返回1正确信号
                        }
                }
        }
}
//密码处理子函数
void sfj2()
{
        uchar key,i;
        uchar idata table2[6]={' ',' ',' ',' ',' ',' '};//存放密码缓冲区
        uchar idata table3[6]={' ',' ',' ',' ',' ',' '};
        uchar idata table4[6]={' ',' ',' ',' ',' ',' '};
        key=step_choose();
        if(key==0x0a)//A被按下,接收输入密码,处理
        {
                read_n_add(table2,0x00,6);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1602_pos(0,0);
                write_n_char(" press password ");
                if(input_mima(table3)) //处理输入密码
                {
                        if(sfj1(table3,table2)) //密码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right ");
                                aa=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D1=0; //开锁
                                beep=1; //响一下
                                delay1(1000);
                                beep=0;
                                TR0=1;
                                cc=1;
                                while(key!=0x0d&&cc) //D没按下一直开
                                {
                                        key=keyscan();
                                }
                                TR0=0;
                                D1=1;//D按下了关锁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if(key==0x0b)//B被按下,修改密码
        {
                read_n_add(table2,0x00,6);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1602_pos(0,0);
                write_n_char(" input password");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if(input_mima(table3)) //处理输入密码
                {
                        if(sfj1(table3,table2)) //密码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right ");
                                aa=0; //清除密码错误次数
                                delay1(1500);
                                dd=1;
                                while(dd) //下面开始修改密码
                                {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LCD1602_pos(0,0);
                                        write_n_char("In new password");
                                        delay1(1500);
                                        if(input_mima(table3)) //处理输入密码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Input new pass"); //确定新密码
                                                LCD1602_pos(1,0);
                                                write_n_char("word again");
                                                delay1(2000);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In new password");
                                                if(input_mima(table4)) //处理输入密码
                                                {
                                                        if(sfj1(table3,table4)) //密码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has");
                                                                LCD1602_pos(1,0);
                                                                write_n_char("change already");
                                                                write_n_add(table4,0x00,6); //把修改的密码存进24C02
                                                                delay1(2000);
                                                                dd=0;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dd=0;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 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dd=0;
                                                aa++;
                                                if(aa==4)
                                                {
                                                        aa=0;
                                                    i=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
                        else //密码 不正确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正确或完成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password wrong");
                        delay1(1000);
                        aa++;
                        if(aa==4)
                        {
                                aa=0;
                            i=20; //3次输入密码不正确报警
                                while(i--)
                                         baojing2();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_init();//调用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i2cinit();//调用24C02总线初始化子函数
        beep=0;
        D1=1; //关锁
        TMOD=0x01;//选择定时器0方式1
        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IT0=1;//下降沿触发
        TR0=0;//关闭定时器
        TH0=0x4c;//50ms装初值
        TL0=0x00;
        while(1)
        {
                  sfj2();//调用密码处理子函数
        }
}
//外部中断0子函数
void wb0() interrupt 0
{
        delay1(2000);
        if(!k1)
        {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i2cinit();//24C02总线初始化
                write_n_add(table1,0x00,6);
                write_n_char("password renew");
                LCD1602_pos(1,0);
                write_n_char("already");
                delay1(1000);
                LCD1602_pos(0,0);
                write_com(0x0c); //关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n_char("Input password");
                LCD1602_pos(1,0);
                write_n_char("Press key A");
        }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x4c;//50ms定时
        TL0=0x00;
        bb++;
        if(bb==200)//10秒时间到
        {
                bb=0;
                cc=0;
        }
}

下载:

网友A(2017-07-07):
太棒了,谢谢哦。哈哈

网友B(2017-11-24):
谁能给我下载这个文件?

网友C:
大神您这个程序为什么用Keil uVision4再次编译成HEX文件烧写到仿真里的时候。按下修改密码键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C:
谢谢分享!大神为什么你的程序重新生成HEX文件后在烧写到仿真图里面,修改密码的功能就不能使用是改过什么地方吗?

网友D(2018-01-04):
logic contention detected on 是咋回事啊?

网友E:
黑币不够,谁可以给我这个文件啊,名字是扣扣,红包奖励

网友F:
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G:
要怎么下载啊、

网友H:
为什么总是仿真总是密码错误呢

网友I(2018-05-03):
非常有用!

网友J:
怎么样啊

网友K:
同上问题啊 再次生成新的hex文件烧写进去一直只能输入密码

网友L:
不知道都有啥元件,大神指示一下

网友M(2018-06-07):
不错我可以学习挺久时间啦

网友N:
密码改了没反应

网友O(2018-09-12):
为什么我打不开仿真文件

网友P(2019-07-13):
不能修改密码

网友Q(2019-12-27):
为什么运行代码有错误

网友R(2020-05-22):
很好很实用

网友S:
密码修改不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