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7812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请教7812稳压

整流滤波后19.28v,经过7812变成4.5v,换了3个7812还是那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变压器是双12v,用了一个7812代替了7912,-12v是对的,就是正的不对

网友A:
7812是不能代替7912的。

网友B:
7812稳压块输出的是+12V电压,7912稳压块输出的是-12V电压.并且因脚的功能还不一样,7812一脚是电源输入脚,二脚接GND,三脚为+12V输出.7912一脚为电源输入,二脚为-12V电压输出,三脚接GND(地)

网友C:
拍照, 发电路图上来看看,这个因该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D:
-12V没有问题,只是+12V输出电压不对,估计你把7812的引脚搞错了,按入、地、出的顺序从新检查7812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没有问题,只是+12V输出电压不对,估计你把7812的引脚搞错了,按入、地、出的顺序从新检查7812的电路

谢谢,检查后没有接错,那又是咋回事

网友E:
没有给出电路图很难说,觉得你应该是弄错饮料了

网友F:
7812时不能代替7912
7812稳压块输出的是+12V电压,7912稳压块输出的是-12V电压.并且因脚的功能还不一样,7812一脚是电源输入脚,二脚接GND,三脚为+12V输出.7912一脚为电源输入,二脚为-12V电压输出,三脚接GND(地

网友G:
电路连接有问题

网友H:
78系列和79系列芯片的引脚属性有区别,接反的话肯定电阻大,达不到要求,建议你百度一下引脚图了在接电路,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