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一个超声波的keil程序用keil4打开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7-04-11):
keil提示: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在网上找的超声波模块的资料,用keil4打开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B:
keil软件路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版主 大牛 可以交个朋友吗 》?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复制一个这个文件到项目里面,在从新编译

网友E:
主程序中#include <at89C51.h>路径不对,换一下reg51.h,或到keil中搜一下*.h,看看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复制一个这个文件到项目里面,在从新编译

对的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完全正确,谢了

网友F(2017-10-23):
引用 楼主:
对的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完全正确,谢了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复制啊 大哥们说的看不懂

网友G(2019-04-22):
先从新编译一下,如果程序没问题就消失了,再就把程序从新复制进来编译

网友H:
AT89X51.H不在这个路径,他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I:
试试编译一下

网友J(2020-03-19):
include路径修改一下,头文件就能链接了;还不行的话,可能部分库文件.c的路径错误,建议manage里面重新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