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7-04-11):
下面两个程序。为什么第一个程序可以,第二个程序就不行呢?

第一个程序:
void Write_A_Byte(uchar b) //向 24C16 中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b<<=1;
SDA=CY;
_nop_();
SCL=1;
NOP4();
SCL=0;
}
Read_ACK();
}

第二个程序:
void  Write_A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temp;
  temp=dat;
  SCL=0;   //释放时钟信号  让数据总线变化
  for(i=0;i<8;i++)
  {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1;
        NOP4();
    SCL=0;
        NOP4();
  }
}

网友A:
I2C对时序要求特别高,而且你又是IO口模拟的时序,最好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对不对,硬看很难看出问题的(如果是时序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