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防酒后驾驶 MQ-3酒精检测系统的仿真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防酒后驾驶控制系统的仿真图:

课题任务的内容和要求
(1)  学习气体测量传感器的原理和使用,并完成数据采集、调理电路的设计;
(2)  学习单片机系统的设计及编程,完成系统整体设计;
(3)  通过不同颜色显示灯及触发措施,对应三种酒精含量范围(醉酒状态、少量饮酒状态、正常状态),;
(4)  测量结果动态显示。
酒精传感器采集酒精浓度信息,将其转化为变化的电压信号。电压信号经过处理后通过A/D转换电路实现对信号的模数转换,然后送至单片机系统进行逻辑判断处理。如果驾驶员未饮酒,LED显示绿灯,汽车正常启动;如果驾驶员处于少量饮酒状态,LED显示黄灯,且会发出声光报警;如果驾驶员处于醉酒状态时,LED显示红灯,且会控制继电器动作,自动切断汽车启动系统电源,从而使汽车无法启动,有效的防止驾驶员酒后驾车。
流程图:

MQ-3模块的资料: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1602.h>
        sbit CL=P2^2;
        sbit ST=P2^3;
        sbit OE=P2^5;
        sbit EOC=P2^4;                //这四个是定义AD转换器的
        sbit DOUT=P3^2;         //传感器TTL输出接单片机外部中断0
        sbit SK=P2^6;                 //蜂鸣器
        uchar code WU[]="  Welcome use  ";
        uchar code TS[]="Alcohol Tester";
        uchar code YC[]="  You Can Drive!";
        uchar code YN[]=" It's Dangerous!";
        uchar code GD[]="Drive  carefully";
        uchar code AP[]="Watch out,Please";
        uchar code YD[]=" You have drunk";
        uchar code FS[]="Forbidden Start!";
        uchar nd[]="Alcohol:     ppm      ";
        uchar i=0,flag=0;
        uint Z;
/*******************蜂鸣器报警**************/
        void Beep(uchar t)
        {
        uchar i,j;
        for(i=0;i<200;i++)
                {
                         SK=~SK;
                        for(j=0;j<t;j++);
                }
                SK=1;
        }
/*******************AD转换**************/
        void AD0809()
        {
                ST=0;
                ST=1;
                ST=0;                 //        启动ADC0809
                while(EOC==0);        // 等待数据转化
                OE=1;                        // 传输数据
                Z=P1;
                OE=0;                   // 关闭传输数据
                delay(1);
                Z=Z*500.0/255;
                nd[10]=(Z/100-1)*2+Z%100/10/5+'0';
                nd[11]=(Z%100/10%5)*2+'0';
                nd[12]='0';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pos(0);
                        dis_date(WU);
                        lcd_pos(0x41);
                        dis_date(TS);
                        delay(2000);
                        EA=1;                // 开放总中断
                        EX0=1;                // 允许外部中断0
                        ET0=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CON=0x0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  定时器工作方式1
                        TR0=1;                   //  打开定时器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设置T0工作频率
                        OE=0;
                        while(1)
                                {
                                 AD0809();
                                 if(flag==1)                   // 进入酒精检测模式
                                {
                                                lcd_pos(0);
                                                dis_date(nd);
                                        if(nd[10]>0x32)
                                         {
                                                P3=0x3b;                        // 醉酒饮酒
                                                lcd_pos(0x40);
                                                dis_date(FS);
                                         }
                                         else
                                         {
                                                P3=0xdb;                //少量模式
                                                lcd_pos(0x40);
                                                dis_date(YN);

下载:

网友A(2018-05-27):
很好,帮助很大,你值得拥有

网友B:
不错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C:
为什么运行不了啊

网友D(2018-11-05):
说明很仔细,不错

网友E(2019-04-13):
帮助很大

网友E:
下面两个灯没反应

网友F:
第二种程度的酒驾,汽车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G(2019-06-18):
lz,程序中ad数据转换那一块什么意思啊,能详细说明吗?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H(2019-10-10):
可以配在汽车上,防止酒驾

网友I:
不错,现代社会更需要这样的高科技

网友J:
这个估计还是只能拿来做玩具吧,

网友K:
作为毕设会不会简单了点,导师不给过。。。。

网友K:
汽车无法启动,那是需要汽车模型或者车轮的硬件吗?反正图里有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你文件中只是提到了继电器

网友L:
很喜欢感谢楼主

网友M(2019-12-05):
有很大的帮助,不错

网友N:
能用么做过的???

网友O(2020-06-02):
下载了,为什么浓度调到最低还是会显示喝酒了,还有就是报警不应该检测到浓度再报吗?还得自己按键才可以

网友P:
运行这个需要下载哪些软件呢?

网友Q(2020-11-26):
打开仿真图时,全部LED灯都是显示黄色。应该将第一个LED没饮酒换成绿色的,第四个LED灯锁车换成红色,更加明显表达你的要求吧。还好调节电压的那里,检测到有醉驾再调回没喝醉再调喝醉,蜂鸣器不会响也没有显示浓度,是还有点缺陷吧?

网友R:
值得学习和总结

网友S:
请问那个酒精传感器怎么做呢?

网友T(2021-04-30):
为啥下载之后再调数值显示屏和LED还是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U(2022-10-14):
有借鉴作用,好厉害

网友V:
引用 网友Q:
打开仿真图时,全部LED灯都是显示黄色。应该将第一个LED没饮酒换成绿色的,第四个LED灯锁车换成红色,更加 ...

ad转换那里是不是ppm转换的有问题?该怎么改的知道不?nd[]是什么还是没搞清楚,判断语句也有问题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