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0~200A大电流检测电路设计 用AD实现 带原理图,源代码,proteus仿真文件

楼主(2017-04-11):
这是我刚做的一个20~200A大电流检测电路,通过ADC0809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LED显示结果,包括原理图,仿真文件,源代码。
将R1的电压采样到ADC0809,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单片机

AD画的原理图(附件中可以可以下载):

51单片机P0口和其他口内部结构不同
使用单片机P0端口时必须把P0的8个口都接上拉电阻,
使用单要不然P0口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

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reg51.h>

//各数字的数码管段码(共阴)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数组{0,1,2,3,4,5,6,7,8,9}

sbit CLK=P3^3;    //时钟信号
sbit ST=P3^6;     //启动信号,由低电平到高电平时间段复位 ,高电平到低电平时间段开始转换
sbit EOC=P3^5;    //转换结束信号,当转换结束时会自动变成高电平
sbit OE=P3^4;     //输出使能 ,当OE为高电平时开启输出端,OE为低电平时禁止输出
sbit W1=P2^4;     //定义W1表示P2.4位,第一位数码管控制端, 为0时亮,为1时灭
sbit W2=P2^3;          //定义W2表示P2.3位,第二位数码管控制端, 为0时亮,为1时灭
sbit W3=P2^2;          //定义W3表示P2.2位,第三位数码管控制端, 为0时亮,为1时灭
sbit key=P3^7;          //定义按键控制key为P3.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显示转换结果(动态扫描模式)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
{
        d=d*1.0/256*5*40;  //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的公式为5V*(d/256),采样电压值为电流值*100欧姆,所以要获得实际电流值,即为采样电压值*40倍 (n1:n2=4000:1)

        W1=0;   //第一个数码管亮
        P0=DSY_CODE[d%10];  //显示第一个数码管的值 为P1的值除以10取余
        Delayms(6);                        //延时5ms
        W1=1;   //第一个数码管灭

        W2=0;
        P0=DSY_CODE[d%100/10];        //显示第二个数码管的值 为P1的值除以100取余 再除以10取整
        Delayms(6);
        W2=1;

        W3=0;
        P0=DSY_CODE[d/100];           //显示第三个数码管的值 为P1的值除以100取整
        Delayms(6);
        W3=1;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2; //16位定时器0工作模式设置为2
        TH0=0x14;  //设置定时器高8位初值为0x14
        TL0=0x00;  //设置定时器低8位初值为0x00
        TR0=1;           //开启定时器0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开启中断总开关

//---------------启动 A/D 转换

//---------开始按键-----
A:        while(key==1);     //等待按键按下
        Delayms(1);               //延时1ms
        if(key==0)         //延时1ms后按键还是按下了,说明按键确实按下了(按键消抖功能)
        while(key==0);           //当按键松开时,循环转换和显示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OE=1;                          //开启输出端

                Display(P1);     //将输出到单片机P1端口上的数字信号在LED显示出来
                OE=0;            //关闭输出端

//------停止按键---------
           if(key==0)
                   {
                        Delayms(1);
                    if(key==0)         //延时1ms后按键还是按下了,说明按键确实按下了(按键消抖功能)
                        while(key==0);           //当按键松开时

全部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2019-01-15):
做到这一部分了。支持楼主。

网友B(2021-12-17):
只是adc采集,直流检测,太简单了

网友C(2022-05-10):
引用 网友B:
只是adc采集,直流检测,太简单了

也是 。不过已经不错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正想了解了解啥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