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没错但就是生成不了HEX文件。肿么办

楼主(2017-04-11):
我的程序没错但就是生成不了HEX文件。肿么办

网友A:
你的keil没有破解

网友A:
破解下就好了

网友B:
需要破解你的keil软件

网友C:
你的keil还没破解。破解一下就好了。我也出现过

网友D:
你的keil需要破解,网上有很多破解版

网友E:
说你的代码大小超过版本要求的大小,估计就是前面几楼说的——你的keil没破解

网友F:
首先,keil系列编程软件需要破解,为了学习现在都有注册机,其次在编程时要在设置里把生成.hex文件勾选上,如果程序正确无误,完全可以生成hex。我现在在学51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下载一个破解版的keil软件

网友H:
网上下个注册机,破解下就搞定了

网友I:
用keilgen注册机注册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