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检测,温度高了启动进步电机红外控制转速,1602液晶显示 源程序

楼主(2017-04-11):
//DS18B20温度检测及其液晶显示,温度高了启动进步电机红外控制转速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Test by DS18B20"};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nsigned char code Temp[]={"Temp:"};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Cent[]={"Cent"};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word2[]="over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code word1[]="    warn        ";
unsigned char code word4[]="start    cooling";
unsigned char code word5[]="speed       high";
unsigned char code word6[]="speed       low ";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DIR=P1^4;
sbit PUL=P1^3;
sbit ENA=P1^6;
sbit GND1=P3^3;
sbit GND2=P3^4;
sbit GND3=P3^5;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k1=P2^2;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RW=P1^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1.1引脚
sbit E=P2^5;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5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DU = P2^0;                //HL-1 P2.6
sbit WE = P2^1;                //HL-1 P2.7
uint warn_h=30,warn_h2=0;
uchar irtime,speed;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8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1;c>0;c--)
        for(b=4;b>0;b--)
            for(a=89;a>0;a--);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for(j=0;j<33;j++)
           ;
}

void cmg88()//关数码管
{
DU=1;
P0=0X00;
DU=0;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sbit DQ=P2^4;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数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全局变量声明
------------------------------------------------*/

bit irpro_ok,irok;//定义一位变量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用来存放32位码值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定义一个静态变量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1)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speed=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speed=2;break;//2
                         case 0x5e:speed=3;break;//3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以下是与温度有关的显示设置
******************************************************************************/
/*****************************************************
函数功能: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
void display_error(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Erro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
函数功能:显示说明信息
***************************************************/
void display_expl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符号
***************************************************/
void display_symbol(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Temp[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Temp[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4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ent)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ent[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ent[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80+0x45);
        WriteData(' ');
        WriteAddress(0x4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4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_temp3()
{
       uint num;
       WriteAddress(0x8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2[num]);
           }
           WriteAddress(0x80+0x4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1[num]);
           }

}
void  display_temp4()
{
     uint num;
     WriteAddress(0x8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4[num]);
           }
     WriteAddress(0x80+0x4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5[num]);
          }

}
void  display_temp5()
{
     uint num;
     WriteAddress(0x8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4[num]);
           }
     WriteAddress(0x80+0x40);
     for (num=0;num<16;num++)
          {
                        WriteData(word6[num]);
          }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void  JB()
{
      uint i,SPEED;
          SPEED=speed*10000;

                                        for(i=0;i<1600;i++)
                                        {
                                                PUL=~PUL;
                                                delay(1);
                                        }
                                        delay(SPEED);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TEM;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cmg88();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ENA=0;
             DIR=0;
          GND1=0;
          GND2=0;
          GND3=0;
      if(k1==0)
      {
         delay8ms();
         if(k1==0)
         {
            while(1)
            {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f(Init_DS18B20()==1)
                   display_error();
                        //显示温度的单位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if((TN>=warn_h)&&(TD>=warn_h2))
                   {
                      display_temp3();
                      delaynms(10);
                                  while(9)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if(speed==1)
                           {
                             display_temp4();
                           }
                         if(speed==2)
                           {
                             display_temp5();
                           }
                                         JB();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if(TN<warn_h)
                                      {
                                         break;
                                      }

                                        }

                      }
                   else
                   {
                      display_explain();
                         display_symbol();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nms(10);
                                 if(k1==0)
                    {
                           delay8ms();
                          if(k1==0)
                          {
                                    while(k1==0);
                                break;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