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目录    1
************************************************************函数的使用和熟悉*************** ************************************************/    4
实例3:用单片机控制第一个灯亮    4
实例4: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灯闪烁:认识单片机的工作频率    4
实例5:将 P1口状态分别送入P0、P2、P3口:认识I/O口的引脚功能    5
实例6:使用P3口流水点亮8位LED    5
实例7:通过对P3口地址的操作流水点亮8位LED    6
实例8:用不同数据类型控制灯闪烁时间    7
实例9:用P0口、P1 口分别显示加法和减法运算结果    8
实例10:用P0、P1口显示乘法运算结果    9
实例11:用P1、P0口显示除法运算结果    9
实例12:用自增运算控制P0口8位LED流水花样    10
实例13:用P0口显示逻辑"与"运算结果    10
实例14:用P0口显示条件运算结果    11
实例15:用P0口显示按位"异或"运算结果    11
实例16:用P0显示左移运算结果    11
实例17:"万能逻辑电路"实验    11
实例18:用右移运算流水点亮P1口8位LED    12
实例19:用if语句控制P0口8位LED的流水方向    13
实例20:用swtich语句的控制P0口8位LED的点亮状态    13
实例21:用for语句控制蜂鸣器鸣笛次数    14
实例22:用while语句控制LED    16
实例23:用do-while语句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16
实例24:用字符型数组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17
实例25: 用P0口显示字符串常量    18
实例26:用P0 口显示指针运算结果    19
实例27:用指针数组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19
实例28:用数组的指针控制P0 口8 位LED流水点亮    20
实例29:用P0 、P1口显示整型函数返回值    21
实例30:用有参函数控制P0口8位LED流水速度    22
实例31:用数组作函数参数控制流水花样    23
实例32:用指针作函数参数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23
实例33:用函数型指针控制P1口灯花样    25
实例34:用指针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显示多个字符串    26
实例35:字符函数ctype.h应用举例    27
实例36:内部函数intrins.h应用举例    27
实例37:标准函数stdlib.h应用举例    28
实例38:字符串函数string.h应用举例    29
实例39:宏定义应用举例2    29
实例40:宏定义应用举例2    30
实例41:宏定义应用举例3    30
*************************************************************** **中断、定时器********中断、定时器************ *********中断、定时器*********中断、定时器******** **** ********************************************************/    31
实例42:用定时器T0查询方式P2口8位控制LED闪烁    31
实例43:用定时器T1查询方式控制单片机发出1KHz音频    31
实例44:将计数器T0计数的结果送P1口8位LED显示    32
实例45:用定时器T0的中断控制1位LED闪烁    33
实例46: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长时间定时    34
实例47:用定时器T1中断控制两个LED以不同周期闪烁    34
实例48:用计数器T1的中断控制蜂鸣器发出1KHz音频    36
实例49: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36
实例50-1:输出50个矩形脉冲    39
实例50-2:计数器T0统计外部脉冲数    40
实例51-2:定时器T0的模式2测量正脉冲宽度    40
实例52:用定时器T0控制输出高低宽度不同的矩形波    41
实例53:用外中断0的中断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42
实例54-1:输出负脉宽为200微秒的方波    43
实例54-2:测量负脉冲宽度    43
实例55:方式0控制流水灯循环点亮    44
实例56-1:数据发送程序    45
实例56-2:数据接收程序    47
实例57-1:数据发送程序    47
实例57-2:数据接收程序    49
实例58:单片机向PC发送数据    50
实例59:单片机接收PC发出的数据    51
*****************************************************************数码管显示*****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显示****************数码管显示***************************************************/    52
实例60:用LED数码显示数字5    52
实例61:用LED数码显示器循环显示数字0~9    52
实例62:用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数字"1234"    53
实例63:用LED数码显示器伪静态显示数字1234    54
实例64:用数码管显示动态检测结果    54
实例65:数码秒表设计    56
实例66:数码时钟设计    58
实例67:用LED数码管显示计数器T0的计数值    62
实例68:静态显示数字“59”    63
******************************************************************** **键盘控制*********键盘控制*************** ***************键盘控制**** *****键盘控制**** ****** *****************************************************/    63
实例69:无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    64
实例70: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    64
实例71:CPU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    65
实例72:定时器中断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    68
实例73:独立式键盘控制的4级变速流水灯    71
实例74:独立式键盘的按键功能扩展:"以一当四"    73
实例75:独立式键盘调时的数码时钟实验    75
实例76:独立式键盘控制步进电机实验    79
实例77:矩阵式键盘按键值的数码管显示实验    82
//实例78:矩阵式键盘按键音    85
实例79:简易电子琴    86
实例80:矩阵式键盘实现的电子密码锁    92
************************************************************************ **液晶显示LCD*********液晶显示LCD *****液晶显示LCD ************* *******液晶显示LCD*********液晶显示LCD *****液晶显示LCD **** ****** ***********************************************************/    95
实例81:用LCD显示字符'A'    96
实例82:用LCD循环右移显示"Welcome to China"    99
实例83:用LCD显示适时检测结果    102
实例84:液晶时钟设计    106
*******************************************************************一些芯片的使用*****24c02      DS18B20  X5045  ADC0832  DAC0832  DS1302  红外遥控**********************************************/    112
实例85:将数据"0x0f"写入AT24C02再读出送P1口显示    112
实例86: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    117
实例87:对I2C总线上挂接多个AT24C02的读写操作    124
实例88:基于AT24C02的多机通信  读取程序    129
实例88:基于AT24C02的多机通信 写入程序    133
实例90:DS18B20温度检测及其液晶显示    144
实例91:将数据"0xaa"写入X5045再读出送P1口显示    153
实例92:将流水灯控制码写入X5045并读出送P1口显示    157
实例93:对SPI总线上挂接多个X5045的读写操作    161
实例94:基于ADC0832的数字电压表    165
实例95:用DAC0832产生锯齿波电压    171
实例96:用P1口显示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值    171
实例97: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继电器    174
实例98:基于DS1302的日历时钟    177
实例99:单片机数据发送程序    185
实例100:电机转速表设计    186
模拟霍尔脉冲    192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