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毫伏到5毫伏之间的电压放大1000倍,我的放大电路该怎么做误差小,不用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7-04-11):
将1毫伏到5毫伏之间的电压放大1000倍,我的放大电路该怎么做误差小,不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A:
采有低噪声运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有低噪声运放就可以了。

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B(2021-07-16):
我加了他  都不理的   给钱 也不理

网友C:
有了提示就该自己去找资料学习,有提示就已经是给了帮助了.

网友D:
场结型的
LF412是JFET双运放,最大失调3mV,偏置电流0.2nA,增益带宽4MHz,压摆率15V/us,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用OP07去作放大就行了,我这边就是用OP07去作的,精度能满足要求

网友F:
总是觉得现在的帖子,很多人的提问不够具体。或者是描述不够明确。比如楼主,误差小要小到什么程度?你又希望别人回复到什么程度呢? 你自己也没有提供你的设计方案及用途啊。电路设计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要有很多的抉择和取舍,不可能一味的追求误差小的。都根据实际的需求而定。这样的话,又怎么要求别人具体回复?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对的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