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设计总结 附stm32单片机控制小车加减速源程序 超详细

楼主(2017-04-11):
最近在研究stm32单片机控制小车加减速,写了一些东西,教程和源程序都有:

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设计总结
  • 需求分析
步进电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行业。目前常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两个光电耦合信号输入,一个为脉冲,另一个为方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内部不对电机的加减速作任何假设,它根据输入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在行业应用中,对于执行机构的启动与停止阶段,是有一定要求的。最基本的,要求速度连续,也就是加速度无跳变。因为,加速度与执行机构的出力是成正比的,加速度上的跳变,造就了出力的突变,直接影响就是在机构运行过程中产生冲击。不但在工作过程中有噪音,更大的危害在于缩短了机构的使用寿命。
因此,有必要针对步进电机开发一套合适的加减速算法,来确保电机的速度曲线连续。
  • 算法原理
本节推到线性速度实现过程中的几个基本关系式。
2.1 步进电机运行基本公式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脉冲信号,转换为步进电机的转角,一个脉冲转过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因此,脉冲的总数决定了一次运动过程中电机的转角,脉冲的频率决定了步进电机的速度。图1表示脉冲出现的时刻,时间t0,t1,t2之间的间隔分别是基础时钟的整数倍,分别为c0和c1
如果定时器的时钟基础频率为ft,那么有
如果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alpha,那么可以求出瞬时速度为
同时,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为
其中,步距角与步进电机每圈对应的脉冲数有关
Spr就是每圈对应的脉冲数,steps per round
要实现线性速度,需要速度随着时间均匀变化,根据匀加速计算公式有
合并后得到
从该公式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当速度一定的时候,步进电机加速度与所需的步数成反比。如果所示
因此,对于给定的总步数以及加速度,减速度,加速的步数与减速的步数是确定的
2.2 线性加减速切换步数
线性加减速的参数包括,最大速度,加速度,减速度,总步数四个。根据参数间的约束关系,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到达最大速度运行,另外一种没到达。判定的标准是max_s_lim与accel_lim的大小,max_s_lim是达到最大速度所需的步数,accel_lim是根据给定的加速度与减速度,减速开始所需的步数。
两者的计算方法如下
2.2.1 可以到达最大速度

那么,减速开始的步数为

2.2.2 不能达到最大速度
减速开始的步数为
  • 算法实现
根据算法原理分析,可以得知,线性加减速算法的核心在于定期改变脉冲的间隔。因此,需要在定时器溢出的时候改变下次溢出时间。
为了区分不同的速度轮廓,需要对给定的运动参数做判别,这个步骤可以在主函数中进行。如果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不改变参数,那么固定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此外,采用定点数来替换浮点运算,加快计算过程。使得该算法可以方便移植到更低端的16位乃至8位单片机上。
3.1 电机运行状态机
为了跟踪电机速度轮廓的各个状态,设计了一个状态机,分别为停止态,加速态,运行态,减速态。各个状态的切换关系如图所示

3.2 主要数据结构
3.2.1 速度轮廓数据SPEED_RAMP_DATA
结构体成员的含义如下
run_state,用来指示电机运行状态
dir 电机运行方向
step_delay 以定时器周期为基数的延时数
decel_start 减速开始对应的步数
decel_val 减速度
min_delay 运行态对应的延时数
accel_count 加速与减速段对应的步数,是个累计值,在加速段从0开始,在减速段以0结束

3.2.2 电机运行标志GLOBAL_FLAGS
running,表示电机是否在运动,一个轴的运动完成以前不允许第二次运动
cmd,表示是否接到了一个运动命令,该变量保留作为上下位机交互调试使用

3.2.3 宏定义
有一些与电机参数有关的宏定义
T1_FREQ 定时器运行频率
SPR 步进电机每转对应的脉冲数
ALPHA 步距角
此外,为了简化计算,以及支持定点运算,定义了一些中间常量,如
A_T_x100
T1_FREQ_148
A_SQ
A_x20000

3.2.4 运动参数MOVE_PARAMS
包含有
              int16_t steps;
              uint16_t accel;
              uint16_t decel;
              uint16_t omega;

1. 梯形加减速算法
这个算法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借用任何表格,在每个中断中计算下一个中断发生的时刻,因此节约了大量的内存,给资源紧缺的单机,特别是8bit单片机带来了福音。不过,这个算法在代码上有几个缺陷。
1,采用的是PWM输出引脚。对于步进电机来说,不需要采用PWM,而且一般单片机的PWM脚是硬件绑定的,不灵活。
2,在周期计算函数中,不应该每个中断都更新定时器的预设值,这样就无法得到50%的占空比。
3,代码在波形配置寄存器上少写了一句关键的代码。
4. 算法采用了定点算术,导致数据都偏大,其中某个预定义的宏,编译器提示溢出。
5,如果要进一步增大加速度和速度,不进行特殊处理,会造成32位的数据溢出。
6,对于整形运算中的%,使用了编译器相关的特性,因此会有移植性问题。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向32bit的单片机移植过程中,本工作室对问题都做了修复,确保算法的正确性和适应性。

2. 任意形状的S形加减速
如果从加速度轮廓上看,梯形加减速的加速度是矩形的,而且在速度切换点,加速度从正一下子变为负,会有明显的响声,因此,有必要开发更为平滑的算法。那就是S形加减速。针对S形加减速,具体做法有很多,比较简单的做法是采用sigmoid函数,一切有S形状的函数都可以拿来做基础S函数,比如log函数的变形,sin函数。不过,这些函数在S曲线的计算公式上虽然简单了,但是由于可调参数太少,导致了无法根据现实情况随意更改S曲线形式,缺少灵活性。为此,本工作室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推出任意形状的S形曲线算法。具体来说,首先规划运动的加速度,然后积分得到速度轮廓,进而转换为步进电机的频率轮廓。

3. 拟合电机矩频特性加减速
该算法充分利用所选的步进电机特性曲线来选择加减速轮廓,具有最大化电机能力的优点,而且算法占用的空间少,对于特定的步进电机具有带载能力最大化的优点,在小负载测试中发现,使用梯形加减速算法可以在3s内完成无丢步的运动,换为该算法,可以实现2.2s无丢步加减速。

stm32源程序:
/*----------------------------------------------------------------------------*/
//版权信息:    无极电子工作室
//文件名:      s_curve.c
//当前版本:    1.0
//单片机型号:  MB9BF322L
//开发环境:    IAR EWARM7.4
//晶振频率:    4M
//作者:        paul
//功能:        s曲线计算文件
//修订记录:
//2015-09-28----创建
/*----------------------------------------------------------------------------*/

  13. #include "s_curve.h"

//s曲线加速度各段参数定义
//起始速度
const float f0 = 0;

//加加速度与减减速度,
float faa = 0;
float frr = 0;

//加速段三个时间
const float taa = 0.1;
const float tua = 0.2;
const float tra = 0.1;

//匀速段
const float tuu = 5.0;

//减速段
const float tar = 0.1;
const float tur = 0.2;
const float trr = 0.1;

unsigned int s_curve_table[TABLE_LEN]={0};

static int S_curve_func(
                        S_curve_params_struct *s_params,
                        float t,
                        float *freq,
                        float *acc
                        );

void S_curve_gen(void)
{

        unsigned int i,tint;
        float ti;
        float freq,freq_pre;
        float acc,acc_pre;
        float fi;
        S_curve_params_struct s_params;

        s_params.f0 = f0;

        s_params.taa = taa;
        s_params.tua = tua;
        s_params.tra = tra;
        s_params.tuu = tuu;
        s_params.tar = tar;
        s_params.tur = tur;
        s_params.trr = trr;

        s_params.faa = 2.0/(s_params.taa*(s_params.taa+s_params.tra+2*s_params.tua));
        s_params.frr = 2.0/(s_params.trr*(s_params.tar+s_params.trr+2*s_params.tur));

        for(i = 0;i < TABLE_LEN;i++)
        {
                fi = i*(taa+tua+tra+tuu+tar+tur+trr)/TABLE_LEN;
                S_curve_func(&s_params,fi,&freq,&acc);

                ti = TMAX - (TMAX - TMIN)*freq;
                tint = (unsigned int)ti;

                s_curve_table[i] = tint;

        }

}

static int S_curve_func(
                        S_curve_params_struct *s_params,
                        float t,
                        float *freq,
                        float *acc
                        )
{
        float A,B,C,D,E,F;
        float f1,f2,f3,f4,f5;
        float Ta,Tu,Tr;
        float fra,far;
        float f0,faa,frr;
        float taa,tua,tra,tuu,tar,tur,trr;

        faa = s_params->faa;
        frr = s_params->frr;

        taa = s_params->taa;
        tua = s_params->tua;
        tra = s_params->tra;
        tuu = s_params->tuu;
        tar = s_params->tar;
        tur = s_params->tur;
        trr = s_params->trr;

        f0 = s_params->f0;

        fra = faa*taa/tra;
        far = frr*trr/tar;

        Ta = taa + tua + tra;
        Tu = tuu;
        Tr = tar + tur + trr;

        A = f0;
        B = f0 - 0.5*faa*taa*taa;
        C = f0 + 0.5*faa*taa*taa + faa*taa*tua + 0.5*fra*(taa+tua)*(taa+tua) - fra*Ta*(taa+tua);

        f1 = f0 + 0.5*faa*taa*taa;
        f2 = f0 + 0.5*faa*taa*taa + faa*taa*tua;
        f3 = 0.5*fra*Ta*Ta + C;

        D = f3 - 0.5*far*(Ta+Tu)*(Ta+Tu);
        f4 = -far*0.5*(Ta+Tu+tar)*(Ta+Tu+tar) + far*(Ta+Tu)*(Ta+Tu+tar) + D;

        E = f4 + far*tar*(Ta+Tu+tar);
        f5 = -far*tar*(Ta+Tu+Tr-trr) + E;

        F = f5 + frr*(Ta+Tu+Tr)*(Ta+Tu+Tr-trr) - 0.5*frr*(Ta+Tu+Tr-trr)*(Ta+Tu+Tr-trr);

        if((t>=0) && (t<=Ta+Tu+Tr))
        {
                if((t>=0) && (t<=taa))
                {
                        *freq = 0.5*faa*t*t + A;
                        *acc = faa*t;
                }
                else if((t>=taa) && (t<=taa+tua))
                {
                        *freq = faa*taa*t + B;
                        *acc = faa*taa;
                }
                else if((t>=taa+tua) && (t<=taa+tua+tra))

资料下载:

网友A:
很难得的好资料 下载了

网友B(2017-07-11):
请问楼主,程序里面的参数怎么来的啊?有算法解析吗?

网友C:
非常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D: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17-08-17):
这个不就是抄的AN446的嘛

网友F:
谢谢谢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17-11-24):
感谢分享,但黑币不够。汗。

网友H:
AVR446的算法,赞!

网友I(2017-12-25):
很难得的好资料,只能看

网友J:
楼主,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我的扣扣179687307求联系

网友K:
niu
正好在研究 算法很复杂

网友L(2018-04-10):
多谢楼主好东东

网友L:
多谢楼主的资料,值得参考

网友M:
很棒的资料,正有需要

网友N:
不是很明白,顶一下

网友O:
正好在使用步进电机梯形算法,换向时冲击力较大,希望此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P:
谢谢分享,要慢慢看啊,希望能搞懂

网友Q:
正是我所需要的,多谢分享

网友R:
感谢分享,51黑电子有你更精彩

网友S:
好东西啊,正需要

网友S:
楼主做得很详细,很到位。正需要呢

网友T:
分析得很到位,最近正缺这一理论知识引导~

网友U:
多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块。。。

网友V(2018-05-14):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的分析分享

网友W:
很好,分不够

网友X:
分不够,等攒分哦。

网友Y:
感谢分享,下载了以后说不定用得到

网友Z:
非常感谢,正需要这东西

网友AA(2018-06-19):
有谁正常使用了么?为什么我的并不能使用

网友AB:
东西是好东西,可惜。大哥一点点注解都没有,读起来想扔掉

网友AC(2018-07-27):
非常常用步进电机S曲线算法控制,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D:
感谢楼主,最近正好在研究步进电机控制方面的问题

网友AE:
最近正在学习步进电机调速,还有595级联。感谢分享~

网友AF: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AG(2018-08-26):
很好,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AH(2019-06-08):
所以这个程序里边对应的管脚输出除了有GPIOA.2(控制LED的输出)?还有哪些管脚的输出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呢,求解答!

网友AI:
不错的资源 值得分享

网友AI:
涨知识了

网友AI(2019-07-10):
感谢楼主的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AJ:
想用一下

网友AK:
学习中,算法很复杂啊

网友AL: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AI(2019-08-17):
参数怎么调试啊

网友AM:
真的很想看。

网友AN(2019-10-24):
nice,资料给力

网友AO(2020-01-06):
嗯嗯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P:
多谢楼主分享,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Q(2021-08-02):
请问axis和step代表什么

网友AR(2021-10-29):
是不是运算太多了,这么多浮点运算,感觉不实用

网友AS(2023-03-20):
顶起,时时刻刻都要回看。才知道哪里可以改进。学习了

网友AT:
对原作者的文档理解十分到位,通透,赞一个

网友AU(2024-08-28):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