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编写 求大神

楼主(2017-04-11):
1)用P1.0控制发光二极管LED0,使其以0.5s的周期闪烁;
2)用P1.1控制发光二极管LED1,使其以1.5s的周期闪烁;
3)用P2口控制发光二极管LED2——LED7,每个LED亮 1s,做跑马灯。
要求程序中使用定时计数器和中断。

求大神帮忙 谢谢

网友A: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双解c和汇编程序

网友B:
自己动手吧,否则永远学不好,用汇编写两三个程序,什么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吧,否则永远学不好,用汇编写两三个程序,什么都清楚了

会分开写第一个和第二个  不会第三个 也不会一起写 能不能帮帮忙
  谢谢

网友C:
sbit led0=P1^0;                //定义led0
sbit led1=P1^1;                //定义led1
sbit ledg=P2;                //定义led组 ledg=led group

uchar num50a=0,num50b=0,num50c=0;        //3个50ms计数变量

void led_ctrl()                //灯控
{
        if(num50a==10)        //如果 计数器50a值为10 500ms
        {
                num50a=0;                //计数器50a清零
                led0=~led0;                //led0取反
        }

        if(num50b==30)        //如果 计数器50b值为30 1500ms 1.5s
        {
                num50b=0;                //计数器50b清零
                led1=~led1;                //led1取反
        }

        if(num50c==20)        //如果 计数器50c值为20 1000ms 1s
        {
                num50c=0;                //计数器50c清零

                if(P2==0x80)        //如果 P2值为0x80 1000 0000
                {
                        P2=0x04;                //赋值 P2值为0x04 0000 0100
                }

                P2<<1;                        //P2值左移1位
        }
}

void Server_Time0() interrupt 1        //计时器服务程序
{
        TH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TL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num50a++;        //50ms计数器a自加
        num50b++;        //50ms计数器b自加
        nun50c++;                //50ms计数器c自加
}

void main()
{
        init_time();        //初始化计时器 没写 这个是最基本的函数了

        led0=1;                        //开led0
        led1=1;                        //开led1
        p2=0x04;                        //开led2

        while(1)
        {
                led_ctrl();        //调用 led控制函数
        }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sbit led0=P1^0;                //定义led0
sbit led1=P1^1;                //定义led1
sbit ledg=P2;                //定义led组 ledg=led group
...

补充 用P2和用ledg是一样的 写乱了 下班回来挺累 写东西不专心 凑合看吧

楼主:
有没有汇编语言呀 刚开始学 不太会

网友A:
不是已经给你介绍了那本《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是双解c和汇编程序,你的问题上面都有,是最简单最基础的,去图书馆或书店翻翻看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汇编语言呀 刚开始学 不太会

不是已经给你介绍了那本《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是双解c和汇编程序,你的问题上面都有,是最简单最基础的,去图书馆或书店翻翻看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给你介绍了那本《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是双解c和汇编程序,你的问题 ...

是最近要做这个实验了  但是书还没买到  不能先教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it led0=P1^0;                //定义led0
sbit led1=P1^1;                //定义led1
sbit ledg=P2;                //定义led组 ledg=led group
...

有没有汇编语言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分开写第一个和第二个  不会第三个 也不会一起写 能不能帮帮忙
  谢谢

我给一个我的思路,第一,第二段你都能自己写了,第三断段,指令里有一个位移指令,可以直接实现跑马灯,0.5秒的延时可以用中断完成。中断里可以对累加器A分别赋值,用来记录1秒和1.5秒的延时标志,也可以在中断外完成这个操作。

网友E:
/*
1)用P1.0控制发光二极管LED0,使其以0.5s的周期闪烁;
2)用P1.1控制发光二极管LED1,使其以1.5s的周期闪烁;
3)用P2口控制发光二极管LED2——LED7,每个LED亮 1s,做跑马灯。
要求程序中使用定时计数器和中断。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0=P1^0;       //定义led0
sbit led1=P1^1;       //定义led1
sbit ledg=P2;         //定义led组 ledg=led group

uchar num50a=0,num50b=0,num50c=0;        //3个50ms计数变量

void led_ctrl()                //灯控
{
        if(num50a==10)        //如果 计数器50a值为10 500ms
        {
                num50a=0;           //计数器50a清零
                led0=~led0;         //led0取反
        }

        if(num50b==30)        //如果 计数器50b值为30 1500ms 1.5s
        {
                num50b=0;                //计数器50b清零
                led1=~led1;                //led1取反
        }

        if(num50c==20)        //如果 计数器50c值为20 1000ms 1s
        {
                num50c=0;           //计数器50c清零

                if(P2==0x80)        //如果 P2值为0x80 1000 0000
                {
                        P2=0x04;          //赋值 P2值为0x04 0000 0100
                }

                P2<<=1;             //P2值左移1位
        }
}

init_time()
{
        TMOD = 0x01; //打开定时器0,并设定其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50000)/ 256;
        TL0=(65536-5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10ms中断一次
        EA = 1;   //允许总中断
        ET0 = 1;   //允许定时器0终端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Server_Time0() interrupt 1  //计时器服务程序
{
        TH0 = (65536-50000)/ 256;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TL0 = (65536-5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50ms中断一次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num50a++;        //50ms计数器a自加
        num50b++;        //50ms计数器b自加
        num50c++;        //50ms计数器c自加
}

void main()
{
        init_time();        //初始化计时器 没写 这个是最基本的函数了

        led0=1;             //开led0
        led1=1;             //开led1
        P2=0x04;            //开led2

        while(1)
        {
                led_ctrl();        //调用 led控制函数
        }
}

led0 BIT P1.0                ;定义led0
led1 BIT P1.1                ;定义led1

ORG 00H
JMP START
ORG 0BH
JMP TIM0
led_ctrl:
                ; FUNCTION led_ctrl (BEGIN)
                MOV     A,R5
                CJNE    A,#0AH,LC0001 ;如果 计数器50a值为10 500ms
                CLR     A                                ;计数器50a清零
                MOV     R5,A
                CPL     led0                        ;led0取反
LC0001:
                MOV     A,R6
                CJNE    A,#01EH,LC0002 ;如果 计数器50b值为30 1500ms 1.5s
                CLR     A                                ;计数器50b清零
                MOV     R6,A
                CPL     led1                        ;led1取反
LC0002:
                MOV     A,R7                ;如果 计数器50c值为20 1000ms 1s
                CJNE    A,#014H,LC0005
                CLR     A                                ;计数器50c清零
                MOV     R7,A
                MOV     A,P2                        ;
                CJNE    A,#080H,LC0004        ;如果 P2值为0x80 1000 0000
                MOV     P2,#04H                        ;赋值 P2值为0x04 0000 0100
LC0004:
                MOV     A,P2                        ; P2值左移1位
                ADD     A,ACC                        ;
                MOV     P2,A                        ;
LC0005:
                RET
                ; FUNCTION led_ctrl (END)
init_time:
                ; FUNCTION init_time (BEGIN)
                MOV     TMOD,#01H                ;打开定时器0,并设定其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模式。
                MOV     TH0,#03CH                ;(65536-50000)/ 256 设定定时器的初值,使得没50ms中断一次
                MOV     TL0,#0B0H                ;(65536-50000)% 256
                SETB    EA                                ;允许总中断
                SETB    ET0                                ;允许定时器0终端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
                RET
                ; FUNCTION init_time (END)
TIM0:
                ; FUNCTION Server_Time0 (BEGIN)
                MOV     TH0,#03CH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MOV     TL0,#0B0H                ;重装定时初值 50ms
                INC     R5                        ;50ms计数器a自加
                INC     R6                        ;50ms计数器b自加
                INC     R7                        ;50ms计数器c自加
                RETI
                ; FUNCTION Server_Time0 (END)
START:
                ; FUNCTION main (BEGIN)
                LCALL   init_time                 ;初始化计时器 这个是最基本的函数了
                SETB    led0                        ;开led0
                SETB    led1                        ;开led1
                MOV     P2,#04H                        ;开led2
LC0008:
                LCALL   led_ctrl                ;调用 led控制函数
                SJMP    LC0008
                ; FUNCTION main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