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怎么自己制作BMP图片

楼主(2017-04-11):
LCD12864怎么自己制作BMP图片

网友A:
用这个取模

网友A:
用这个软件将jpg图片转成128*64的BMP文件

网友B: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即可。方法是先把需转换成BMP的图片裁剪成你想显示的区域大小(如128x64),而后用画图工具打开它;再另存为BMP格式就行(注意软件默认24色的,需改为存为单色的BMP)。试试吧,好用的

网友C:
用字库的比较省事,直接传字符串就行。

网友D(2017-10-31):
引用 网友B: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即可。方法是先把需转换成BMP的图片裁剪成你想显示的区域大小(如128x64),而后用 ...

谢谢,真的好用

网友E(2020-01-03):
不能运行提示电脑缺少SSS.DLL

网友F(2020-05-29):
提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