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L297和L298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系统的设计框架

L297、L298N与电机的电路设计

系统的总电路设计此电路由一块STC89C51,3块L297、3块L298N、3台4相4拍步进电机器以及相关的电路组成。利用单片机3个并行I/O口的部分引脚(P0.0~P0.6,P1.0.~P1.6,P2.0~P2.6)连接驱动芯片,各个端口直接与驱动芯片L297直接相连,L297与L298N共用一个+5V的电源,输出+36V的步进电机驱动电压;L298N的2、3、13、14四个输出引脚直接与一个四相四拍的步进电机相连。以同样的方式,连接另外两台电机的控制电路。

系统的总电路设计图

步进电机转速控制可由程序延时来完成,也可由定时器延时来完成,相应的程序如下:

  1. PUSH      A                 ;保护现场

  2.       MOV      R4,#N            ;设置步长计数器

  3.       CLR       C                 ;转向标志为1,转移

  4. ORL       C,D5H

  5. JC         ROTE

  6. MOV         R0,#20H                ;正转控制字首址

  7. AJMP        LOOP

  8. ROTE:    MOV         R0,27H                 ;反转控制字首址

  9. LOOP:    MOV         A,@R0

  10. MOV         P1,A                  ;输出控制脉冲

  11. ACALL       DLY                    ;调用延时程序

  12. INC          R0                      ;控制字存储地址增1

  13. MOV         A,#00H

  14. .         ORL          A,@R0                ;是结束标志转移

  15. JZ        TPL LOOP1: DJNZ  R4,LOOP        ;步数不为0,转移

  16. POP          A

  17. RER

  18. TPL:    MOV         A,R0                  ;恢复控制字首址

  19. CLR         C

  20. SUBB        A,#06H

  21. MOV        R0,A

  22. AJMP LOOP1

  23. DLY:    MOV        R2,#M

  24. DLY1:   MOV        A,#M1

  25. LOOP:   DEC        A

  26. JNZ        LOOP

  27. DJNZ     R2,DLY1

  28. RET

  29. 7.4  变频调速程序与相应的流程图

  30. 主程序:ORC              0000H

  31.              SJMP         START

  32.              ORG          000BH

  33.              LJMP         INT0

  34.              ORG          0030H

  35. START:     MOV         DPTR,addr16           ;T0初值地址指针

  36.              MOV         R3,1BH               ;赋频率阶梯记数器值

  37.              MOV         R2,1AH               ;赋阶梯步长计数器值

  38.              CLR          C

  39.              ORL          C,73H

  40.              JC            ROTE

  41.              MOV         R0,#20H               ;正转控制字首址

  42.              AJMP         PH

  43. ROTE:      MOV         R0,#27H               ;反转控制字首址

  44. PH:         MOV         TMOD,#01H           ;T0方式1定时

  45.              MOV         TL0,#00H              ;置T0初值

  46. MOV         TH0,        #00H

  47. SETB        TR0                    ;启动T0

  48.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49. LOOP:       MOV         A,R3                  ;等待中断

  50.               JNZ           LOOP

  51.               CLR          EA                    ;CUP关中断

  52.               SJMP          [        DISCUZ_CODE_2        ]nbsp;                    ;结束

中断服务程序:

INT0:         PUSH         A                      ;保护现场

               MOV          A,@R0

               MOV          P1, A

               INC           R0

               MOV          A, #00H

               ORL          A, @R0

               JZ            TPL                    ;是结束标志,转

RR:            DEC          R2                     ;步长计数器减1

               MOV         A, #00H

                ORL          A, R2

                JZ            THL                   ;阶梯步长计数器为0,转

PRL:            CLR          C

                CLR          C, 71H

JNC            ROTEL           ;是降频,转移

               MOV           A, #00H

               MOVC          A, @A+DPTR

               MOV           TL0,A            ;升频T0赋初值低8位

               MOV            A, #01H

               MOVC          A, @A+DPTR

               MOV            TH0,A           ;升频T0赋初值高8位

               AJMP           QQ

ROTEL:        MOV            A, #80H

               MOVC          A, @A+DPTR

               MOV            TL0,A           ;降频T0赋初值低8位

MOV              A, #81H

               MOVC            A, @A+DPTR

               MOV              TH0,A           ;降频T0赋初值高8位

QQ:            POP              A                ;恢复现场

               RETI                               ;中断返回

THL:           DJNZ             R3,AT            ;频率阶梯减1不为0,转

               AJMP             QQ

AT:            MOV              R2,1AH           ;阶梯步长赋值

               INC               DPTR

               INC               DPTR            ;TO初值指针更新

               AJMP              PRL

TPL:           CLR               C

               MOV              A, R0

               SUBB             A, #06H

               MOV              R0, A

               AJMP              RR

               END

网友A(2020-06-20):
C还没鼓捣明白,汇编看着更天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