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器单片机源程序 热敏电阻+ADC0809检测 Proteus仿真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智能温控器设计:ADC0809,proteus与程序,用一个可变电阻代替热敏电阻来实现仿真控制.
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51单片机源程序:
//设计要求:智能温控设
//用ADC0809检测温度,如果大于设定温度则断开回路,小于
//则进行加热,等于设定温度则保持不变
//其中分别用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
//用两个按键进行加减设定温度
//收获ADC0809高位应该与单片机低位连接
//在读取温度时必须先将P1口复位为1,不然会发生短路现象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uan P0

sbit wei1=P2^0;//数码管选通
sbit wei2=P2^1;
sbit wei3=P2^2;
sbit wei4=P2^3;
sbit Relay=P2^4;//控制电路继电器闭合,使加热
sbit Start=P2^5;//AD0809开始转化端口
sbit EOC=P2^6; //ADC0809转化标志口
void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unsigned char  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位
char shezhi=50;
int val;//转化值
char i=0;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P1=0xff;
    Start=0;
    Start=1;  //开始转化
    _nop_();
    Start=0;
    _nop_();
    while(!EOC);   //转化结束
        val=(P1*100/256); //量程转化
        if(val>shezhi)//是否继续加热
        Relay=0;
        else
        Relay=1;
  }
}
void System_Init()
{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TR0=1;
  EX0=1;
  EX1=1;

全部资料下载(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

网友A(2017-11-14):
谢谢前辈,学习到了

网友B(2018-04-24):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C(2019-06-23):
个人感觉热敏电阻可以采用变阻箱进行替换

网友D:
厉害  受教了真的是

网友E(2020-02-27):
感谢 楼主 非常有用

网友F(2020-06-04):
大神,上面的代码还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