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MS1117 3.3的使用电路,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各位大神帮帮忙!给个图片就行。

楼主(2017-04-12):
求一个AMS1117 3.3的使用电路,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各位大神帮帮忙!给个图片就行。

楼主:
7805的使用电路哪一位大神有,同求。

网友A:
7805 左入_中地_右出78L05 左出_中地_右入
1117 左地_中出_右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7805的使用电路哪一位大神有,同求。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 ... tf-8&word=7805+电路图

网友B:
楼主 找百度搜即可 1117和7805的都回给你了 正在等待管理员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 左入_中地_右出78L05 左出_中地_右入
1117 左地_中出_右入

感谢回复!请问7805不需要加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 ...

百度的几个电路图我弄过了,弄坏几个芯片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找百度搜即可 1117和7805的都回给你了 正在等待管理员审核

同上,这两天已经弄坏几个了,还是没有成功。

楼主:
你好!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到底哪个是对的,试验了几次,没有成功的。

01

01

02

02

03

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上,这两天已经弄坏几个了,还是没有成功。

那你再仔细检查 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么 三端稳压这种片子电路很简单 而且带过压过热保护 如果坏一般是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自己遇到过用2940的时候 焊接温度过高烧坏了

网友C:
7805的使用电路哪一位大神有,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