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萌不知怎么焊接电路

楼主:
需要知道哪些相关知识,然后希望有好心人能把教学视频发一下!谢谢

网友A(2017-04-12):
首先要认得常见的元件,然后会判断它们的正负极,知道什么字母代表什么元件,其次多练习,加油

网友B:
这个百度一搜就可以了

网友C:
网上一大堆 自己找啊

网友D:
究竟是不会焊接,还是不会组装?

网友E:
先拿一块练习板自己多练习

网友F:
学习使用万用表,看原理图,慢慢的尝试焊接,从焊排针开始,慢慢的焊芯片等元器件,电阻电容等,还要会使用热吹风机等等,熟能生巧

网友F:
学会看原理图,用万用表,尝试简单的焊接

网友G:
首先准备得准备工具 元器件 然后电路图  开始焊接

网友H:
会认电路图和电子元件,学一下焊枪的使用方法,拿焊锡怼吧

网友I:
没说明白你想怎么焊接电路,贴片还是手工烙铁焊?

网友J:
这东西,刚开始都不会,焊着焊着就会了,多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会认电路图和电子元件,学一下焊枪的使用方法,拿焊锡怼吧

新手用焊枪?你确定合适?

网友K:
可以网上找一下教程,视频什么的一大堆。最好是向身边的人请教,然后多加练习。

网友L:
自己动手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M:
需要了解焊丝的特点及电烙铁的使用技巧

网友N:
如果你经费足够的话建议买一个较好的焊枪,操作前一定要熟读安全操作规范,要注意安全,焊接的技巧无非要集中精力,不能接触的时间过久不然焊盘会脱落,如果你买的是已经排好版的PCB板那么焊接会很方便,按照对应的元器件放置就好了,但是你如果买的光板的话要自己排版,这个布局你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因为这对你之后的焊线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O:
焊接电路板是最简单的了,只要细心皆可以的

网友P:
www点iqiyi点com/w_19rr59yxh5.html 到这看看吧

网友Q:
先要学会看原理图,和电子电路的书,打下一定的基础,然后买焊电路的材料,像电烙铁啊锡啊是不可缺少的,再根据自己的需求买电子元器件,最后板子做出来了要进行测试,需要万用表啊什么的。

网友R:
首先先学会用万用表,比如说,用万用表测短路,测电阻,测电容,,会用万用表后,慢慢接触各种电子元件,最后需要购买一个烙铁,锡线,那不难动手

网友S:
左手拿着焊锡,右手焊枪,焊锡放在要焊的点上,焊枪点化,点上去,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T:
焊接很简单的多多练习就行主要是焊接温度要稍微高点300到400度左右 ,不然焊锡丝烧不化,焊接出来看着不舒服。

网友U:
这个没啥难度吧,小的元器件都机焊了,大的器件很好焊接啊

网友V:
百度吧~ 找写视频看一下 很快就学会了 新手注意别伤到自己

网友W:
找个人教一下,很容易上手的,但是要焊得好还需要练

网友X:
认识原件,会用电烙铁就行了。在此之前的基础应该高中物理就有了吧,电池开关电线灯泡之类的,更复杂的电路也是这么简单的堆积组合的。

网友Y:
左手拇指食指拿着焊锡丝,其他三个手指拿着焊接的地方,右手拿烙铁 就可以了

网友Z:
网上有很多的先关注意事项,还有就是关于老铁的保养的相关知识,不然电烙铁用几次基本就废了,焊锡也要选好一点的,本能太次。

网友AA:
建议电烙铁功率小一点

网友AB:
找一块不要的板子多练习,舍得钱买一个好一点的焊台。。。

网友AC:
先多练习

网友AD:
问这个问题说明你还没开始,动手了就知道这是练出来的,若是想看技巧,度娘有很多

网友AE:
焊接是制造电子产品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没有相应的工艺质量保证,任何一个设计精良的电子产品都难以达到设计要求。在科研开发、设计试制、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制作一、两块电路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采用自动设备,经常需要进行手工装焊。在大量生产中,从元器件的筛选测试,到电路板的装配焊接,都是由自动化机械来完成的,例如自动测试机、元件清洗机、搪锡机、整形机、插装机、波峰焊机、剪腿机、印制板清洗机等。这些由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在现代化的大规模电子产品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保证工艺条件和装焊操作的一致性,提高产品质量。5.2.1 焊接分类与锡焊的条件5.2.1.1 焊接的分类焊接技术在电子工业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在电子产品制造过程中,几乎各种焊接方法都要用到,但使用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是锡焊方法。锡焊是焊接的一种,它是将焊件和熔点比焊件低的焊料共同加热到锡焊温度,在焊件不熔化的情况下,焊料熔化并浸润焊接面,依靠二者原子的扩散形成焊件的连接。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⑴ 焊料熔点低于焊件;⑵ 焊接时将焊料与焊件共同加热到锡焊温度,焊料熔化而焊件不熔化;⑶ 焊接的形成依靠熔化状态的焊料浸润焊接面,由毛细作用使焊料进入焊件的间隙,形成一个合金层,从而实现焊件的结合。除了含有大量铬、铝等元素的一些合金材料不宜采用锡焊焊接外,其它金属材料大都可以采用锡焊焊接。锡焊方法简便,只需要使用简单的工具(如电烙铁)即可完成焊接、焊点整修、元器件拆换、重新焊接等工艺过程。此外,锡焊还具有成本低、易实现自动化等优点,在电子工程技术里,它是使用最早、最广、占比重最大的焊接方法。5.2.1.2 锡焊必须具备的条件焊接的物理基础是“浸润”,浸润也叫“润湿”。要解释浸润,先从荷叶上的水珠说起:荷叶表面有一层不透水的腊质物质,水的表面张力使它保持珠状,在荷叶上滚动而不能摊开,这种状态叫做不能浸润;反之,假如液体在与固体的接触面上摊开,充分铺展接触,就叫做浸润。锡焊的过程,就是通过加热,让铅锡焊料在焊接面上熔化、流动、浸润,使铅锡原子渗透到铜母材(导线、焊盘)的表面内,并在两者的接触面上形成Cu6-Sn5的脆性合金层。在焊接过程中,焊料和母材接触所形成的夹角叫做浸润角,如图5.13中的。(a)图中,当 时,焊料与母材没有浸润,不能形成良好的焊点;(b)图中,当时,焊料与母材浸润,能够形成良好的焊点。仔细观察焊点的浸润角,就能判断焊点的质量。

 图5.9 浸润与浸润角显然,如果焊接面上有阻隔浸润的污垢或氧化层,不能生成两种金属材料的合金层,或者温度不够高使焊料没有充分熔化,都不能使焊料浸润。进行锡焊,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以下几点:⑴ 焊件必须具有良好的可焊性所谓可焊性是指在适当温度下,被焊金属材料与焊锡能形成良好结合的合金的性能。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具有好的可焊性,有些金属如铬、钼、钨等的可焊性就非常差;有些金属的可焊性又比较好,如紫铜、黄铜等。在焊接时,由于高温使金属表面产生氧化膜,影响材料的可焊性。为了提高可焊性,可以采用表面镀锡、镀银等措施来防止材料表面的氧化。⑵ 焊件表面必须保持清洁为了使焊锡和焊件达到良好的结合,焊接表面一定要保持清洁。即使是可焊性良好的焊件,由于储存或被污染,都可能在焊件表面产生对浸润有害的氧化膜和油污。在焊接前务必把污膜清除干净,否则无法保证焊接质量。金属表面轻度的氧化层可以通过焊剂作用来清除,氧化程度严重的金属表面,则应采用机械或化学方法清除,例如进行刮除或酸洗等。⑶ 要使用合适的助焊剂助焊剂的作用是清除焊件表面的氧化膜。不同的焊接工艺,应该选择不同的助焊剂,如镍铬合金、不锈钢、铝等材料,没有专用的特殊焊剂是很难实施锡焊的。在焊接印制电路板等精密电子产品时,为使焊接可靠稳定,通常采用以松香为主的助焊剂。一般是用酒精将松香溶解成松香水使用。⑷ 焊件要加热到适当的温度焊接时,热能的作用是熔化焊锡和加热焊接对象,使锡、铅原子获得足够的能量渗透到被焊金属表面的晶格中而形成合金。焊接温度过低,对焊料原子渗透不利,无法形成合金,极易形成虚焊;焊接温度过高,会使焊料处于非共晶状态,加速焊剂分解和挥发速度,使焊料品质下降,严重时还会导致印制电路板上的焊盘脱落。需要强调的是,不但焊锡要加热到熔化,而且应该同时将焊件加热到能够熔化焊锡的温度。⑸ 合适的焊接时间焊接时间是指在焊接全过程中,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它包括被焊金属达到焊接温度的时间、焊锡的熔化时间、助焊剂发挥作用及生成金属合金的时间几个部分。当焊接温度确定后,就应根据被焊件的形状、性质、特点等来确定合适的焊接时间。焊接时间过长,易损坏元器件或焊接部位;过短,则达不到焊接要求。一般,每个焊点焊接一次的时间最长不超过5s。5.2.2 焊接前的准备——镀锡为了提高焊接的质量和速度,避免虚焊等缺陷,应该在装配以前对焊接表面进行可焊性处理——镀锡。没有经过清洗并涂覆助焊剂的印制电路板,要按照第5章里介绍过的方法进行处理。在电子元器件的待焊面(引线或其它需要焊接的地方)镀上焊锡,是焊接之前一道十分重要的工序,尤其是对于一些可焊性差的元器件,镀锡更是至关紧要的。专业电子生产厂家都备有专门的设备进行可焊性处理。镀锡也叫“搪锡”,实际就是液态焊锡对被焊金属表面浸润,形成一层既不同于被焊金属又不同于焊锡的结合层。由这个结合层将焊锡与待焊金属这两种性能、成分都不相同的材料牢固连接起来。5.2.3 手工烙铁焊接的基本技能使用电烙铁进行手工焊接,掌握起来并不困难,但是又有一定的技术要领。长期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的人们是从四个方面提高焊接的质量:材料、工具、方法、操作者。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人的技能。没有经过相当时间的焊接实践和用心体验、领会,就不能掌握焊接的技术要领;即使是从事焊接工作较长时间的技术工人,也不能保证每个焊点的质量完全一致。只有充分了解焊接原理再加上用心实践,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焊接的基本技能。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注意要点,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初学者迅速掌握焊接技能的捷径。初学者应该勤于练习,不断提高操作技艺,不能把焊接质量问题留到整机电路调试的时候再去解决。5.2.3.1 焊接操作的正确姿势掌握正确的操作姿势,可以保证操作者的身心健康,减轻劳动伤害。为减少焊剂加热时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的危害,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量,一般情况下,烙铁到鼻子的距离应该不少于20cm,通常以30cm为宜。电烙铁有三种握法,如图5.15所示。
  图5.10 握电烙铁的手法示意

图5.11 焊锡丝的拿法反握法的动作稳定,

长时间操作不易疲劳,适于大功率烙铁的操作;正握法适于中功率烙铁或带弯头电烙铁的操作;一般在操作台上焊接印制板等焊件时,多采用握笔法。焊锡丝一般有两种拿法,如图5.16所示。由于焊锡丝中含有一定比例的铅,而铅是对人体有害的一种重金属,因此操作时应该戴手套或在操作后洗手,避免食入铅尘。电烙铁使用以后,一定要稳妥地插放在烙铁架上,并注意导线等其他杂物不要碰到烙铁头,以免烫伤导线,造成漏电等事故。5.2.3.2 手工焊接操作的基本步骤掌握好电烙铁的温度和焊接时间,选择恰当的烙铁头和焊点的接触位置,才可能得到良好的焊点。正确的手工焊接操作过程可以分成五个步骤,如图5.17所示。⑴ 步骤一:准备施焊(图(a))左手拿焊丝,右手握烙铁,进入备焊状态。要求烙铁头保持干净,无焊渣等氧化物,并在表面镀有一层焊锡。⑵ 步骤二:加热焊件(图(b))烙铁头靠在两焊件的连接处,加热整个焊件全体,时间大约为1~2秒钟。对于在印制板上焊接元器件来说,要注意使烙铁头同时接触两个被焊接物。例如,图(b)中的导线与接线柱、元器件引线与焊盘要同时均匀受热。⑶ 步骤三:送入焊丝(图(c))焊件的焊接面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焊锡丝从烙铁对面接触焊件。注意:不要把焊锡丝送到烙铁头上!⑷ 步骤四:移开焊丝(图(d))当焊丝熔化一定量后,立即向左上45°方向移开焊丝。⑸ 步骤五:移开烙铁(图(e))焊锡浸润焊盘和焊件的施焊部位以后,向右上45°方向移开烙铁,结束焊接。从第三步开始到第五步结束,时间大约也是1~2s。

  图5.12 锡焊五步操作法对于热容量小的焊件,例如印制板上较细导线的连接,可以简化为三步操作。① 准备:同以上步骤一;② 加热与送丝:烙铁头放在焊件上后即放入焊丝。③ 去丝移烙铁:焊锡在焊接面上浸润扩散达到预期范围后,立即拿开焊丝并移开烙铁,并注意移去焊丝的时间不得滞后于移开烙铁的时间。对于吸收低热量的焊件而言,上述整个过程的时间不过2~4s,各步骤的节奏控制,顺序的准确掌握,动作的熟练协调,都是要通过大量实践并用心体会才能解决的问题。有人总结出了在五步骤操作法中用数秒的办法控制时间:烙铁接触焊点后数一、二(约2s),送入焊丝后数三、四,移开烙铁,焊丝熔化量要靠观察决定。此办法可以参考,但由于烙铁功率、焊点热容量的差别等因素,实际掌握焊接火候并无定章可循,必须具体条件具体对待。试想,对于一个热容量较大的焊点,若使用功率较小的烙铁焊接时,在上述时间内,可能加热温度还不能使焊锡熔化,焊接就无从谈起。5.2.3.3 焊接温度与加热时间在介绍锡焊的机理和条件时,已经不止一次讲到,适当的温度对形成良好的焊点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温度究竟如何掌握呢?当然,根据有关数据,可以很清楚地查出不同的焊件材料所需要的最佳温度,得到有关曲线。但是,在一般的焊接过程中,不可能使用温度计之类的仪表来随时检测,而是希望用更直观明确的方法来了解焊件温度。经过试验得出,烙铁头在焊件上停留的时间与焊件温度的升高是正比关系。同样的烙铁,加热不同热容量的焊件时,想达到同样的焊接温度,可以通过控制加热时间来实现。但在实践中又不能仅仅依此关系决定加热时间。例如,用小功率烙铁加热较大的焊件时,无论烙铁停留的时间多长,焊件的温度也升不上去,原因是烙铁的供热容量小于焊件和烙铁在空气中散失的热量。此外,为防止内部过热损坏,有些元器件也不允许长期加热。加热时间对焊件和焊点的影响及其外部特征是什么呢?如果加热时间不足,会使焊料不能充分浸润焊件,形成松香夹渣而虚焊。反之,过量的加热,除有可能造成元器件损坏以外,还有如下危害和外部特征:⑴ 焊点的外观变差。如果焊锡已经浸润焊件以后还继续进行过量的加热,将使助焊剂全部挥发,造成熔态焊锡过热,降低浸润性能;当烙铁离开时容易拉出锡尖,同时焊点表面发白,出现粗糙颗粒,失去光泽。⑵ 高温造成所加松香助焊剂的分解炭化。松香一般在210℃开始分解,不仅失去助焊剂的作用,而且在焊点内形成炭渣而成为夹渣缺陷。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发现松香发黑,肯定是加热时间过长所致。⑶ 过量的受热会破坏印制板上铜箔的粘合层,导致铜箔焊盘的剥落。因此,在适当的加热时间里,准确掌握加热火候是优质焊接的关键。5.2.3.4 手工焊接操作的具体手法在保证得到优质焊点的目标下,具体的焊接操作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下面这些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初学者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略的。⑴ 保持烙铁头的清洁焊接时,烙铁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又接触助焊剂等弱酸性物质,其表面很容易氧化腐蚀并沾上一层黑色杂质。这些杂质形成隔热层,妨碍了烙铁头与焊件之间的热传导。因此,要注意用一块湿布或湿的木质纤维海绵随时擦拭烙铁头。对于普通烙铁头,在腐蚀污染严重时可以使用锉刀修去表面氧化层。对于长寿命烙铁头,就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了。⑵ 靠增加接触面积来加快传热加热时,应该让焊件上需要焊锡浸润的各部分均匀受热,而不是仅仅加热焊件的一部分,更不要采用烙铁对焊件增加压力的办法,以免造成损坏或不易觉察的隐患。有些初学者用烙铁头对焊接面施加压力,企图加快焊接,这是不对的。正确的方法是,要根据焊件的形状选用不同的烙铁头,或者自己修整烙铁头,让烙铁头与焊件形成面的接触而不是点或线的接触。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传热效率。⑶ 加热要靠焊锡桥在非流水线作业中,焊接的焊点形状是多种多样的,不大可能不断更换烙铁头。要提高加热的效率,需要有进行热量传递的焊锡桥。所谓焊锡桥,就是靠烙铁头上保留少量焊锡,作为加热时烙铁头与焊件之间传热的桥梁。由于金属熔液的导热效率远远高于空气,使焊件很快就被加热到焊接温度。应该注意,作为焊锡桥的锡量不可保留过多,不仅因为长时间存留在烙铁头上的焊料处于过热状态,实际已经降低了质量,还可能造成焊点之间误连短路。⑷ 烙铁撤离有讲究烙铁的撤离要及时,而且撤离时的角度和方向与焊点的形成有关。图5.18所示为烙铁不同的撤离方向对焊点锡量的影响。
图5.13 烙铁撤离方向和焊点锡量的关系

⑸ 在焊锡凝固之前不能动切勿使焊件移动或受到振动,特别是用镊子夹住焊件时,一定要等焊锡凝固后再移走镊子,否则极易造成焊点结构疏松或虚焊。⑹ 焊锡用量要适中手工焊接常使用的管状焊锡丝,内部已经装有由松香和活化剂制成的助焊剂。焊锡丝的直径有0.5、0.8、1.0、…、5.0mm等多种规格,要根据焊点的大小选用。一般,应使焊锡丝的直径略小于焊盘的直径。见图5.19,过量的焊锡不但无必要地消耗了焊锡,而且还增加焊接时间,降低工作速度。更为严重的是,过量的焊锡很容易造成不易觉察的短路故障。焊锡过少也不能形成牢固的结合,同样是不利的。特别是焊接印制板引出导线时,焊锡用量不足,极容易造成导线脱落。

  图5.14 焊点锡量的掌握⑺ 焊剂用量要适中适量的助焊剂对焊接非常有利。过量使用松香焊剂,焊接以后势必需要擦除多余的焊剂,并且延长了加热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当加热时间不足时,又容易形成“夹渣”的缺陷。焊接开关、接插件的时候,过量的焊剂容易流到触点上,会造成接触不良。合适的焊剂量,应该是松香水仅能浸湿将要形成焊点的部位,不会透过印制板上的通孔流走。对使用松香芯焊丝的焊接来说,基本上不需要再涂助焊剂。目前,印制板生产厂在电路板出厂前大多进行过松香水喷涂处理,无需再加助焊剂。⑻ 不要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锡的工具有人习惯到焊接面上进行焊接,结果造成焊料的氧化。因为烙铁尖的温度一般都在300℃以上,焊锡丝中的助焊剂在高温时容易分解失效,焊锡也处于过热的低质量状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些陈旧的书刊中还介绍过用烙铁头运送焊锡的方法,请读者注意鉴别。5.2.4 焊点质量及检查对焊点的质量要求,应该包括电气接触良好、机械结合牢固和美观三个方面。保证焊点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避免虚焊。5.2.4.1 虚焊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虚焊主要是由待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和污垢造成的,它使焊点成为有接触电阻的连接状态,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出现连接时好时坏的不稳定现象,噪声增加而没有规律性,给电路的调试、使用和维护带来重大隐患。此外,也有一部分虚焊点在电路开始工作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接触尚好,因此不容易发现。但在温度、湿度和振动等环境条件的作用下,接触表面逐步被氧化,接触慢慢地变得不完全起来。虚焊点的接触电阻会引起局部发热,局部温度升高又促使不完全接触的焊点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甚至使焊点脱落,电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这一过程有时可长达一、二年,其原理可以用“原电池”的概念来解释:当焊点受潮使水汽渗入间隙后,水分子溶解金属氧化物和污垢形成电解液,虚焊点两侧的铜和铅锡焊料相当于原电池的两个电极,铅锡焊料失去电子被氧化,铜材获得电子被还原。在这样的原电池结构中,虚焊点内发生金属损耗性腐蚀,局部温度升高加剧了化学反应,机械振动让其中的间隙不断扩大,直到恶性循环使虚焊点最终形成断路。据统计数字表明,在电子整机产品的故障中,有将近一半是由于焊接不良引起的。然而,要从一台有成千上万个焊点的电子设备里,找出引起故障的虚焊点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虚焊是电路可靠性的重大隐患,必须严格避免。进行手工焊接操作的时候,尤其要加以注意。一般来说,造成虚焊的主要原因是:焊锡质量差;助焊剂的还原性不良或用量不够;被焊接处表面未预先清洁好,镀锡不牢;烙铁头的温度过高或过低,表面有氧化层;焊接时间掌握不好,太长或太短;焊接中焊锡尚未凝固时,焊接元件松动。5.2.4.2 对焊点的要求⑴ 可靠的电气连接焊接是电子线路从物理上实现电气连接的主要手段。锡焊连接不是靠压力,而是靠焊接过程形成的牢固连接的合金层达到电气连接的目的。如果焊锡仅仅是堆在焊件的表面或只有少部分形成合金层,也许在最初的测试和工作中不会发现焊点存在问题,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接触层氧化,脱离出现了,电路产生时通时断或者干脆不工作,而这时观察焊点外表,依然连接如初。这是电子产品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也是产品制造中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⑵ 足够的机械强度焊接不仅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同时也是固定元器件,保证机械连接的手段。这就有个机械强度的问题。作为锡焊材料的铅锡合金,本身强度是比较低的,常用铅锡焊料抗拉强度约为3~4.7kgf/cm,只有普通钢材的10%。要想增加强度,就要有足够的连接面积。如果是虚焊点,焊料仅仅堆在焊盘上,自然就谈不到强度了。另外,在元器件插装后把引线弯折,实行钩接、绞合、网绕后再焊,也是增加机械强度的有效措施。造成强度较低的常见缺陷是因为焊锡未流满焊点或焊锡量过少,还可能因为焊接时焊料尚未凝固就发生件振动而引起的焊点结晶粗大(像豆腐渣状)或有裂纹。⑶ 光洁整齐的外观良好的焊点要求焊料用量恰到好处,表面圆润,有金属光泽。外表是焊接质量的反映,注意:焊点表面有金属光泽是焊接温度合适、生成合金层的标志,这不仅仅是美观的要求。焊点的外观检查,除用目测(或借助放大镜,显微镜观测)焊点是否合乎上述标准以外,还包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整块印制电路板进行焊接质量的检查:?没有漏焊;?没有焊料拉尖;?没有焊料引起导线间短路(即所谓“桥接”);?不损伤导线及元器件的绝缘层;?没有焊料飞溅。检查时,除目测外还要用指触、镊子拨动、拉线等办法检查有无导线断线、焊盘剥离等缺陷。5.2.4.3 典型焊点的形成及其外观在单面和双面(多层)印制电路板上,焊点的形成是有区别的:见图5.20(a),在单面板上,焊点仅形成在焊接面的焊盘上方;但在双面板或多层板上,熔融的焊料不仅浸润焊盘上方,还由于毛细作用,渗透到金属化孔内,焊点形成的区域包括焊接面的焊盘上方、金属化孔内和元件面上的部分焊盘,如图5.20(b)所示。无论采用设备焊接还是手工焊接双面印制电路板,焊料都可能通过金属化孔流向元件面:在手工焊接的时候,双面板的焊接面朝上,熔融的焊料浸润焊盘后,焊料会由于重力的作用沿着金属化孔流向元件面;采用波峰焊的时候,双面板的焊接面朝下,喷涌的波峰压力和插线孔的毛细作用也会使焊料流向元件面。焊料凝固后,孔内和元件面焊盘上的焊料有助于提高电气连接性能和机械强度。所以,设计双面印制板的焊盘,直径可以小一些,从而提高了双面板的布线密度和装配密度。不过,流到元件面的焊锡不能太多,以免在元件面上造成短路。
图5.15 焊点的形成
图5.16 典型焊点的外观参见图5.21,从外表直观看典型焊点,对它的要求是:① 形状为近似圆锥而表面稍微凹陷,呈漫坡状,以焊接导线为中心,对称成裙形展开。虚焊点的表面往往向外凸出,可以鉴别出来。② 焊点上,焊料的连接面呈凹形自然过渡,焊锡和焊件的交界处平滑,接触角尽可能小。③ 表面平滑,有金属光泽。④ 无裂纹、针孔、夹渣。5.2.4.4 通电检查在外观检查结束以后认为连线无误,才可进行通电检查,这是检验电路性能的关键。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外观检查,通电检查不仅困难较多,而且可能损坏设备仪器,造成安全事故。例如电源连接线虚焊,那么通电时就会发现设备加不上电,当然无法检查。通电检查可以发现许多微小的缺陷,例如用目测观察不到的电路桥接,但对于内部虚焊的隐患就不容易觉察。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高焊接操作的技艺水平,不能把焊接问题留给检验工序去完成。

网友AF:
废品站买一些旧电路板练习,拆下----焊上,多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AG:
使用万用表,看原理图,慢慢的尝试焊接,从焊排针开始,慢慢的焊芯片等元器件

网友AH:
引用 网友AE:
焊接是制造电子产品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没有相应的工艺质量保证,任何一个设计精良的电子产品都难以达到设 ...

谢谢侬啦!!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究竟是不会焊接,还是不会组装?

焊接!!!!!

网友AH:
引用 网友R:
首先先学会用万用表,比如说,用万用表测短路,测电阻,测电容,,会用万用表后,慢慢接触各种电子元件,最 ...

有道理!!!!!!

网友AI:
多练习,慢慢的就掌握技巧了

网友AJ:
首先对元器件的电路特性有所了解,另外绘制好电路原理图,根据原理图就可以焊接了,在焊接之前,你需要一把焊枪。

网友AK:
可以在百度搜索视频看看焊接教程,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AL:
多找点视频资源看一看 跟着点慢慢就上手了

网友AM:
去网上找一下 焊接视频 跟着学习下  并且多练习 自不然的就会了  加油

网友AN:
引用 网友AF:
废品站买一些旧电路板练习,拆下----焊上,多多练习就会了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AO:
网上一找各种视频都有

网友AO:
请教一下度娘。

网友AP:
跟着视频好好学一下,如果是新的焊烙铁的话,需要事先处理一下再使用

网友AQ:
拿个电路贴,找些焊锡思,完全可以自学

网友AR:
可是先试试插件的 再尝试贴片的

网友AS:
可以先买练习板(万能板、洞洞板)练习,相信一块板练下来,焊接技术就已不错了

网友AT:
需要用焊枪,焊锡丝,松香,还得认识电子元器件

网友AU:
先把绕铁放上去,在拿錫焊接

网友AV(2017-08-22):
1、一般元器件比如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芯片等等都是 230-280左右,从低温一点一点 上调,比如260度就可以把芯片的引脚和焊锡熔化结合了,那就可以了,就不用再 往上调了。

2、但是 有的MOS管或元器件 引脚比较粗,PCB焊盘比较大,散热快,有时就需要 上调。

3、只要多动手焊接,比如几百引脚的贴片封装芯片,就有经验了。 一般车间工人干活快,手法熟练。

网友AV:
详细的请看我的 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93076-1.html

网友AW:
看视频,然后买万用板多练习

网友AX:
多练、多看

网友AY(2018-09-25):
每次我上网找资料的时候看见这种回答就会觉得很睿智。。。

网友AZ:
网上有很多视频,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BA:
首先要有一把好枪

网友BB:
焊接电路首先具备基本的电子知识,懂得电子元件,看的明白电路。会抓电烙铁,或者抓烙铁不手抖,具备了这些你就会焊接电路了。还被说以前公司刚从学校来的实习生,抓个烙铁还真会手抖,哈哈

网友BC:
会看原理图和PCB图,认得元件的参数,正负极,知道芯片的第一脚。

网友BD:
焊接要什么教学视频,上过小学的普工都可以焊接,关键是练习。插件和贴片的方法不一样,插件好焊点,自己多动动手,焊多了就会了

网友BE:
多练练就好啦,焊电路板的时候注意元器件不要装反了。

网友BF:
买把斜口烙铁,多练习练习就会了,熟能生巧

网友BG:
网上有视频的,以前我们老师就是在网上找的视频让我们看的

网友BH:
自己学校有条件的话就去学校的实验室去练习,没有的话,自己买一个去练习,那个也不太贵,也就几顿饭钱就能买个好的了,然后看网上的视频,学学人家怎么焊接电路,首先你得学习一下电路方面的知识,然后才能看懂电路,不要盲目的去接触电路

网友BI: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 多加练习 但是注意安全 我们学校都是让我们直接上

网友BJ:
最好有热风枪主要是拆装IC用

网友BK:
要学会运用一些工具哦

网友BL:
注意安全

网友BM:
买几个废电路板,然后网上看下视频,最重要的是工具一定要好的,同类型电烙10元和100元用起来差很远,然后多练习。

网友BM:
买个好的电烙铁,多练习,网上很多资料。

网友BN:
建议你是萌新的话,可以上淘宝搜索一下,看一下别人的电路板,卖家做的都很精细

网友BO:
多看电子网站或者电子书,先了解电子元器件再说

网友BP:
留下联系方式 ,传一个技术文档给你

网友BQ: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R:
熟能生巧,这种事在于多练

网友BS:
焊接电路其实很简单,焊刀和焊锡,多练练就会了。如果要排器件的话,你得分清正负极,多看原理图。

网友BT:
在网上搜索一些视频学习学习,然后多联系。勤能补拙

网友BU:
是这样的,买一台烙铁,淘宝很便宜,找些废板找些零件,自己慢慢试。主要是自己动手,没多难的

网友BV:
手工焊接 五步焊接法: 准备施焊:焊接前的准备包括焊接部位的清洁处理,元器件安装及焊料、焊剂和工具的准备。左手焊锡丝,右手握电烙铁(烙铁头要保持清洁,并使焊接头随时保持施焊状态)。 加热焊件:应注意加热整个焊件整体,要均匀受热。 送入焊丝:加热焊件达到一定温度后,焊丝烙铁从对面接触焊件。 移开焊丝:当焊丝融化一定量后,立即移开焊丝。 移开焊铁:焊锡渡润焊盘或焊件的施焊部位后,移开烙铁。

网友BW:
先将焊接器通电预热,当焊接器热到能够融化锡丝的时候,取下焊接器,将锡丝融化到焊接器上,将细电线点在断了线的地方。然后同时将沾有融化了的锡丝的焊接器点在那个地方,锡就会顺着铁丝向下滑到断点,将电线和线路板融为一体,然后就好了

网友BX:
多练练就熟了

网友BY:
一定要多加练习,只有练习的多才会焊的好看

网友BY:
多练习就好了 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只有练习的多才能焊的好看

网友BZ:
网上看焊接视频

网友CA:
新手建议使用功率的电烙铁练手,若功率大,温度高,焊接的时间掌握不好的容易烫伤芯片、铜脚等。还有,电烙铁的嘴很重要~~慢慢练习吧

网友CB:
焊接的前提肯定需要懂得一些焊接工具的使用与电子元件的知识,比如元件的分类和极性的判断。要是新手的话可以根据BOM位置来焊接对应器件,深入的可以学习看懂图纸,根据图纸来焊接。   总的来说粗浅的只要动手能力强点可以上网查查就能焊接一些简易器件,贴片类的还是要靠多练习。

网友CC:
手多烫几个泡就熟了

网友CD:
首先要学会看原理图和认识元器件,要有一个电烙铁跟焊锡丝!

网友CE:
很简单的,,,自己动手多去焊

网友CF:
初学还是先用电烙铁吧,多焊几次就能掌握技巧

网友CG:
需要看得懂原理图和bom表,另外就是要懂用焊枪

网友CH:
B站就有很多焊接视频哦

网友CI:
焊接的话,B站之类的网站都有很多教学视频,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模仿,然后再辅以大量的练习。

网友CJ:
先会使用基本的工具,万用表,烙铁,风枪。多练习

网友CK:
学习一些元器件的焊接方法,要是在光板的话要自己排版,这个布局你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因为这对你之后的焊线会有很大的影响。要是板上有电路就可以比照着电路,哪个元器件放在哪就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L:
电路焊接可以算是一门技术活,首先选用一块树脂实验板(也称万用板/洞洞板)作为焊接电路的载体,刚开始不建议选择用电路板,一来作为入门教程来说为了找一个简单实例,为以后焊接更复杂的电路打基础,(电路板不容易出问题)。

使用电路板焊接电路,尤其是万用板/实验板,如何排列元件,是有技巧的,通常情况下,在电路板上排列元件,一般最好是按照各元件在电路图中所在的位置对应到电路板上布局,即,比如元件A在电路图中位于最左边,则实际在电路板上也排在最左边;如果元件B在电路图中正好位于元件A的右边,则在电路板上也把元件B布局在元件A的右边。这样一来容易对照电路图进行焊接,不容易出错;二来多数电路图排列是正好符合其电流或者信号的流向,按照电路图的布局排列实际的元件不容易产生干扰或者(信号)异常。
对于本项目的电路图,我们对应各元件在图上所在的位置进行实际电路板的布局,外接的电源、马达、电解电容除外,以方便焊接考虑。

网友CM:
有一种东西叫做万能板,很方便萌新去学习

网友CN:
拿起电焊器,烧一下,在温度降低前接起来,等待冷却(记得断电)

网友CO:
可以推荐你一本书,电子设计竞赛入门

网友CP:
焊接电路,据我了解。首先应有电路图,还应有电烙铁一台 焊锡若干厘米

网友CP:
对于焊接电路,据我了解,首先应该具有电路图,一台焊铁,若干厘米焊锡

网友CP:
电路图 焊铁一台 若干厘米焊锡丝

网友CQ:
电路焊接其实不难的,自己拿一两块空板练练手就可以熟悉起来了

网友CR:
风枪 烙铁  然后自己先拿简单的练手 慢慢就会了

网友CS:
买一块洞洞板,再买个电烙铁,别买那种很尖头的,用电烙铁融化焊锡,焊锡有毒,尽量少吸入焊接时的白烟。

网友CT:
是不会焊接,还是不会组装呢?如果是不会焊接的话,建议买一个较好的焊枪,自己多练习,多尝试

网友CU:
新手焊接先从万能焊接板上进行排针(4针脚-24针脚)焊接。在从电阻→电感→电容→集成电路芯片(IC)→贴片元器件。在焊7管收音机(重要是声音接收广播电台要多。)焊接7管收音机可以锻炼动手能力。焊接收音机出现虚焊、堆焊、毛刺等都会使DIY收音机成败。在焊接51单片机PCB.

网友CV:
多练习就好了。。没啥

网友CW:
想学焊接呢!直接练习焊接就行了找点东西焊接,要是想学学习修那就要从基础开始!一边是知道基本电路,认识元器件,明白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和主要作用。而后是电压表练习跑线路!最后是实际操作了! 你还要了解焊锡的熔点是多少!因为焊锡质量有好坏的!最好买本书学习一下!要有耐心慢慢来!

网友CX:
可以先买那些简单的教学用收音机那一类的东西 就是给你元器件并标出在什么位置要焊上去什么东西慢慢锻炼培养兴趣

网友CY:
首先要知道你需要焊接的原理图,认识各种原件,主要的是先学会使用电烙铁

网友CZ:
先把电路图看懂再焊板,这样会比较清晰的!

网友DA:
找块废板跟着教程练习,直接上手

网友DB:
b站上面也有很多很简单的

网友DC:
先拿个电路板一排一排的练练,然后根据电路图焊出完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