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循迹小车灵敏度调节和元件的焊接

楼主(2017-04-12):
花了20天做出来的。不喜勿喷 。这是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循迹小车。含源代码,原理图。

焊接步骤:1先焊接元件高度比较低的元件:

2接下来焊接电池盒,电池盒线留1到2CM 就够了,多余的剪下来用来做2个电机的控制线,不要扔了,切记。发货不在发电机控制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3)2个电机2个2个极上面各要焊接一个104瓷片电容到电机的铁壳上面,用来减小电机对单片机的干扰,如果没有焊接这2个瓷片电容,将会导致整个制作失败,切记切记。。。

这些也不错哦

灵敏度调节方法:把小车放在跑道的白色区域,调节左右2边的电位器,使得左右2边各自的指示灯灭,然后在把探头对准跑道的黑色区域,指示灯可以灵敏的亮起来,这样灵敏度就调节好了。

网友A(2019-09-20):
怎样调灵敏度大神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