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用十六进制来发送除数字外的其他字符么

楼主(2017-04-12):
单片机可以用十六进制可以发送数字0-9,那么可以用十六进制来发送其他的字符么?串口通信是传输的是字符,是字符所对应的阿斯克码,还是阿斯克码所转化成的二进制或者是十六进制?(例:串口通信传输字符1,是传输的字符型的1,还是传输的是1的阿斯卡码49,还是49的十六进制31,还是49的二进制110001)

网友A:
大、小写的英文字母或数字都可以。甚至汉字也可以,只是接收端处理稍复杂一点。

网友B:
串口发送的就是一个字节(8bits)的数,数值的含义由用户确定,与数的进制无关;为了方便查看,可以将数以特定的格式(如ASCII码)发出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接收端去解释数据流的含义然后展现出来 和发什么没关系 对计算机来说什么内容都一样 全是一组二进制码

网友D:
可以啊!ASCII码

网友E:
可以,反应速度慢些

网友F:
板凳说到点子上了,正解!

网友G:
下载个抓包软件,一般你发送的是16进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