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107温度计的问题

楼主(2017-04-12):
如图,制作出来温度乱显示,一直在从最高的温度下降到00.0.然后又如此循环,并且用电烙铁加热LM35温度反而没反应,就定在那里不动了,定住的数字也不对。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之前我做过一个,也是用的这个图,做出来效果非常好,误差在正负0.1摄氏度以内。但是不知道这次是为什么,元件都是好的,用在别的地方都正常,做出来就是不行。也可能是上次修改了电路而图纸没有修改吧,总之请各位数电大神指教指教。。。

楼主:
而且用手捏住LM35温度也会下降,而不是上升,LM35是测正温度的。
偶尔百位的数码管会缺段显示。

网友A:
先用可调电阻替换LM35,保证测电压的功能正常。哎,自己做实物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一一排查才做成功。那就祝你好运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可调电阻替换LM35,保证测电压的功能正常。哎,自己做实物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一一排查才做 ...

谢谢 请问30脚31脚的电阻电容连接方式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30脚31脚的电阻电容连接方式正确吗

建议检查:
1.  26脚负电压-3.5V有否?
2.  36脚基准电压200mV如何?
3.  31脚输入电压?经LM35与180分压,再经10M与10k分压,似乎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
1.  26脚负电压-3.5V有否?
2.  36脚基准电压200mV如何?

测了才知道,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30脚31脚的电阻电容连接方式正确吗

我也没做过哈,你自己摸索喽,good luck

网友C(2021-12-09):
引用 楼主:
而且用手捏住LM35温度也会下降,而不是上升,LM35是测正温度的。
偶尔百位的数码管会缺段显示。

解决了吗,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