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小车 寻迹 避障整合版 单片机代码下载

楼主(2017-04-12):
蓝牙控制小车单片机代码,带寻迹 避障等功能的整合版,51hei提供下载.

单片机源代码:
/****************************************************************************
蓝牙控制程序:
P1_0           接前进
P1_1           接后退
P1_2           接左转
P1_3           接右转

插入蓝牙模块:
晶振:11.0592M晶振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TRIG0  P3_4                //右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0  P3_5                //右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1  P2_4                //中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1  P2_5                //中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2  P2_6                //左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2  P2_7                //左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3  P3_6                //后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3  P3_7                //后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Infrared_4   P1_7                            //红外输出信号接口定义
#define  Infrared_6   P1_6                            //红外输出信号接口定义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define up       'A'                //前进
#define down     'B'                //后退
#define left     'C'                //左转
#define right    'D'                //右转
#define stop     'F'                //停止
#define gear     'G'                //挡位
#define BrakeH   'H'                //开制动
#define BrakeI   'I'                //关制动
#define swrst    'S'                //软件复位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 0xfe,0xfd,0xfb};
unsigned char disbuff[3]      = { 0,0,5};
unsigned char swbuffer[5][4]    = {{0,0,0,0},{1,4,5,0},{2,0,0,0},{3,0,0,0},{4,0,0,5}};//超声波0、1、2、3,是否开自动停止4-1,(默认0关)角度:4-2/3
//unsigned char tswbuffer[5][4] = {{'1','1','1','1'},{'2','2','2','2'},{'3','3','3','3'},{'4','4','4','4'},{'5','5','5','5'}};
//unsigned char code str[] = "www.mucstudio.com.cn\r\n";
char    angle = 5;          //角度初始化
unsigned int        dynamic_distance = 1;           //初始化前动态距离
unsigned int        dynamic_distance_down = 1;//初始化后动态距离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3;//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1=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int  anglecenter = 0;    //方向校正计数归0
unsigned int  sw[4] = {450,450,450,450};        //超声波距离值

//unsigned long S=0;              //计算出超声波距离值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bit  flag_REC=0;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bit  flag    =0;                                //持续接收标志位
//bit  flag_xj =0;
//bit  flag_bj =0;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unsigned char  posit = 0;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void      brakeup(void);                                  //前进紧急制动
//void    brakedown(void);                                //后退紧急制动
void    run(void);                                              //前进
void    backrun(void);                                      //后退
void    leftrun(void);                                        //左转
void    rightrun(void);                                     //右转
void    stoprun(void);                                          //前后停止
void    gearrun(void);                                      //挡位:1、2、3(循环)
void    swrstrun(void);                                 //软件复位
void    stoplr(void);                               //停止左右转动
void    brakeh(void);                                                               //开自动制动
void    brakei(void);                                                               //关自动制动
void    startModule(int);                                           //启动超声波测距信号
int     conut(int);                                         //计算距离
void    send_str(void);                                 //数据发送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
void    Loaddata(void);                                 //启动超声波测距,计算距离,载入buffer
void    control(void);                                  //解析控制指令并执行
void    time1(void);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interrupt 3
void    receive(void);                                 //中断接收3个字节,串行口中断 interrupt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      _nop_();
//      delay(500);
//      _nop_();
    Init();                                 //初始化

//    P1_0 = 0;
//    P1_1 = 0;
//    P1_2 = 0;
//    P1_3 = 0;
//    delay(200);
//    P1_0 = 1;
//    P1_1 = 1;
//    P1_2 = 1;
//    P1_3 = 1;

//    delay(100);
//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ISP_CONTR=00100000B,SWBS=0(选择AP区),SWRST=1(软件复位)

    while(1)                            /*无限循环*/
    {
//        Loaddata();             //数据采集
//        send_str();             //数据发送

        Display();                        //显示1号距离
    }
}
//        while(flag_xj)               //循线标志位
//        {
//            if(flag_REC==1)
//            {
//                stoprun();
//                break;
//            }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            if(Left_2_led==0&&Right_1_led==0)
//                run();

//            else
//            {
//                if(Right_1_led==1&&Left_2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
//                    Left_moto_go;                          //左边两个电机正转
//                    Right_moto_back;                       //右边两个电机反转
//                }

//                if(Left_2_led==1&&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
//                    Right_moto_go;                         //右边两个电机正转
//                    Left_moto_back;                    //左边两个电机反式开始转
//                }
//            }

//        }

//        while(flag_bj)            /*无限循环*/
//        {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
//                timer=0;
//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                Conut();       //计算距离
//                if(S<20)       //距离小于20CM
//                {
//                    stoprun();     //小车停止
//                    COMM();        //方向函数
//                }
//                else if(S>30)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                    run();
//            }

//            if(flag_REC==1)
//            {
//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                stoprun();
//                break;
//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1.00043ms
{
    unsigned int x,y;
    for(x=0; x<k; x++)
        for(y=0; y<111; y++);
    _nop_();
    _nop_();
    _nop_();
}
/************************************************************************/
//机动单元
//void  brakeup(void)     //紧急制动
//{
//    if((sw[1] <= 40)||(sw[0] <= 30)||(sw[2] <=30))
//    {
//        P1_0 = 1;                                                   //静止前进
//              P1_1 = 0;
//    }

//}
//void brakedown(void)
//{
//    if(sw[3] <= 50)                                                       //检测前制动
//    {
//        P1_1 = 1;                                                   //静止后退
//              P1_0 = 0;
//    }

//}
void  run(void)             //前进
{
    if(swbuffer[4][1]   ==  0)          //是否开动态制动,0为关
    {
        P1_0 = 0;
        timer = 0;
    }
    else
    {
        if((sw[1] <= dynamic_distance*30)||(sw[0] <= (dynamic_distance*20))||(sw[2] <= (dynamic_distance*20)))                                  //检测距离||(sw[0] <= (dynamic_distance*25))||(sw[2] <= (dynamic_distance*25))
        {
            P1_0 = 1;                                                   //静止前进
            delay(150);
            if(--dynamic_distance <= 1)                                                                 //重置动态距离
                dynamic_distance = 1;
        }
        else
        {
            P1_0 = 0;
            timer = 0;                                                                                              //中断停止计数值归0
            dynamic_distance = dynamic_distance + 1;
            if(dynamic_distance >= 4)
                dynamic_distance = 4;
        }
    }

//    brakeup();
}

void  backrun(void)     //后退
{
    if(swbuffer[4][1]   ==  0)          //是否开动态制动,0为关
    {
        P1_1 = 0;
        timer = 0;
    }
    else
    {
        if(sw[3] <= dynamic_distance_down*30)                                                       //检测后超声波数据
        {
            P1_1 = 1;                                                   //静止后退
            delay(150);
            if(--dynamic_distance_down <= 1)                                                        //重置动态距离
                dynamic_distance_down = 1;
        }
        else
        {
            P1_1 = 0;
            timer = 0;                                                                                                  //中断停止计数值归0
            if(++dynamic_distance_down >= 4)
                dynamic_distance_down = 4;
        }
    }
//    brakedown();
}

void  leftrun(void)     //左转
{
    P1_2 = 0;
//      P1_3 = 1;

//      if(Infrared == 0)
//              angle = 5;
    if(--angle == -1)      //角度左校正
        angle = 0;
//    angle = (--angle == -1) ? 0 : angle;
    anglecenter = 0;                    //中校正归0
}

void  rightrun(void)    //右转
{
    P1_3 = 0;
//    P1_2 = 1;

//      if(Infrared == 0)
//              angle = 5;
//      else
    if(++angle == 11)                       //角度右校正
        angle = 10;
//    angle = (++angle == 11) ? 10 : angle;
    anglecenter = 0;                                                //中校正归0
}

void  stoprun(void)         //前后停止
{
    P1_0 = 1;
    P1_1 = 1;
    dynamic_distance = 1;                   //重置动态距离
    dynamic_distance_down = 1;
}

void  gearrun(void)      //挡位:1、2、3(循环)
{
    P1_5 = 0;
    _nop_();
    P1_5 = 1;
}
void    swrstrun(void)              //软件复位
{
    ISP_CONTR=0x20;
//      ISP_CONTR=0x60;

}
void    stoplr(void)                //停止左右转动
{
    P1_2 = 1;
    P1_3 = 1;
}
void    brakeh(void)
{
    swbuffer[4][1]  =   1;                          //1为开动态制动
}
void    brakei(void)
{
    swbuffer[4][1]  =   0;                          //0为关动态制动
}
/************************************************************************/
void  startModule(int i)              //启动测距信号
{
    if(i == 0)
        TRIG0 = 1;
    else if(i == 1)
        TRIG1 = 1;
    else if(i == 2)
        TRIG2 = 1;
    else if(i == 3)
        TRIG3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i == 0)
        TRIG0 = 0;
    else if(i == 1)
        TRIG1 = 0;
    else if(i == 2)
        TRIG2 = 0;
    else if(i == 3)
        TRIG3 = 0;
}
/***************************************************/
//计算距离
int conut(int i)
{
    int S0 = 0;
    unsigned int chaoshi = 0;

    if(i == 0)
        while(!ECHO0)            //当RX为零时等待
        {
//            chaoshi=TH1*256+TL1;
//            if(chaoshi >26571)           //超时弹出
//                break;
        }
    else if(i == 1)
        while(!ECHO1)
        {
//            chaoshi=TH1*256+TL1;
//            if(chaoshi >26571)           //超时弹出
//                break;
        }
    else if(i == 2)
        while(!ECHO2)
        {
//            chaoshi=TH1*256+TL1;
//            if(chaoshi >26571)           //超时弹出
//                break;
        }
    else if(i == 3)
        while(!ECHO3)
        {
//            chaoshi=TH1*256+TL1;
//            if(chaoshi >26571)           //超时弹出
//                break;
        }

    TR0=1;                   //开启计数0

    if(i == 0)
        while(ECHO0)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            if(++chaoshi >40000)
//                break;
        }
    else if(i == 1)
        while(ECHO1)
        {
//            if(++chaoshi >40000)           //超时弹出
//                break;
        }
    else if(i == 2)
        while(ECHO2)
        {
//            if(++chaoshi >40000)           //超时弹出
//                break;
        }
    else if(i == 3)
        while(ECHO3)
        {
//            if(++chaoshi >40000)           //超时弹出
//                break;
        }

    TR0=0;                   //关闭计数0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单位0.1MS
    TH0=0;
    TL0=0;

    if(chaoshi >40000)           //超时弹出
    {
        S0 = sw[i];                          //使用上次值
    }
    else
        S0 = ((time*1.7)/100);

    if(i == 1)
    {
        disbuff[0]=S0%1000/100;   //更新显示距离
        disbuff[1]=S0%1000%100/10;
        disbuff[2]=S0%1000%10 %10;
//        disbuff[0]=angle%1000/100;   //更新显示方向角
//        disbuff[1]=angle%1000%100/10;
//        disbuff[2]=angle%1000%10 %10;
    }
    return S0;                       //算出来是CM
}
/************************************************************************/
//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
//      char i = 0;
//      while(i<=9)
//     {
//              SBUF = 0x10;//0x31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SBUF = '\n';//0x31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              TI = 0;
//              i++;                    // 下一个字符
//     }
//    }
//      void send(short int dat)
//{
//SBUF = dat>>8;
//while(TI == 0);
//TI = 0;
//SBUF=dat &0XFF;
//while(TI == 0);
//TI = 0;
//}
void send_str(void)
{
    int x = 0;
//      unsigned char k = 0;

//      SBUF = '\n';                        //一帧数据开始标志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      TI = 0;

    while(x <= 4)
    {
        int y = 0;

        while(y <= 3)
        {
            SBUF = swbuffer[x][y];
//                      SBUF = k;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y++;
        }
        x++;                    // 下一个字符
    }

    SBUF = '\n';                        //一帧数据完成标志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SBUF = '\r';                        //一帧数据完成标志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SBUF = 0x0d;                        //一帧数据完成标志
//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if(posit==0)
    {
        P0=(discode[disbuff[posit]])&0x7f;   //+产生点
        P2_1=0;
        P2_2=1;
        P2_3=1;
    }
    else if(posit==1)
    {
        P0=discode[disbuff[posit]];
        P2_1=1;
        P2_2=0;
        P2_3=1;
    }
    else if(posit==2)
    {
        P0=discode[disbuff[posit]];
        P2_1=1;
        P2_2=1;
        P2_3=0;
    }
    P2_1=1;
    P2_2=1;
    P2_3=1;
    posit++;
    if(posit == 3)
        posit = 0;
}

/************************************************************************/
//启动超声波测距,计算距离,载入buffer

void  Loaddata(void)
{
    unsigned int i= 0;

    while(i <= 4)
    {
        if(i <= 3)
        {
            startModule(i);      //启动超声波测距
            sw[i] = conut(i);            //计算距离
            swbuffer[i][1]= sw[i]%1000/100;   //载入buffer
            swbuffer[i][2]= sw[i]%1000%100/10;
            swbuffer[i][3]= sw[i]%1000%10 %10;
        }
        else if(i == 4)
        {
//                      swbuffer[i][1]= angle%1000/100;   //载入buffer
            swbuffer[i][2]= angle%1000%100/10;
            swbuffer[i][3]= angle%1000%10 %10;
        }
        i++;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    timer=0;
//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    Conut();            //计算距离
//    S2=S;

//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    timer=0;
//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    Conut();            //计算距离
//    S4=S;

//    push_val_left=13;   //舵机归中
//    timer=0;
//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    Conut();            //计算距离
//    S1=S;

//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
//        backrun();           //后退
//        timer=0;
//        while(timer<=4000);
//    }

//    if(S2>S4)
//    {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下载:
20.蓝牙控制小车 寻迹

网友A(2017-10-21):
这个程序不错

网友B(2018-01-05):
为什么我用这个代码。小车只有一个轮子动呢

网友C:
我的不动?能不能帮我看看

网友C:
我的动不了,大哥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GPS模块能加在寻迹,避障小车上吗

网友E(2019-05-23):
已收藏,正是我所需要的。希望能够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