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快捷命令 整理成word格式文档下载,随时查阅

楼主(2017-04-12):
pads快捷命令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下载word格式的文档收藏保存,随时查阅:

全局设置命令

命令字符

命令含义及用途

C

补充格式 ,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Plane 层的焊盘及Thermal。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C 显示,再次输入C 可去除显示。

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 来切换。建议设计时用D 将 Display Current Layer Last=ON的状态下。

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O来切换。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无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 配线以测试PIN 的VIA方式终止.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E  来切换。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

L  <n>

改变当前层到新的n 层,<n> 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or (L top)。

N  <s>

用来让NET 高亮显示,<s>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示信号,如N GND 会高亮显示整个GND。 N- 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PO

自动敷铜外形线on/off 切换。

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dx,dy 和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对进行测量。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QL 就会得到相关长度报告。

R  <n>

改变显示线宽到 <n>, 如, R 50。

RV

在输出再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I

显示 plane 层的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X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W  <n>

改变线宽到 <n>,如W 5。

Grid 命令

G  {}

Grid  全局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可同时改变设计与VIA Grid。如G25 或者G25 25。

GD  {}

屏幕上的显示Grid 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如GD25 25 或者GD100。

GP

切换极坐标 grid 。极坐标 grid 在设计外形为圆形、或者元件布局按极坐标方式放置时使用。

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a 为角度)。

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r。

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a。

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da

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r。

GR

设计 grid 设定, 如GR 8-1/3, GR 25 25, G 25。

GV

贯通孔Via grid 设定, 如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检索命令

S  <s>

检索元件参照名或是端子,如 S U1 、 S U1.1

S  <n> <n>

检索绝对坐标,如 S 1000 1000。

SR  <n> <n>

检索相对坐标 X 与 Y, 如 SR -200 100。

SRX  <n>

检索相对坐标 X, 如 SRX 300。

SRY  <n>

检索相对坐标Y, 如 SRY 400。

SS  <s>

检索并选中元件参数名, 如 SS U10。

注意:

快捷命令中的空格非常重要,如SS W1 与S SW1 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SS W1 是检索并选中W1 这个元件,而S SW1 则是检索SW1 的元件。SS<s>* 在检索命令中可以使用 * 号, 进行批处理选择。方法是在 SS 后输入空格,再输入要检索的字符名和 * 号。如 SS C*, 可以选中所有以字母C 开头的元件。

注意:

该命令在进行元件布局时非常有用,如您可以用 SS R* 选中所有的电阻然后通过选择pop-up menu 中的 Move Sequential 来逐个移动元件,进行布局。

SX  <n>

保持Y 坐标不变,移动到X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X 300。

SY  <n>

保持X 坐标不变,移动到Y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Y 400。

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角度命令(drafting 时的快速设定)

AA

任意角度。

AD

45  度角度。

AO

直角。

UN  [<n>]

用户设定Un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undo (1-100); <n> 是可选项,如 UN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undo。

RE  [<n>]

用户设定Re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Rndo (1-100); <n> 是可选项,如 RE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Redo。

设计规则检查命令Design Rule Checking (DRC)

DRP

设置系统处于防止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W

设置系统处于警告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I

设置系统处于无视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O

关闭系统DRC(注意此时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布线命令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3种方式间切换。(上文已介绍)

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PL  <n> <n>

设置布线层对,该处 <n> 可为层数或是层名。如 PL 1 2或者 PL top bottom。

SH

推挤方式on /off 切换。

V

选择 via 类型,如 V 标准via。

VA

自动 via 选择。

VP

选择使用partial via.

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绘图相关命令Drafting Objects

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与鼠标动作相关的命令

M  M

键与鼠标右键具有相同功能,打开当前状态下的的快捷命令菜单(Pop-up  Menu)。

Spacebar

空格键与鼠标左键有相同功能。可以用来对当前光标处的元素进行选择、完成、追加拐角等操作。

其它命令

?

可以打开英文帮助文件help。

BMW

创建宏命令。详见"To Use BMW"。

BLT

实行基本的 Log 测试,详见"To Run BLT"。

F  <s>

快速打开文件,这里的 <s> 为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PADS2007常用快捷键
设置通孔显示模式:D+O
设置铜只显示外框形式:P+O
改变当前层:L(如改当前层为第二层,为L2)
测量: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Q
改变线宽:W
设置栅格:G
对找元件管脚或元件:S
寻找绝对坐标点:S(n)(n)
改变走线角度:AA任意角,AD斜角,AO直角
取消当前操作:UN,如UN(1)为取消前一个操作
重复多次操作:RE
设计规则检查:打开: DRP,关闭:DRO,忽略设计规则:DRI,
以无过孔形式暂停走线:E
锁定当前操作层对:PL(n)(n)
选择当前过孔使用模式:
自动过孔选择:VA
埋孔或盲孔:VP
通孔模式:VT
保存:CTRL+S
打开:CTRL+O
新建:CTRL+N
选择全部:CTRL+A
全屏显示:CTRL+W
移动:CTRL+E
翻转:CTRL+F
任意角度翻转:CTRL+I
高亮:CTRL+H
查询与修改:CTRL+Q
显示管脚 :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