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判忙时为什么LCD_RS=0;LCD_RW=1;求指教

楼主(2017-04-12):
void busy_function()//判忙
{
P0=0xff
LCD_RS=0;//读指令
LCD_RW=1;
    do
    {
    LCD_E=0;
    LCD_E=1;
    }
    while(LCD_BUSY==1);
LCD_E=0;
}

网友A:
这就是时序,今后看技术资料时就看这些要求(先后、间隔)

网友B:
这是由1602本身决定的。RS=0,RW=1时,可读出忙标志BF,从而判断1602是否忙。请多学理论,否则事倍功半,类似这种提问太多了。若真想学好,给你介绍1本书,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绝不忽悠你!

网友C:
我也最近正在学LCD 很多不懂的

网友D:
这是由1602的时序图决定的,有的时序图对时间要求不严格,有的就十分严格比如18B20,建议你可以读一下说明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