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速度随着显示的增加而减慢 请问如何单片机用C语言实现

楼主(2017-04-13):
七段显示器循环显示0/2/4/6/8并且让显示的速度随着显示的增加而减慢的程序代码?

网友A:
提问语句有歧义,没讲清。

网友B:
把需要显示的数作为定时器初值,把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放到定时器里,随着显示的进行,需要显示的数增加,定时器中断时间增加,从而使数码管扫描显示的速度降低
unsigned char disp[]={0,2,,4,6,8};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 0;
    TH0 = (65535-(disp[i]*500+100))/256;//随便赋的初值,根据你实际显示效果赋值,这里只是做示范
    TL0 = (65535-(disp[i]*500+100))%256;
    display();//假设这是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
    i++;
}

网友C:
看不懂你的表述。

网友D:
先写单独显示的程序,中间有延时程序,把延时变量写作全局不停增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