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对对碰游戏源码

楼主(2017-04-13):
    对对碰是一款经典的消除类游戏,玩家只要通过点击砖块来使砖块之间互相还位,连成3个以上的砖块来消除得分。
    支持四种道具。
    背景音乐和图片可以自定义,但是注意不要改名。图片都是.jpg格式,背景音乐是.mp3格式。
    音乐:天空之城。
    ——作者:自然向日葵

源程序:
////////////////////////////////////////////////////////////
//画素材的x和y都是反的,因为x表示行,但是画出来x表示列,y同
////////////////////////////////////////////////////////////

/* 【自学去】网站收集 http://www.zixue7.com */

#include <graphics.h>
#include <fstream>
#include <strstream>
#include <iomanip>
#include <cstdlib>
#include <ctime>
#pragma comment(lib, "Winmm.lib")
using namespace std;

/*******************************定义枚举类型*****************************/
enum color{blank, red, yellow, blue, green, white, orange, purple, shizijia, zhadan, qicai, alarm};

/*******************************定义全局变量*****************************/
const int MaxT = 12;        // 时间上限
const int T = 10 * MaxT;// 时间速度
const int V = 300;                // 停留时间
clock_t start, now;                // 控制时间
color gem[9][8];                // 地图
                                                // IMAGE对象
IMAGE img[12], music_img[2], exit_img, jindutiao;
int Score, Time;                // 成绩 时间
bool Flag, Music = true;// 是否加载 音乐

/**********************************函数声明*****************************/
void load(void);        // 加载IMAGE对象
void Blank(void);        // 清空
bool soso(void);        // 搜索空格
bool baidu(void);        // 搜索解法
void New(void);                // 更新
void print(void);        // 输出
bool judge(void);        // 判断是否可以消除
void fall(void);        // 下落
void draw(void);        // 消除
bool quit(void);        // 是否重新开始
void play(void);        // 游戏过程

/**********************************定义函数*****************************/
void load(void)
{
        char c[20];
        int i;

        // 加载IMAGE对象
        for (i = 0; i < 12; i++)
        {
                ostrstream strout(c, 50);
                strout <<"图片\\" <<i <<".jpg" <<ends;
                loadimage(&img[i], c);
        }
        loadimage(&music_img[0], "图片\\音乐关.jpg");
        loadimage(&music_img[1], "图片\\音乐开.jpg");
        loadimage(&exit_img, "图片\\退出.jpg");
        loadimage(&jindutiao, "图片\\进度条.jpg");

        // 加载音乐
        mciSendString("open 背景音乐.mp3 alias mymusic", NULL, 0, NULL);

        // 随机种子
        srand(unsigned(time(NULL)));

        // 打开文件
        ifstream fin("存档.dat");
        if (!fin)
                throw -1;        // 如果打开失败则抛出异常

        // 读存档
        fin >>Flag >>Music;
        if (Flag)
        {
                HWND wnd = GetHWnd();
                SetWindowText(wnd, "对对碰");
                if (MessageBox(wnd, "是否继续上次游戏?", "游戏开始", MB_YESNO | MB_ICONQUESTION) == IDYES)
                {
                        fin >>Score >>Time;
                        for (i = 0; i < 9; i++)
                                for (int j = 0; j < 8; j++)
                                {
                                        int t;
                                        fin >>t;
                                        gem[i][j] = color(t);
                                }
                }
                else
                        Flag = false;
        }
        fin.close();
}

void Blank(void)
{
        for (int i = 1; i < 9; i++)
                for (int j = 0; j < 8; j++)
                        gem[i][j] = blank;
        print();
        fall();
}

bool soso(void)
{
        for (int i = 1; i < 9; i++)
                for (int j = 0; j < 8; j++)
                        if (gem[i][j] == blank)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bool baidu(void)
{
        int i, j;
        color t;
        bool flag = false;

        // 如果有一个道具则返回真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8; j++)
                        if (gem[i][j] >= shizijia)
                                return true;

        // 搜索解法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7; j++)
                {
                        t = gem[i][j];
                        gem[i][j] = gem[i][j + 1];
                        gem[i][j + 1] = t;
                        if (judge())
                                flag = true;
                        t = gem[i][j];
                        gem[i][j] = gem[i][j + 1];
                        gem[i][j + 1] = t;
                        if (flag)
                                return true;
                }
        for (i = 1; i < 7; i++)
                for (j = 0; j < 8; j++)
                {
                        t = gem[i][j];
                        gem[i][j] = gem[i + 1][j];
                        gem[i + 1][j] = t;
                        if (judge())
                                flag = true;
                        t = gem[i][j];
                        gem[i][j] = gem[i + 1][j];
                        gem[i + 1][j] = t;
                        if (flag)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void New(void)
{
        static int old_score = -1, old_time = T;
        bool flag = false;
        if (Score != old_score)        // 更新分数
        {
                if (Score > 999999999)
                {
                        if (MessageBox(GetHWnd(), "恭喜你达到了最高分!\n是否重新开始?", "游戏结束", MB_YESNO | MB_ICONQUESTION) == IDYES)
                                Score = 0;
                        else
                                exit(0);
                }
                char s[15];
                ostrstream strout(s, 15);
                strout <<'

下载:
c语言对对碰游戏源码.zip (4.13 MB, 下载次数: 14)

<<setiosflags(ios::right) <<setw(9) <<Score <<ends;
                setfont(30, 0, "微软雅黑");
                setcolor(RGB(255, 128, 0));
                outtextxy(480, 60, s);
                old_score = Score;
                flag = true;
        }
        if (Time != old_time)        // 更新时间
        {
                if (Time > old_time)
                        putimage(540, 140, &jindutiao);
                setcolor(BLACK);
                for (int i = 0; i < T - Time; i++)
                {
                        line(540, 140 + 2 * i, 580, 140 + 2 * i);
                        line(540, 140 + 2 * i + 1, 580, 140 + 2 * i + 1);
                }
                old_time = Time;
                flag = true;
        }
        if (flag)                                // 写存档
        {
                ofstream fout("存档.dat");
                fout <<Flag                <<'\t'
                         <<Music        <<'\t'
                         <<Score        <<'\t'
                         <<Time                <<endl;
                for (int i = 0; i < 9; i++)
                {
                        for (int j = 0; j < 8; j++)
                                fout <<int(gem[i][j]) <<'\t';
                        fout <<endl;
                }
                fout.close();
        }
}

void print(void)
{
        int i, j;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8; j++)
                        putimage(60 * j, 60 * (i - 1), &img[int(gem[i][j])]);
        New();
}

bool judge(void)
{
        int i, j;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6; j++)
                        if (gem[i][j] == gem[i][j + 1] && gem[i][j] == gem[i][j + 2])
                                return true;
        for (i = 1; i < 7; i++)
                for (j = 0; j < 8; j++)
                        if (gem[i][j] == gem[i + 1][j] && gem[i][j] == gem[i + 2][j])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void fall(void)
{
        {
                int i, j, a[8] = {0};
                bool sign = false;
                for (j = 0; j < 8; j++)
                        for (i = 8; i >= 1; i--)
                                if (gem[i][j] == blank)
                                {
                                        a[j] = i;
                                        sign = true;
                                        break;
                                }
                if (sign == false)
                        return;
                IMAGE im[8];
                for (j = 0; j < 8; j++)
                        if (a[j] > 1)
                                getimage(&im[j], 60 * j, 0, 60, 60 * (a[j] - 1));
                for (i = 0; i < 60 ; i += 2)
                        for (j = 0; j < 8; j++)
                                if (a[j] > 0)
                                {
                                        if (a[j] > 1)
                                                putimage(60 * j, i + 2, &im[j]);
                                        putimage(60 * j, i + 2 - 60, &img[int(gem[0][j])]);
                                        Sleep(1);
                                }
                for (j = 0; j < 8; j++)
                        if (a[j] > 0)
                        {
                                for (i = a[j]; i > 0; i--)
                                        gem[i][j] = gem[i - 1][j];
                                if (rand() % 50 == 0)
                                        gem[0][j] = color(rand() % 4 + 8);
                                else
                                        gem[0][j] = color(rand() % 7 + 1);
                        }
        }        // 加对大括号使递归时撤销内存空间
        if (soso())
                fall();
        if (judge())
                draw();
}

void draw(void)
{
        {
                int i, j;
                bool a[9][8] = {false};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6; j++)
                                if (gem[i][j] == gem[i][j + 1] && gem[i][j] == gem[i][j + 2])
                                        a[i][j] = a[i][j + 1] = a[i][j + 2] = true;
                for (i = 1; i < 7; i++)
                        for (j = 0; j < 8; j++)
                                if (gem[i][j] == gem[i + 1][j] && gem[i][j] == gem[i + 2][j])
                                        a[i][j] = a[i + 1][j] = a[i + 2][j] = true;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8; j++)
                                if (a[i][j])
                                {
                                        gem[i][j] = blank;
                                        Score += 10;
                                }
                Sleep(V);
                Time += T / MaxT;
                if (Time > T)
                        Time = T;
                print();
        }        // 加对大括号使递归时撤销内存空间
        fall();
}

bool quit(void)
{
        char str[50];
        ostrstream strout(str, 50);
        strout <<"得分:" <<Score <<"\n重新开始吗?" <<ends;
        if (MessageBox(GetHWnd(), str, "游戏结束", MB_YESNO | MB_ICONQUESTION) == IDYES)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void play(void)
{
        MOUSEMSG m;
        int i, j, x, y, x1, y1;
        char fx;
        color t;
        bool sign;
        if (Flag == false)
        {
                do
                {
                        for (i = 0; i < 9; i++)
                                for (j = 0; j < 8; j++)
                                        gem[i][j] = color(rand() % 7 + 1);
                }while (judge() || !baidu());
                Score = 0;
                Time = T;
        }
        setbkcolor(BLACK);
        cleardevice();
        setfont(30, 0, "微软雅黑");
        setcolor(RGB(255, 128, 0));
        outtextxy(480, 60, "$       0");
        putimage(480, 400, &music_img[int(Music)]);
        putimage(560, 400, &exit_img);
        putimage(540, 140, &jindutiao);
        print();
        now = start = clock();
        Flag = true;
        do
        {
                if (soso())
                        fall();
                fx = 0;
                sign = true;
                while (true)
                {
                        if (MouseHit())
                        {
                                m = GetMouseMsg();
                                x1 = m.x;
                                y1 = m.y;
                                if (m.uMsg == WM_LBUTTONDOWN)
                                {
                                        if (x1 < 480)
                                        {
                                                x = y1 / 60 + 1;
                                                y = x1 / 60;
                                                switch (gem[x][y])
                                                {
                                                case shizijia:
                                                        for (i = 1; i < 9; i++)
                                                        {
                                                                gem[i][y] = blank;
                                                                Score += 10;
                                                        }
                                                        for (j = 0; j < 8; j++)
                                                        {
                                                                gem[x][j] = blank;
                                                                Score += 10;
                                                        }
                                                        Score -= 20;
                                                        Time += T / MaxT;
                                                        if (Time > T)
                                                                Time = T;
                                                        print();
                                                        Sleep(V);
                                                        fall();
                                                        if (!baidu())
                                                                Blank();
                                                        break;

                                                case zhadan:
                                                        if (x > 1)
                                                        {
                                                                gem[x - 1][y] = blank;
                                                                Score += 10;
                                                                if (y > 0)
                                                                {
                                                                        gem[x - 1][y - 1] =blank;
                                                                        Score += 10;
                                                                }
                                                        }
                                                        if (y > 0)
                                                        {
                                                                gem[x][y - 1] = blank;
                                                                if (x < 8)
                                                                {
                                                                        gem[x + 1][y - 1] =blank;
                                                                        Score += 10;
                                                                }
                                                        }
                                                        if (x < 8)
                                                        {
                                                                gem[x + 1][y] = blank;
                                                                if (y < 7)
                                                                {
                                                                        gem[x + 1][y + 1] =blank;
                                                                        Score += 10;
                                                                }
                                                        }
                                                        if (y < 7)
                                                        {
                                                                gem[x][y + 1] = blank;
                                                                if (x > 1)
                                                                {
                                                                        gem[x - 1][y + 1] =blank;
                                                                        Score += 10;
                                                                }
                                                        }
                                                        gem[x][y] = blank;
                                                        Time += T / MaxT;
                                                        if (Time > T)
                                                                Time = T;
                                                        print();
                                                        Sleep(V);
                                                        fall();
                                                        if (!baidu())
                                                                Blank();
                                                        break;

                                                case qicai:
                                                        t = color(rand() % 7 + 1);
                                                        putimage(60 * y, 60 * (x - 1), &img[int(t)]);
                                                        Sleep(V);
                                                        for (i = 1; i < 9; i++)
                                                                for (j = 0; j < 8; j++)
                                                                        if (gem[i][j] == t)
                                                                        {
                                                                                gem[i][j] = blank;
                                                                                putimage(60 * j, 60 * (i - 1), &img[0]);
                                                                                Score += 10;
                                                                        }
                                                        gem[x][y] = blank;
                                                        Time += T / MaxT;
                                                        if (Time > T)
                                                                Time = T;
                                                        print();
                                                        fall();
                                                        if (!baidu())
                                                                Blank();
                                                        break;

                                                case alarm:
                                                        Time = T;
                                                        gem[x][y] = blank;
                                                        print();
                                                        fall();
                                                        if (!baidu())
                                                                Blank();
                                                        break;
                                                }
                                                break;
                                        }
                                        else if (x1 > 480 && x1 < 560 && y1 > 400 && y1 < 480)
                                        {
                                                if (Music)
                                                        mciSendString("stop mymusic", NULL, 0, NULL);
                                                else
                                                        mciSendString("play mymusic from 0 repeat", NULL, 0, NULL);
                                                Music = !Music;
                                                putimage(480, 400, &music_img[int(Music)]);
                                        }
                                        else if (x1 > 560 && x1 < 640 && y1 > 400 && y1 < 480)
                                                exit(0);
                                }
                        }
                        now = clock();
                        if (now - start >= CLOCKS_PER_SEC * MaxT / T)
                        {
                                start = now;
                                Time--;
                                New();
                                if (Time <= 0)
                                        return;
                        }
                }
                while (m.mkLButton && m.y < 480)
                {
                        m = GetMouseMsg();
                        x = m.x;
                        y = m.y;
                        if (x - x1 > 30 || x1 - x > 30 || y - y1 > 30 || y1 - y > 30)
                        {
                                sign = false;
                                break;
                        }
                        now = clock();
                        if (now - start >= CLOCKS_PER_SEC * MaxT / T)
                        {
                                start = now;
                                Time--;
                                New();
                                if (Time <= 0)
                                        return;
                        }
                }
                if(sign)
                {
                        putimage(x1 - x1 % 60, y1 - y1 % 60, &img[int(gem[y1 / 60 + 1][x1 / 60])], SRCPAINT);
                        continue;
                }
                if (y1 - y > 30 && y1 / 60 > 0)
                        fx = 'u';
                if (y - y1 > 30 && y1 / 60 < 7)
                        fx = 'd';
                if (x1 - x > 30 && x1 / 60 > 0)
                        fx = 'l';
                if (x - x1 > 30 && x1 / 60 < 7)
                        fx = 'r';
                x = y1 / 60 + 1;
                y = x1 / 60;
                x1 = y1 = 0;
                switch (fx)
                {
                        case 'u':x1 = -1;        break;
                        case 'd':x1 = 1;        break;
                        case 'l':y1 = -1;        break;
                        case 'r':y1 = 1;        break;
                        case '\0':continue;
                }
                for (i = 0; i < 60;)
                {
                        putimage(60 * y, 60 * (x - 1), &img[0]);
                        putimage(60 * y, 60 * (x - 1), &img[0]);
                        i += 1;
                        putimage(60 * (y + y1) - i * y1, 60 * (x - 1 + x1) - i * x1, &img[int(gem[x + x1][y + y1])]);
                        putimage(60 * y + i * y1, 60 * (x - 1) + i * x1, &img[int(gem[x][y])]);
                        Sleep(2);
                }
                t = gem[x][y];
                gem[x][y] = gem[x + x1][y + y1];
                gem[x + x1][y + y1] = t;
                if (judge())
                {
                        draw();
                        if (!baidu())
                                Blank();
                }
                else
                {
                        for (i = 0; i < 60;)
                        {
                                putimage(60 * y, 60 * (x - 1), &img[0]);
                                putimage(60 * y, 60 * (x - 1), &img[0]);
                                i += 1;
                                putimage(60 * (y + y1) - i * y1, 60 * (x - 1 + x1) - i * x1, &img[int(gem[x + x1][y + y1])]);
                                putimage(60 * y + i * y1, 60 * (x - 1) + i * x1, &img[int(gem[x][y])]);
                                Sleep(2);
                        }
                        t = gem[x][y];
                        gem[x][y] = gem[x + x1][y + y1];
                        gem[x + x1][y + y1] = t;
                }
                now = clock();
                if (now - start >= CLOCKS_PER_SEC * MaxT / T)
                {
                        start = now;
                        Time--;
                        New();
                        if (Time <= 0)
                                return;
                }
        }while (true);
}

/***********************************主函数******************************/
int APIENTRY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try
        {
                // 加载素材
                load();
        }
        catch (int)
        {
                ofstream fout("存档.dat");
                fout <<false <<'\t' <<true <<endl;
        }

        // 打开界面
        initgraph(640, 480);

        // 游戏过程
        do
        {
                if (Music)
                        mciSendString("play mymusic from 0 repeat", NULL, 0, NULL);
                play();
                if (Music)
                        mciSendString("stop mymusic", NULL, 0, NULL);
                Flag = false;
        }while (quit());

        // 关闭游戏
        ofstream fout("存档.dat");
        fout <<false <<'\t' <<Music <<endl;
        fout.close();
        mciSendString("close mymusic", NULL, 0, NULL);
        closegraph();
        return 0;
}

/***********************************THE END************************************/

下载:

网友A(2018-03-17):
现在用C语言直接编游戏的很少了,基本都是用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