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简易电子称的放大电路的设计及AD芯片的选取

楼主(2017-04-13):
我们要求制作一个简易电子秤,电子秤称重范围1g~500g;重量小于50g,称重误差小于0.5g;重量在50g及以上,称重误差小于1g禁止使用专用称重芯片及模块;不能使用专用的仪表放大器,限定采用以下几种放大器:LM358LM324OP07CA3140LM741。求助大神帮忙设计一下放大电路,还有选取什么A/D转换芯片比较好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谢谢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例举的几种运放基本上都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用哪个都行 要是我就用358 双运放 体积小 DIP8或SOP8封装 324是四运放 那么多空着也没用 浪费

AD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 STC12c56xx的也是10位的AD 应该够用了吧 平时多数情况下我自己还再用8位的AD

再看看其它前辈的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例举的几种运放基本上都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用哪个都行 要是我就用358 双运放 体积小 DIP8或SOP8封装 324是 ...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我现在基本确定了358和OP07,用STC12C5A60S2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我现在基本确定了358和OP07,用STC12C5A60S2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太可以了 只是我个人觉得有点浪费 当然 如果你准备将来继续学更深的东西 也还好

5A60S2这片子10位AD带PWM 双串口 代I2C和SPI通讯 带第二复位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功能一大堆 如果仅仅是个电子秤 12c52xx系列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