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管脚发黄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7-04-13):
设计电源系统的过程中,研发工程师偶尔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供应商送过来的产品样品管脚出现发黄的现象。

很多研发工程师和质量管控工程师很直观的认为,管脚发黄和以下原因有关:
(1)可能是拆机的旧产品;
(2)元件在保存过程中裸露到空气水汽中,导致表面氧化;
(3)元件电镀的质量有问题。

通过原厂和代理商购买的器件,由DATA CODE可以追溯,不可能是拆机器件。绝大多数直插的拆机件有剪脚或折弯、表面通常不平整,很容易辨识,拆机旧品的可能性也非常容易排除。

元件出厂后通常要求静电袋密封或真空包装,原厂和代理商储存器件都有严格的条件,这个过程中器件不可能接触到水汽导致表面氧化。客户的设计工程师绝大多数情况下拿到的是带包装的产品,即便少量的样品也是刚拆包的新品,那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发生表面氧化导致发黄。

那么是电镀的质量问题吗?

如果仅仅管脚根部发黄,电镀清洗不干净是最直接的原因。用砂纸打磨掉发黄元件的表面,发现器件下面焊锡层光亮并没有发黄。元件在生产过程中,封装厂要严格的处理器件管脚表面,电镀后通常会进行抗氧化剂处理,最后测试和封包,电镀时管脚氧化物没处理好、电镀时间控制不准以及电镀液浓度和成分出了问题,也不会导致管脚表面发黄而内层正常的现象。

以前作者遇到一个客户,PCB装焊混合工艺生产的时候,也发现过元件管脚表面变色的问题,其原因是红胶二次过炉,第二次锡膏加热的温度高,红胶在高温下分解出的物质直接导致元件管脚变色。

同样,没用过的新元件管脚表面发黄,也一定有某种物质和元件表面的镀锡发生反应,才导致其变色。

作者在不同的公司曾经遇到过的这个问题还具有以下特点:
(1)表贴元件没有遇到过表面发黄的问题,作者遇到的所有表面发黄的元件,都是直插类型的封装,套管包装;
(2)如果元件发生了表面发黄的问题,这批元件储存的时间越长,表面发黄程度越严重。

元器件表面发黄真正原因大家应该可以想到了,作者就说到这里。不过,器件表面发黄对产品性能影响不大,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 微信公众号   融创芯城(一站式电子元器件、PCB/PCBA购买,项目众包,方案共享平台)

网友A(2022-08-19):
(1)可能是拆机的旧产品
(2)元件电镀的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