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2864显示一直在闪

楼主(2017-04-13):
写了一个12864的显示程序;但是发现从第三行开始显示出错,而且12864显示一直在闪:本人学渣,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谢谢啦。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ID=P0^3;
sbit SCK=P0^5;
uchar  table[]="37654321";
uchar  table1[]="2017 04 11";
uchar  table2[]="456461";
uchar  table3[]="1231484";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sent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if(byte<<i&0x80)SID=1;
                else SID=0;
                SCK=0;
                SCK=1;
        };
}
void write_cmd(uchar ccmd)
{
        sentbyte(0xf8);
        sentbyte(ccmd&0xf0);
        sentbyte((ccmd<<4)&0xf0);
        delay(20);
}
void write_data(uchar i_data)
{
        sentbyte(0xfa);
        sentbyte(i_data&0xf0);
        sentbyte((i_data<<4)&0xf0);
        delay(2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0);
        delay(5);
        write_cmd(0x02);
        delay(5);
        write_cmd(0x06);
        delay(5);
        write_cmd(0x0c);
        delay(5);
        write_cmd(0x01);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i,y;
        lcd_init();
        write_cmd(0x80);
        while(table[i]!='\0')
        {write_data(table[i]);
                i++;
                delay(10);
        };
        write_cmd(0x90);
        for(y=0;y<10;y++)
        {
                write_data(table1[y]);
        };
        delay(10);
        write_cmd(0x88);
        while(table2[i]!='\0')
        {write_data(table2[i]);
                i++;
                delay(10);
        };
        write_cmd(0x98);
        while(table3[i]!='\0')
        {write_data(table3[i]);
                i++;
                delay(10);
        };
}

网友A:
闪,是因为刷新频率低。

网友B:
程序的最后一句加上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是因为刷新频率低。

额,那显示错误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是因为刷新频率低。

不闪了,但是显示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的最后一句加上while(1);

谢谢,加上去不闪了,但是显示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