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DS18B20+LCD1602 单片机仿真与源代码

楼主:
你们就看看吧,不知道你们能用的上不.用51单片机做的仿真和源码都有

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1302_CLK = P1^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1^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1^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wireless_1 = P3^0;
sbit  wireless_2 = P3^1;
sbit  wireless_3 = P3^2;
sbit  wireless_4 = P3^3;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2^0;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2^1;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2^2;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2^3;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DQ = P1^0;        //温度传送数据IO口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
uchar temp_value;      //温度值
uchar TempBuffer[5],week_value[2];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 P2^5;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En          = P2^7;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
typedef struct SYSTEMTIME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DateString[]
{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 ';
              Time->DateString[1] = ' ';
              Time->DateString[2] = ' ';
              Time->DateString[3] = ' ';
                }
        Time->DateString[4] = '/';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6] = Time->Month%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5] = ' ';
            Time->DateString[6] = ' ';
          }
        Time->DateString[7] = '/';
        if(hide_day<2)
        {
          Time->DateString[8]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9] = Time->Day%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 ';
            Time->DateString[9] = '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 = Time->Week%10 + '0';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
          else
          {
            week_value[0] = ' ';
          }
          week_value[1] = '\0';

        Time->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放到数组 TimeString[];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0] = ' ';
              Time->TimeString[1] = ' ';
                }
        Time->TimeString[2] = ':';
    if(hide_min<2)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 ' ';
              Time->TimeString[4] = ' ';
               }
        Time->TimeString[5] = ':';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6] = ' ';
             Time->TimeString[7] = ' ';
       }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时钟芯片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0x07); //以下写入初始化时间 日期:07/07/25.星期: 3. 时间: 23:59:55
        Write1302(0x88,0x07);
        Write1302(0x86,0x25);
        Write1302(0x8a,0x07);              //xingqi
        Write1302(0x84,0x23);
        Write1302(0x82,0x59);
        Write1302(0x80,0x55);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

}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按位或,取最高位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取最低位
            delay_18B20(5);
                DQ = 1;            //上升沿将数据送入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b<<4;        //左移四位,扩大16倍,变为一个字节的高四位
        temp_value+=(a&0xf0)>>4;//取温度值的地位的高四位,右移四位后与温度的高四位相加得到温度值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TempBuffer[0]=temp_value/10+'0';  //十位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3]='C';
  TempBuffer[4]='\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char Second;
  if(out==0)//if(out==0||wireless_1==1)      //
  { mdelay(8);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while(out==0);
        //while(wireless_1==1);
  }
}
////////////////////////////////////////////////////////////////////////////////////////////////////////////
void Upkey()//升序按键
{
                Up=1;
                if(Up==0)//if(Up==0||wireless_2==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7)
                                                                  temp=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31)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85)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while(wireless_2==1);
                                  }
}

////////////////////////////////////////////////////////////////////////////////////////////////////////////
void Downkey()//降序按键
{
                Down=1;
            if(Down==0)//if(Down==0||wireless_3==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23;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0x7;;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3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8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while(wireless_3==1);
                                  }
}

void Setkey()//模式选择按键
{
                Set=1;
                if(Set==0)//if(Set==0||wireless_4==1)
            {
           mdelay(8);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while(wireless_4==1);
                 }

}

void keydone()//按键功能执行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4,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6,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资料下载:
DS1302时钟 DS18B20

网友A(2017-12-17):
请问这个该怎么操作?下进去程序没有显示?

网友B(2018-05-19):
楼主还在不在?实物做的出来吗?之前改了延时,一直不能显示温度,没改之前的能显示吗

网友C(2018-06-29):
楼主,不知道怎么在此基础上加个温度报警,求指教

网友D(2022-03-13):
CFBCVBCVV B BN V

网友E:
下载仔细看了仿真和代码,楼主很用心,画的写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