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设计,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7-04-13):
我是马上毕业的学生,需要做毕业设计单片机数字时钟可调节时间,时分秒,6个数码管,现在急需这个设计程序,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说下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s=P3^0;
sbit f=P3^1;
sbit m=P3^2;
sbit t=P3^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16 num,a,b,c;
u8 m1,m2,f1,f2,s1,s2;
u8 code duanx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f};
void delay(u16 x)                                        //1ms延时程序
{
        u8 i,j;
        for(i=x;i>0;i--)
                for(j=113;j>0;j--);
}
void shumaguan()                                         //数码管显示
{
        wela=0;                                                //10ms位
        dula=1;
        P0=duanxuan[m1];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duanxuan[m2];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wela=0;                                                //10ms位
        dula=1;
        P0=0x40;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duanxuan[f1];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duanxuan[f2];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wela=0;                                                //10ms位
        dula=1;
        P0=0x40;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dula=1;
        P0=duanxuan[s1];
        dula=0;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1);

        dula=1;
        P0=duanxuan[s2];
        dula=0;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1);

}
void tiao()
{

                 if(t==0)
                {
                        while(~t);
                        TR0=~TR0;
                }
                        if(s==0)
                        {
                                while(~s);
                                c++;
                                if(c==24)
                                c=0;

                        }
                        if(f==0)
                        {
                                while(~f);
                                b++;
                                if(b==60)
                                b=0;
                        }
                        if(m==0)
                        {
                                while(~m);
                                a++;
                                if(a==60)
                                a=0;
                        }
        m1=a%10;
        m2=a/10;
        f1=b%10;
        f2=b/10;
        s1=c%10;
        s2=c/10;

}
void duan()
{
        TMOD=0x01;
    TH0=(65536-46030)/256;
    TL0=(65536-46030)%256;
    EA=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duan();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shumaguan();
        tiao();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 =(65536-46080)/256;
    TL0 = (65536-46080)%256;
        num++;
        if(num==20)
        {
                num=0;
                a++;
                if(a==60)
                {
                        a=0;
                        b++;
                        if(b==60)
                        {
                                b=0;
                                c++;
                                if(c==24)
                                c=0;
                        }
                }
        }
        m1=a%10;
        m2=a/10;
        f1=b%10;
        f2=b/10;
        s1=c%10;
        s2=c/10;
}

网友B: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我用的是数码管加显示屏其实差不多,只是有显示屏功能可以多一点。我的报告里原理图,结构图,还有代码都有。

信息工程课程设计报告书(图和程序可打印,其它手写) (1).doc

网友D:
刘明,后看

网友E:
这个毕设也太简单了。。。。。。。。。。。。。

网友F:
我做的一个1602显示的,多功能的万年历,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