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P2口接74HC573的D0-D7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7-04-13):
单片机控制74HC573的输出端动态驱动两组并联的0.5mm的红、绿、黄LED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一个黄灯和令三个同样的灯构成一组)。由于是毕业设计,所以完整的电路图和代码暂时不贴出来了。谢谢各位!

楼主:
'令“字的后面加个“外”字,漏写了。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B:
不需要, D 脚是锁存器的外部输入数据引脚,Q 脚是输出引脚,他们之间的状态关系是由LE, OE 来控制的,

网友C:
不需要的,上拉电阻一般只有p0口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