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诸位看一下我对于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时,基极限流电阻的计算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7-04-13):
题目两个并联的0.5mmLED交通灯并联后接在单片机的p2口上,使用S8550通过低电平控制LED的亮灭。已知S8550放大倍数为331,要求饱和时负载通过的电流为10m。

               答:由题意知,10/331=0.03mA=30uA,即当基极电流大于30uA即可饱和。故限流电阻临界值为(5V-0.7V/0.06mA=71.6k,即当基极电阻小于71.6k时,三极管即处于饱和状态。
     又因STC89C52单个IO口(P0口除外)允许的最大灌电流为6mA,故限流电阻的最小值为(5-0.7/6mA=716 ohm
      综上,故可取限流电阻716 ohm 至71.6k

        请问这样计算参数正确吗?

网友A:
这样计算是对的,一般这个限流电阻用10K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计算是对的,一般这个限流电阻用10K-20K的就可以了。

网友B:
8550是中功率管,用于驱动LED是一种浪费,用9012即可。限流电阻取值一般根据经验取10k,小于1k或大于20k均不妥。

网友C: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  ”限流电阻临界值为(5V-0.7V)/0.06mA=71.6k,即当基极电阻小于71.6k时,三极管即处于饱和状态”。  里面中的0.06ma是怎么得来的,你计算的限流电阻应该是属于三极管基极上的吧,这个电阻一般都是根据经验用4.7K至10K的电阻,也不重要,其实你该计算的是串联在2个LED上面的那个电阻,那个才是决定你负载的电流是否是10Ma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D:
理论是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的初设,使用到实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如温度,湿度,线路磁感,寄生电容,线阻等等。

网友E:
完全没问题。

网友F:
一般led的限流电阻510欧-1k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