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7-04-13):
到你们有没有,那个数码管显示1-9数字,但是显示1和5这两个数字不能显示。

网友A:
肯定是你自己的系统(包括硬软件)有问题。发觉你最近怪问题很多,原因是理论基础没学好,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自己的系统(包括硬软件)有问题。发觉你最近怪问题很多,原因是理论基础没学好,欲速则不达,事倍 ...

谢谢你的忠告,我也这么觉得的,我回去好好的把以前学的学一遍。

网友B:
看1和5的编码错没,如果没错再看看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1和5 不能显示 其他能显示是编程的程序又问题,看一下手册 对一下程序

网友D:
程序拿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忠告,我也这么觉得的,我回去好好的把以前学的学一遍。

真心想学就真诚地给你推荐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你可以比一比,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E:
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F:
仅仅是1和5不能显示而其他数字正常显示的情况下,请检查数码管段码是否正确(注意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G:
查看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H:
程序有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程序除了问题

网友J:
没有遇到过,你的段码肯定有问题

网友K:
两方面注意,1 程序出错。 2 硬件接线是否正确。其实有些时候LCD显示更为方便,也可考虑1602来做。

网友L:
要么是程序代码出错,要么是板子问题。

网友M:
没有,你数码管段选是什么

网友N:
你可以仔细看看自己的编程,应该是写错了;硬件一般没问题。对了,看清电路图

网友O:
检查数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建议看一下郭天祥的视频哦

网友Q:
检查一下程序编写问题

网友Q:
也可能是 数码管出了问题

网友R:
先检查数字代码是否错误,如果没错那就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S:
估计是1和5的编写有问题吧

网友T:
如果都软件没有错的话 试着让电路的电流增大 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A:
上面各楼都是瞎议论,不看电路和程序,怎么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U:
分析问题要有依据,其它能显示,为什么1和5不能显示呢?一、板子没问题,二位选也没问题;三数据口没问题。还是检查程序和显示码吧。找不出来就把程序发出来一块检查。

网友V:
可能是软件问题,换个元件试试

网友W:
先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错误,再检查程序有什么不妥。这样检查会节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