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温湿度传感器dht11 库文件

楼主:
arduino 温湿度传感器dht11 库文件

下载:

//
//    FILE: dht22.cpp
// VERSION: 0.1.00
// PURPOSE: DHT22 Temperature & Humidity Sensor library for Arduino
//
// DATASHEET:
//
// HISTORY:
// 0.1.0 by Rob Tillaart (01/04/2011)
// inspired by DHT11 library
//

#include "dht.h"

#define TIMEOUT 10000

/////////////////////////////////////////////////////
//
// PUBLIC
//

// return values:
//  0 : OK
// -1 : checksum error
// -2 : timeout
int dht::read11(uint8_t pin)
{
        // READ VALUES
        int rv = read(pin);
        if (rv != 0) return rv;

        // CONVERT AND STORE
        humidity    = bits[0];  // bit[1] == 0;
        temperature = bits[2];  // bits[3] == 0;

        // TEST CHECKSUM
        uint8_t sum = bits[0] + bits[2]; // bits[1] && bits[3] both 0
        if (bits[4] != sum) return -1;

        return 0;
}

// return values:
//  0 : OK
// -1 : checksum error
// -2 : timeout
int dht::read22(uint8_t pin)
{
        // READ VALUES
        int rv = read(pin);
        if (rv != 0) return rv;

        // CONVERT AND STORE
        humidity    = word(bits[0], bits[1]) * 0.1;

        int sign = 1;
        if (bits[2] & 0x80) // negative temperature
        {
                bits[2] = bits[2] & 0x7F;
                sign = -1;
        }
        temperature = sign * word(bits[2], bits[3]) * 0.1;

        // TEST CHECKSUM
        uint8_t sum = bits[0] + bits[1] + bits[2] + bits[3];
        if (bits[4] != sum) return -1;

        return 0;
}

/////////////////////////////////////////////////////
//
// PRIVATE
//

// return values:
//  0 : OK
// -2 : timeout
int dht::read(uint8_t pin)
{
        // INIT BUFFERVAR TO RECEIVE DATA
        uint8_t cnt = 7;
        uint8_t idx = 0;

        // EMPTY BUFFER
        for (int i=0; i< 5; i++) bits[i] = 0;

        // REQUEST SAMPLE
        pinMode(pin, OUTPUT);
        digitalWrite(pin, LOW);
        delay(20);
        digitalWrite(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40);
        pinMode(pin, INPUT);

        // GET ACKNOWLEDGE or TIMEOUT
        unsigned int loopCnt = TIMEOUT;
        while(digitalRead(pin) == LOW)
                if (loopCnt-- == 0) return -2;

        loopCnt = TIMEOUT;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if (loopCnt-- == 0) return -2;

        // READ THE OUTPUT - 40 BITS => 5 BYTES
        for (int i=0; i<40; i++)
        {
                loopCnt = TIMEOUT;
                while(digitalRead(pin) == LOW)
                        if (loopCnt-- == 0) return -2;

                unsigned long t = micros();

                loopCnt = TIMEOUT;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if (loopCnt-- == 0) return -2;

                if ((micros() - t) > 40) bits[idx] |= (1 << cnt);
                if (cnt == 0)   // next byte?
                {
                        cnt = 7;
                        idx++;
                }
                else cnt--;
        }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17-07-19):
赞一个,刚好需要

网友B(2018-02-03):
请问博主,为什么成功添加库之后会编译不通过,
会这样D:\ARDUINO\arduino-1.8.5\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main.cpp:4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op'

网友C:
赞一个 也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3-05):
赞一个 也学习一下下

网友E:
需要一个,希望能下来,谢谢。

网友F:
非常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2018-04-24):
太好了,,,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H:
没黑币啊

网友I(2018-06-15):
正想研究一下。。。。。。

网友J:
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K:
好用,对小白就方便多了

网友L(2018-08-14):
电子小白请教一下Arduino库是什么单片机都能兼容的吗 比如STM32之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子小白请教一下Arduino库是什么单片机都能兼容的吗 比如STM32之类的

可以和我们零知的兼容,可以看看

网友N(2018-10-28):
谢谢楼主分享,太需要了

网友O(2018-12-06):
已经导入了库文件,但是编译显示没有目录或文件,还请大佬指教

网友P(2019-02-27):
放到库文件后也没反应

网友Q:
必须支持一哈

网友R(2019-10-28):
编译不成功啊 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S(2020-02-03):
好东西,其他地方都是收费下载

网友T(2020-04-18):
引用 网友U:

支持,加油!

网友V:
好东西,赞,刚好需要

网友W:
还不错的,推荐

网友X:
想看看这个程序

网友Y(2020-06-03):
我想问一下  这个温度需要创建app吗

网友Z(2020-09-01):
我下载后怎么里面是空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下载后怎么里面是空的

我刚下载用最新的winrar解压后里面有2个文件.

网友AB(2021-02-27):
DH11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检测周围温度以及湿度

网友AC(2021-12-30):
刚好模块收到了,试用一下,谢谢

网友AD(2022-02-25):
好东西,刚好需要写到DH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