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T0被四次调用,控制led灯

楼主(2017-04-14):
定时器T0被四次调用,控制led灯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MY_TIMER_MAX        (4)                //最多四个定时器
#define NULL (0)

typedef void (*pFun)(void);                //callback 函数指针类型
typedef struct myTimer
{
        char on;                                                //开关
        char is_period;                                        //是否周期循环
        unsigned short int time_out;        //定时时间,单位ms
        unsigned short int count;                //定时计数用
}
MY_TIMER;

pFun callback[MY_TIMER_MAX] = {NULL};                        //定时器回调函数数组
MY_TIMER myTimerList[MY_TIMER_MAX] = {0};                //定时器结构数组
int gMyTimerMessage[MY_TIMER_MAX] = {0};                //定时器消息数组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define ALL_ON {LED1=0;LED2=0;LED3=0;LED4=0;}        //灯全开

//创建定时器,简化版本。
int CreatTimer(int index,unsigned short int time_out,char is_period,pFun callbackFun)
{
        if(index >= MY_TIMER_MAX) return -1;
        myTimerList[index].on = 1;
        myTimerList[index].is_period = is_period;
        myTimerList[index].time_out = time_out;
        myTimerList[index].count = 0;
        callback[index] = callbackFun;
        return index;
}

//四个LED控制函数,on初始是0,第一次调用on变为1,是关灯。
void led_1_ctrl(void)
{
        static char on = 0;
        on = !on;
        LED1 = on;
}
void led_2_ctrl(void)
{
        static char on = 0;
        on = !on;
        LED2 = on;
}
void led_3_ctrl(void)
{
        static char on = 0;
        on = !on;
        LED3 = on;
}
void led_4_ctrl(void)
{
        static char on = 0;
        on = !on;
        LED4 = on;
}

void Init_Timer0(void)        //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0x01;                                //定时器0,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1000)/256;        //给定初值
        TL0=(65536-1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开定时器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i;

        ALL_ON;
        CreatTimer(0,250,1,led_1_ctrl);
        CreatTimer(1,500,1,led_2_ctrl);
        CreatTimer(2,1000,1,led_3_ctrl);
        CreatTimer(3,2000,1,led_4_ctrl);

        Init_Timer0();//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for(i = 0; i<MY_TIMER_MAX; ++i)
                {
                        if(gMyTimerMessage[i])                //定时器消息来到,启动。
                        {
                                gMyTimerMessage[i] = 0;                //消息清除
                                if(callback[i] != NULL)
                                {
                                        (*callback[i])();                //调用回调函数
                                }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1ms 定时。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 = 0;

        TH0=(65536-1000)/256;//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EA = 0;
        for(i = 0; i<MY_TIMER_MAX; ++i)
        {
                if(myTimerList[i].on)
                {
                        ++(myTimerList[i].count);                                                                //计数
                        if(myTimerList[i].count >= myTimerList[i].time_out)                //定时到
                        {
                                gMyTimerMessage[i] = 1;                                                                //发消息
                                if(myTimerList[i].is_period)                                                //是否周期循环
                                {
                                        myTimerList[i].count = 0;                                                //计数重置
                                }

下载:

网友A(2019-04-20):
想请问一下,为何最多4个led,是因为再多了,定时就不准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