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 PT2272 遥控疑惑,望大神解答,只能顺序开关,不能随意

楼主:
12c2052AD 最小系统和PT2272 4通道遥控模块

只能按 K1、K2、K3、K4的顺序开,关的时候,也只能按照 K1、K2、K3、K4的顺序关,不能随意开启和关闭

求助大神指导!!!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2C2052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2=P1^1;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3=P1^2;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4=P1^3; //定义LED端口
sbit key1=P3^5; //按键接口定义
sbit key2=P3^4; //按键接口定义
sbit key3=P3^3; //按键接口定义
sbit key4=P3^2; //按键接口定义

void Delay_xms(uint x)    //x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2;j++);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_xms(10);
                        if(key1 == 0)
                                LED1 = ~LED1;
                        while(!key1);
                }
                if(key2 == 0)
                {
                        Delay_xms(10);
                        if(key2 == 0)
                                LED2 = ~LED2;
                        while(!key2);
                }
                if(key3 == 0)
                {
                        Delay_xms(10);
                        if(key3 == 0)
                                LED3 = ~LED3;
                        while(!key3);
                }
                   if(key4 == 0)
                {
                        Delay_xms(10);
                        if(key4 == 0)
                                LED4 = ~LED4;
                        while(!key4);

                }

        }
}

网友A(2017-06-03):
怎么没人回答呢?大神在哪里

网友B:
程序是没有错误的,你要测试一下你的遥控模块是不是一直会有一个引脚有低电平,这样会引起程序在死等

网友C:
看看你的PT2722是带锁存还是不带锁存,看你情况这个接收板子应该是带锁存输出,就是说你按下按键后,对应的引脚已知输出低电平,程序就在低电平时一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