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SG90舵机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7-04-14):
用51控制SG90舵机,四节干电池供电,出现电压不足问题,程序跑乱,请问这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A(2017-10-25):
改用stc15w宽电压51单片机,电池用高容量的。

网友B(2018-02-01):
线的问题

网友C:
用51口进行供电。

网友D:
舵机一般单独供电,不用51的电

网友E:
你用的电池多大容量的 4个电池多少v 3.2v的肯定行 1.5v的差点意思 稍微堵转片子就受不了

网友F:
用51增强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