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热敏打印机源程序

楼主(2017-04-14):
lpc1114单片机做的热敏打印机程序
完整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本文件主要定义可程序的入口函数main, main函数里主要对系统、参数、硬件接口进新初始化,之后等待读取串口数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PC11xx.h" /* LPC11xx definitions */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32.h"
#include"aw_print.h"
#include"aw_init_printHead.h"
#include "aw_config.h"
#include "aw_font.h"
#include"aw_key_led.h"
#include "user.h"
#include"aw_char_app.h"
#include"aw_graph_app.h"
#include"aw_barcode_app.h"
#include "aw_command.h"
#include "pmu.h"
//初始化系统中的部分全局变量
void init_Global_Variables(void)
{
        current_char_index=0;
        DealBuffer_counter=0;
        memset((low_power_t *)&low_power_Paramter,0,sizeof(low_power_t));
        memset((printer_work_Parameter_t *)&printer_work_Parameter,0,sizeof(printer_work_Parameter_t));
        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ER_IDLE;
        feed_dot_step=0;
        paper_out_flag=0;
        head_up_flag=0;
        clear_buffer();
        memset((Key_IRQ_Parameter *)key_IRQ_Parameter,0,KEY_NUM*sizeof(Key_IRQ_Parameter));
}
int main(void)
{
        #if UART_DEBUG
        char buffer[1024];
        uint32_t counter,timer;
        SystemInit();
        Init_Sys_Parameter();
        init_Global_Varibles();
        UARTInit(sys_Parameter.uart_para.baudrate);
        #ifdef PROJECT_DEBUG
        printf("\n\r-- Printer_Project V1.0 --\n\r");
        printf("\n\r-- Serial Communication test  --\n\r");
        #endif
        counter=0;
        timer=0;
        memset(buffer,0,1024);
        while(1)
        {
                if(UartBuffer_read()==1)
                {
                        timer=0;memcpy(buffer+counter,&DealBuffer,DealBuffer_counter);
                        counter+=DealBuffer_counter;
}
else
{
        if(timer<10)
        {
                timer++;
}
else if(timer==10)
{
        if(counter!=0)
        {
                #ifdef PROJECT_DEBUG
                printf("%s",buffer);
                #endif
                counter=0;
                memset(buffer,0,1024);
                timer=11;
}
}
}
#elif SPIFLASH_DEBUG
uint32_t BaseAdd;
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MSB=0xce,LSB=0xa1;
uint8_t dot[118];
SystemInit();
spi_flash_init();;
while(1)
{
        BaseAdd=BASEADD_GB2312_11X12;
        if(MSB>=0xA1&&MSB<=0Xa9&&LSB>=0xA1)
        {
                Address=((MSB-0xA1)*94+(LSB-0xA1))*24+BaseAdd;
}
else if(MSB>=0xB0&&MSB<=0xF7&&LSB>=0xA1)
{
        Address=((MSB-0xA1)*94+(LSB-0xA1)+846)*24+BaseAdd;
}
read_spi_flash(Address,&dot[0],118);          /*取点阵*/
LSB++;
}
#elif PRINTER_HEAD_DEBUG
int i,keyval,keyval_bak;
uint32_t j;
SystemInit();
Init_Sys_Parameter();
init_Global_Variables();
init_Printer_port();
init_key();                          /*4、按键初始化*/
while(1)
{

}
#elif TIMER_TEST
uint16_t time;
uint8_t i;
SystemInit();
Init_Sys_Parameter();
init_Global_Variables();
UARTInit(115200);
common_timer(1,1000);
while(1);
#else
uint32_t timer=0;                          /*用于记录连续读不到串口数据的次数*/
uint16_t get_dot_count;
uint16_t effective_dot,num;                /*可以用于打印的点的个数*/
SystemInit();
Init_Sys_Parameter();
Init_project_Parameter();
init_Global_Variables();
UARTInit(sys_Parameter.uart_para.baudrate);   /*1、数据终端通讯串口初始化*/
init_Printer_port();                         /*2、热敏打印头接口初始化         */
spi_flash_init();                           /*3、字库芯片通讯初始化         */
init_key();                                /*4、按键led 初始化*/
init_led();
common_timer(1,COMMON_TIME);              /*启动公共定时器*/
for(timer=0;timer<0xf000;timer++)         //延时,保证先前的初始化起作用
{
        ;
}
init_cutter_position();   /*让切纸刀回到 限位开关的位置 */
motor_driver_step40();    /*让电机先反正转40        步*/
Hardware_flow_control(UART_FREE);  /*初始化结束,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timer=0;
while(1)
{
        current_char_index=0;
        if(UartBuffer_read()==1)  /*读取串口数据*/
        {
                timer=0;    /*串口有数据时,将此计数器复位*/
                while(current_char_index<DealBuffer_counter)
                {
                        switch(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  /*处理串口读出的数据*/
                        {
                                case DATA_TYPE_CHAR_COMMAND:   /*字符或、命令*/
                                        if(determine_data_command((uint8_t *)(DealBuffer+current_char_index))==0)
                                        {
                                                if(Save_char()==0)
                                                {
                                                        continue;
}
if(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ER_IDLE)  /*空闲*/
{
        if(calculate_get_char_num(&num,&get_dot_count)==1)  /*有一行数据需要打印*/
        {
                start_print(PRINT_CHAR);
}
}
}
else  /*命令处理*/
{
        command_deal((uint8_t *)DealBuffer);
}
break;
#ifdef VERTICAL_GRAPH
case DATA_TYPE_VERTICAL_GRAPH:           /*垂直取模图形*/
        if(save_graph()==DATA_ENOUGH)   /*数据取完,恢复默认数据类型*/
        {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
break;
#endif
case DATA_TYPE_HORIZONTAL_GRAPH:  /*水平取模图形*/
        if(save_graph()==DATA_ENOUGH)  /*数据取完*/
        {
                graph_data.data_finish=1;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   /*空闲时,并且有一行以上的数据需要打印*/
if((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ER_IDLE)&&(graph_data.buffer_counter/graph_data.horizontal_mode.horizontal_byteCount>0))
{
        start_print(PRINT_HORIZONTAL_GRAPH);
}
else if((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pause==1)&&(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_HORIZONTAL_GRAPH))
{     /*从暂停状态恢复打印*/    /*        数据接收结束*/
        if((graph_data.data_finish==1)||((graph_data.buffer_counter-graph_data.printed_byteCount)/graph_data.horizontal_mode.horizontal_byteCount>0))
        {     /*还有至少一整行数据*/
                Resume_Print_from_pause(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
}
}
else if((graph_data.data_finish==1)&&(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_HORIZONTAL_GRAPH))
{      /*图片数据接收完,并且打印机还在做别的工作, 取消本次图片打印*/
        memset((graph_data_t *)&graph_data,0,sizeof(graph_data_t));
}
break;
//case DATA_TYPE_BARCODE:  /*条形码图形*/
//        num=save_barcode((uint8_t *)(DealBuffer+current_char_index));
//if(num==DATA_ENOUGH)
//{
//        save_barcode_parity_bit();  /*数据取完开始打印*/
//        while(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ER_IDLE)
//        {
        //        ;
//}   /*条形码超出打印范围不打印*/
//if(project_Parameter.cursor_position==0)  /*本行还是空的*/
//{
//        effective_dot=MAX_DOT_PERLINE-project_Parameter.print_position-project_Parameter.Limited_width_left_para-project_Parameter.Limited_width_right_para;
//}
//else
//{
//        effective_dot=MAX_DOT_PERLINE-project_Parameter.Limited_width_right_para-project_Parameter.cursor_position;
//}
//if(get_barcode_dot_width()<=effective_dot)
//{
//        start_print(PRINT_BARCODE);
//}
//else
//{
//        memset((barcode_data_t *)&barcode_data,0,sizeof(barcode_data_t));
//}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
//else if(num==DATA_ERROR)   /*条码数据出错*/
//{
//        goto barcode_error;
//}
//current_char_index++;
//break;
}
}
}
else  /*串口中无数据*/
{
        if(timer<5)
        {
                timer++;
                continue;
}
switch(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
{
        case DATA_TYPE_CHAR_COMMAND:
                if((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ER_IDLE)&&(char_data.printed_byteCount<char_data.buffer_counter))
                {     /*空闲时,并且还有数据*/
                        start_print(PRINT_CHAR);
}
break;
#ifdef VERTICAL_GRAPH
case DATA_TYPE_VERTICAL_GRAPH:           /*垂直取模图形*/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丢弃原来的数据*/
memset((graph_data_t *)&graph_data,0,sizeof(graph_data_t));
break;
#endif
case DATA_TYPE_HORIZONTAL_GRAPH: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三次读不到数据,认为结束*/
graph_data.data_finish=1;
if((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pause==1)&&(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PRINT_HORIZONTAL_GRAPH))  /*图片打印过程中暂停*/
{
        Resume_Print_from_pause(printer_work_Parameter.printer_work_model);
}
break;
case DATA_TYPE_BARCODE:
        barcode_error:
project_Parameter.print_type=DATA_TYPE_CHAR_COMMAND;
memset((barcode_data_t *)&barcode_data,0,sizeof(barcode_data_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ndif
}

网友A(2018-01-31):
用的是哪款打印机机芯???

网友B(2018-11-16):
有没有硬件图纸

网友C:
这个不官网上的吗?

网友D(2019-12-16):
热敏打印机的选型是什么?

网友E:
用的是哪款打印机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