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io控制问题

楼主(2017-04-14):
如何用16进制读取单片机P0 io   并用p2显示读取状态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十六进制只是数据的格式而已,在内存里面无论是什么进制的数都是一样的。读取单片机io和进制无关。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这只是你使用api的问题,不是格式的问题

网友D:
沙发正解,楼主概念不清,需要补课。

网友E:
不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F:
从P0读入,变换为显示字段吗后,从P2口输出,P2口接LED显示数码管。楼主想复杂了,原因是不懂,再进一步的原因是没很好学。为什么不扎扎实实学呢???这样的提问本站太多了。

网友G: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P0=0xff;
for(;;){i=P0;P2=i;}
}
这是通过按键控制灯的程序;P0检测按键,P2读取按键通过二极管显示

网友H:
不懂楼主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