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出租车计价器 单片机课程设计封面及格式

楼主(2017-04-14):
1、  简易出租车计价器
要求:LED或LCD显示当前总里程和最后价格。有开始、结束(含复位)按键控制。
提示:信号发生器产生一定频率(如100Hz)的方波,一个脉冲表示汽车轮胎转过一圈,代表2米。前3公里8元,超过后每公里1.8元计价。最大计价里程1000公里。
模块:无
2、  数字频率计
要求:LED或LCD显示当前频率值。
提示: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输入,注意信号源输出应该为TTL信号。显示结果采用合适的单位(Hz或者KHz,有余力实现按键切换单位)。
模块:无
3、  键盘模块应用
要求:按键输入,LED或LCD显示键入的数值。(有余力实现每次输入后,LCD显示的字符向左移动。或者实现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
提示:3*8键盘?无用的按键处理?
模块:无
4、  多波形发生器
要求:利用DAC0832,产生方波、三角波、正弦波。有余力的同学可实现按键切换,按键控制输出信号的幅度和周期。
提示:用示波器观测输出波形,注意输出幅度和频率;请看书上关于D/AC的介绍。
模块:无
5、数字电压表LEDLCD显示
  要求:利用ADC0809对电压信号采集,并用LED或LCD显示当前电压值。
提示:请看书上关于A/DC的介绍。如用实验箱,上有一个0-5V的电压源,插孔为ANO。
模块:无
6、数字时钟
    要求:利用LED或LCD显示当前年、月、日、时、分、秒。按键可以对“年月日时分秒”进行修改或者复位。
提示:定时器产生1秒定时,带进位的修改时间。
模块:无
7、串口应用:
要求:利用串口实现双机通信,一个单片机通过键盘或者独立按键动作,再通过串口控制另外一个单片机实现某种动作(如流水灯方式……)
   提示:单独一方调试,然后再双机联调。复习按键、显示、串口部分内容。
8、串口通信:
  要求:一片单片机采集两路计数数据并显示,将计数值发送给另外一片单片机并显示。
  提示:计数值上限不用很大,实现这一过程即可。增加显示电路方面两者之间的调试。

9、多机通信:
    要求:实现多机通信,一主机两从机即可。
提示:利用SCON的SM2位,进行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的区分。先选择某一从机,然后与之通信,发送命令,从机按照命令实现不同动作(如简单流水灯不容方式、显示不同的数值等)。
10、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要求:基本要求—幅度固定5V,周期不限,通过按键调整占空比。
          更高要求—幅度可调,周期可调。
    提示:先实现一定占空比的方波输出,然后通过外部中断调整占空比,利用全局变量进行联系。
11、密码锁
    要求:键盘输入,LCD显示。
    提示:能修改密码,三次输入错误锁定一段时间。

12、自拟题目:
要求:尽快和我确认题目,不能难度太低。

单片机课程设计报告

题目: XXXXXXXXXXXXXXXXXXXXXX
系    名   信息工程系
专    业
年    级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方胜宇
小组成员

2017
报告格式
1、封面   题 目:单片机课程设计报告(有电子档)
2、目 录
  一、课程设计具体要求
二、8051单片机系统简介
三、8051单片机内部相关资源(设计中用到的,要结合设计详细叙述)
五、硬件电路原理图设计及说明
六、程序流程
七、程序代码
八、实验总结-要求写出完整的论文以及心得体会
九、参考资料及小结
3、设计的正文
4、参考文献

下载:

网友A(2021-11-08):
利用串口实现双机通信,一个单片机通过键盘或者独立按键动作,再通过串口控制另外一个单片机实现某种动作(如流水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