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片74LS373怎么实现51单片机I/O的扩展?

楼主(2017-04-14):
用多片74LS373怎么实现51单片机I/O的扩展?最好有电路,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573的D0~D7接单片机任一组IO口,Q0~Q7为输出,LE为使能(1:导通,Q0~Q7=D0~D7   0:锁存,Q0~Q7!=D0~D7),锁存器输入口可以接同一组IO口,如P0,然后控制LE端就可以达到拓展IO的目的了

网友B:
标准并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