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232芯片制作单片机烧录器 带原理图

楼主:
      其实这个烧录器以前我就在本网站发过一次,刚刚看了日期居然是在2014-12-21的时候,那也是我刚刚学单片机不久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也是很快,没想到又是2年多过去了,自己的技术我感觉也进步了很多,当时也有个别朋友说没有发送图纸,那时虽然自己会一点电路的知识,但其实还不会用Altium Designer之类的工具,今天上班比较闲,就把那个烧录器的原理图画了出来。因为我最近在调试一个板,软件和pcb板都是自己做的,里面有Lcd1602、8位的数码管、AT24C02、FM收音机及18B20测温等功能,自己也调试了很久,这个烧录器在调试电路板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很方便的,因为这个烧录器有5V电源输出,在烧录的时候不用给电路板外部供电,直接用的是电脑输出的5V给电路板供电,由于在调试软件的时候有时需要经常烧录软件和重新给板子上电,在需要重新给电路板上电的时候直接按下开关再松手就可以了。烧录软件的时候也是在点击下载代码后,按一下按键就给板重新上电,然后就烧录进去了。有的朋友也说用常闭触点就行了,不需要继电器,按下去断开,松手闭合。但是这个继电器按键平时不按的时候线路连的是常闭的2个引脚,按键按下后继电器线圈才通电,再切断电源,也不耗电的,我觉得用我这种方法的话很方便了,也很轻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烧录器原理图:

烧录器正面图:

背面:

原理图下载:

网友A(2018-03-27):
学习学习,可是黑币不足,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1-18):
为什么LED2直接接地了三极管还有放大作用?请大神赐教

网友C(2019-09-04):
感谢楼主、、、、这东西不错。

网友D(2019-11-19):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LED2直接接地了三极管还有放大作用?请大神赐教

LED2是指示灯,表示P1输出口有输出电源,那个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是控制继电器开关闭和的。

网友E(2020-01-17):
需要装驱动吗?RS32 与U盘插口是怎么会事?

网友F:
按你这个电路连Q1这个三极管都可以省了,把一个非自锁开关直接代替那三极管,或是把那个按钮直接代替那三极管就OK了,因为你用的是5V继电器,平时是通的,只是按一下断电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