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的AD封装库 有么?

楼主(2017-04-14):
CON的AD封装库  有么?

网友A:
没有的话自己可以画

网友A:
如果没有可以画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的

网友C:
几个针的?

网友D:
一定有,但你不一定能碰到,立足于自己画,是最靠谱的,不受制于人。
如果连这一点功底也没有,就不合适做PCB。

网友E:
自己画,多简单的事。

网友F:
一般没有的的都是自己画,

楼主:
con2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自己可以画

初学者   还不会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有,但你不一定能碰到,立足于自己画,是最靠谱的,不受制于人。
如果连这一点功底也没有,就不合适做 ...

初学者    实习要用到,你也可以   教我 怎么画

网友F:
一般我们没有的封装都是自己画,自己掌握了,以后就库里面没有的封装自己动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