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STC12C5A60S2内部AD转换LCD1602显示C程序。救救小白吧。

楼主(2017-04-14):
求救!

网友A:
5a60s2的手册上有范例 抄过来就能直接用 手册stc官网下载 取出的数 分位 用1602的写入语句一位一位写

网友B: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深入下去,好好学吧!!!

网友C:
LCD手册应该比有较完整的例程吧

网友D:
在宏晶官网上有

网友E(2018-04-27):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void delay(uint sum)
{
    int i,j;
    for(i=sum;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com(uint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10);
}

void main()
{
    init();
    write_date('a');
    delay(20);
    write_date('b');
    while(1);
}
这个可以显示第一行的,你还需要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