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

楼主(2017-04-15):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long int n=0;
unsigned int flag;
void display();
void delay();
void keyboard();
main()
{
  //m1,m2分别保存第一次和第二次输入的两个数据
  //当m1,m2的输入值超过999999时,此时将其情0

  long int m1,m2;
  P2=0xff;
  while(1)
  {
  //检测输入的第一个数据
  while(1)
   {
    display();
    keyboard();
    if(n>999999) n=0;
P3=0xf7;
if(P3_7==0) {flag=1; while(!P3_7); m1=n; n=0; break; }
    P3=0xfb;
if(P3_7==0) {flag=2; while(!P3_7); m1=n; n=0; break; }
    P3=0xfd;
    if(P3_7==0) {flag=3; while(!P3_7); m1=n; n=0; break; }
    P3=0xfe;
    if(P3_7==0) {flag=4; while(!P3_7); m1=n; n=0; break; }
   }
  //检测输入的第二个数据
  while(1)
   {
     display();
     keyboard();
     if(n>999999) n=0;
     P3=0xf7;
     if(P3_6==0) {m2=n; break;}
    }
  //计算结果,将其保存在n中然后进行显示,注意当n的值太大超过4字节时,此时显示乱码
  while(1)
    {
      if(flag==1) n=m1+m2;
      if(flag==2) n=m1-m2;
      if(flag==3) n=m1*m2;
   //由于类型原因,计算结果没有小数
      if(flag==4) n=m1/m2;
   if(n>999999) n=0;
      display();
      P3=0xf7;
     //计算完成之后,可以用on/c或者是0进行清0,然后进行下一轮计算
      if(P3_4==0||P3_5==0) {n=0;break;}
    }
}

}void keyboard()
{
  //检测第一行的按键
  P3=0xfe;
  if(P3_4==0)
   {
     n=n*10+7;
  while(!P3_4);
    }
  if(P3_5==0)
   {
     n=n*10+8;
  while(!P3_5);
   }
  if(P3_6==0)
   {
     n=n*10+9;
     while(!P3_6);
   }
  //检测第二行的按键
  P3=0xfd;
  if(P3_4==0)
   {
     n=n*10+4;
     while(!P3_4);
    }
  if(P3_5==0)
   {
     n=n*10+5;
     while(!P3_5);
   }
  if(P3_6==0)
   {
     n=n*10+6;
     while(!P3_6);
   }
  //检测第三行的按键
  P3=0xfb;
  if(P3_4==0)
   {
     n=n*10+1;
     while(!P3_4);
    }
  if(P3_5==0)
   {
     n=n*10+2;
     while(!P3_5);
   }
  if(P3_6==0)
   {
     n=n*10+3;
     while(!P3_6);
   }  P3=0xf7;
  if(P3_5==0)
   {
     n=n*10+0;
     while(!P3_5);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
{
  P0=tab[n%10];
  P2_5=0;
  delay();
  P2_5=1;  P0=tab[n/10%10];
  P2_4=0;
  delay();
  P2_4=1;      P0=tab[n/100%10];
  P2_3=0;
  delay();
  P2_3=1;  P0=tab[n/1000%10];
  P2_2=0;
  delay();
  P2_2=1;  P0=tab[n/10000%10];
  P2_1=0;
  delay();
  P2_1=1;  P0=tab[n/100000];
  P2_0=0;
  delay();
  P2_0=1;
}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50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