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两个三极管流过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具体怎么计算?

楼主(2017-04-15):
请问通过两个三极管流过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具体怎么计算?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不要计算,计算需要知道三极管β,而β又不准确,因此即使计算,误差也很大,还不如串入电流表直接测量。

网友A:
不过,毛估估还是可以的。控制电路应该设计在2个三极管饱和工作状态,Q1饱和时,Uces=0,电机电流为Vcc/Rm,其中Rm为直流电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计算,计算需要知道三极管β,而β又不准确,因此即使计算,误差也很大,还不如串入电流表直接测量。

好 谢谢

网友B:
以上的说法都不准确,因为电机的转动后,会有反电势,反电势对电流的影响占电流的绝大部分。
沙发的这句“还不如串入电流表直接测量”,最实用!

网友C:
不如串入电流表直接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上的说法都不准确,因为电机的转动后,会有反电势,反电势对电流的影响占电流的绝大部分。
沙发的这句“ ...

有道理,未考虑周全。不过我估算的电机电流Vcc/Rm,是最大电流,可作为设计依据。

网友B:
回帖奖励 +5 黑币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未考虑周全。不过我估算的电机电流Vcc/Rm,是最大电流,可作为设计依据。

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即使是起动初始(电机尚未转动,无反电动势),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电流也不会是Vcc/Rm,只有长时堵转时,电流才会=Vcc/R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未考虑周全。不过我估算的电机电流Vcc/Rm,是最大电流,可作为设计依据。

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即使是起动初始(电机尚未转动,无反电动势),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电流也不会是Vcc/Rm,只有长时堵转时,电流才会=Vcc/Rm。

网友A:
Rm为直流电机电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即使是起动初始(电机尚未转动,无反电动势),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电流也不 ...

这个最大电流就是指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其中Rm为直流电机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