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符号旁的N.C表示的是什么?求助!

楼主(2017-04-15):
下图是一个充电器电路,其中UC3842电路中有一个电阻没有阻值,标的却是N.C,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NC表示空脚

网友B:
引脚的话,NC表示空脚

网友C:
表示该电阻视情况可有可无

网友D:
不装   一般是 Not cannect

网友E:
地板与沙发的说法都是成立的,要看设计者的用意。

网友F:
楼主,在这里NC表示空脚